显示器导致内存损坏

楼主(2018-06-27):
最近给别人装个电脑,为了方便就把一个15寸的液晶屏拿出来当显示器,这个屏的VGA线是后换的,显示颜色分辨率均正常,电脑准备用两条二代内存,图省事,就先用一条一G的把电脑装好,然后换两条2G的,结果换完不开机,诊断卡显示内存错误,难道是主板有问题?换了另一个主板,还是只能用1G内存,连续换了好几个主板,都是不能用2G内存,最后只能装两条1G内存,这几个主板有的只能插1条1G的,有的可以插2条1G的,这些主板以前都测试没问题呀,不弄了,拿去收旧电脑的朋友那里全都换了,换回来的主板还是不能用2G内存,偶然要拽显示器VGA线,发现线有些烫手,肯定不正常,多半是显示器的原因,换另一个电脑,测试用过的几条2G内存全坏了,从另一电脑拆下一根2G的装上,没问题,可以肯定是显示器把内存搞坏了,只搞坏2G的,1G的没事,真是奇怪。

网友A:
应该有理有据地分析断定,就这样说是显示器的原因,显示器不会服气吧?液晶显示器里面有高压泄露?
安装内存条时释放身上的静电了吗?操作时穿化纤衣服了吧?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看来显示器今后也得注意检查,搞坏几条2G内存,这损失太大了,真是想不到呀。

网友:
没道理,显示器是通过显卡与主板内存关联的,怎么可能显示器直接搞坏主板内存? 先把计算机组织构架搞搞清楚,再下结论。

网友:
插换内存时主机一定要断电,连接的显示器也要断电,甚至连接的音箱、路由器/猫都要断电,然后手摸一下主机机箱放一下静电,再接触内存

电脑和外接设备插电时多多少少都与市电有耦合,并通过线路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当手接触内存时内存与手之间就会有电流流过,内存就有损耗的可能,虽概率不大,但还是注意为好

网友:
还以为是内存卡

网友:
第一次听说,好象没有什么理由会这样吧?

网友:
很正常,有块板子,烧cpu

网友B:
这样的情况没碰到过,感觉是地线没弄好,或者漏电,然后显示器线传递高压到主板上,因为内存比较精细,所以坏了?以上完全猜测。

网友:
这些情况真的没遇到过,够偏的

楼主:
还只坏2G的,1G的四五条只有一条坏了,而且用这个显示器1G的内存能装系统,换了显示器就好了,可以肯定是显示器的原因坏内存。

网友:
说VGA显示器损坏内存比较牵强

网友:
理论上显示器和内存没关系,2代内存1.8v供电,上拉0.9v,查查,(插拔内存条,要在关机状态下,记得别插反)

网友:
楼主用的板子全是收旧电脑给的,怪不得还用二代内存

网友:
心疼那些内存条。

网友:
     没有理论支撑的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情况没碰到过,感觉是地线没弄好,或者漏电,然后显示器线传递高压到主板上,因为内存比较精细,所以 ...

     你的推论完全站不住脚.不管是1G,还是2G的内存,其架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内存颗粒存储能力的多寡存在数量上的差距而已,2G的会被所谓的漏电或者高压的弄坏,1G的不会?这是什么鬼逻辑

网友:
不可能的事呀。为什么1G不坏,没道理,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VGA线,烫手,这个可是会把显示器、主板都毁掉的能量哦

网友:
内存是安装在主板上的,其所有的信号线都是在主板上与芯片组,CPU、时钟芯片相在连的,没有直接与显示接口(包括集显和核显)相通的线路,即使是CPU核显,从显示接口串电了,要坏也是先坏CPU,轮不到内存的。
集成显卡的显存只是在逻辑上有一块留作显存用,但在物理上都是由CPU控制的。

网友:
这个与显示器应该没太大关系

网友:
主要还应该是主板问题,北桥集成显示部分。如果北桥数据线(有一部分是接内存的),对地短路有可能造成内存问题。

网友:
主板型号是什么?是主板、显卡及显示器三者之间有冲突。
有些945主板不支持4G内存,奇怪的是换了显卡就支持了。

网友C:
电子元器件各种不兼容的问题都会出现 显示器烧cpu的就遇到过 这里不存在理论上应该先烧那个的问题 理论上同一条网线下的所有主机被雷击也不是全坏 这就是偶发性 没有代表性 但确实存在  我吹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元器件各种不兼容的问题都会出现 显示器烧cpu的就遇到过 这里不存在理论上应该先烧那个的问题 理论上同 ...

4个主板,有775的,有AM2的,以前都反复测试好的留下的,内存2G的有大概10来条,前段时间用了七八条,剩了三条,然后使用这个显示器装电脑(先用的那些内存都是在单位装电脑用的)结果4个主板全都这样了,现在想想可能没坏,就是内存给弄坏了,三代内存一条2G一条4G也没坏,二代2G三条全坏,1G坏一条。大部分1G没坏。

网友:
内存有单面和双面之分,可能兼容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线路就不应该出现发热,因为没有足够大的电流是不会发热的,我怀疑是显示器漏电到VGA接口才会导致发热。但是这时候第一时间损坏的是显卡啊!!!

网友:
显示器表示很冤枉;

网友(2018-08-22):
能不能不要乱说?你有见过热插拔的内存?还是你见过显卡连接显示器就能把内存搞坏?

网友:
头疼的原因是脚趾甲太长了。要头疼医脚才行。

网友:
理论上显示器和内存没关系+10086,我还是感觉是不是主板的问题。2代内存其实兼容性不好,

网友:
基本不存在这个说法,都是主板的原因

楼主:
都说过了,显示器信号线是后接的,接电脑时信号线发热,肯定不正常,但显示正常。

网友:
应该和显示器没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理有据地分析断定,就这样说是显示器的原因,显示器不会服气吧?液晶显示器里面有高压泄露?
安装内 ...

神解说

网友:
静电造成的内存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