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现在车机与早期4B20的差别。

楼主(2018-06-27):
买小车快2两啦,今天听歌忽然想起94年前坐东风货车就车机对比,读职中放假跟司机跑车玩了几天,国产5吨东风货车,车机4B20,两个扬声器在车门处,跟车跑长途,与司机吹水不会有睡意。途中听音乐收音效果当时感觉还行,也不能放太大声会失真,低音差些,可能隔音太差吧。现在小车4扬声器应该是6.5寸吧,低音还不错,回首下,进步了不少。

网友:
我那时候也是开东风货车,经常跑韶关,广州,听凯歌4B20效果真不错!在广州市内用车机天线中波居然清晰收听到了湖南文艺台!现代车机有好有差,差的让你听起来很烦!数码味太重!目前我自认为老五菱车机很不错!【好车机太贵了!低度发烧】跟凯歌4B20有一比!

网友:
老凯歌的确不错,后来被模仿成用普通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塑料密封双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车机与4B20调感的区别:
1.现在车机基本都是DSP,数码存台,使用方便--------------4B20是手动调谐, ...

总结的很到位,现在新车机基本听调频台,城市收听10多个台,选台也容易,声音也不错了,4B20没有听过,但手动选台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到位,现在新车机基本听调频台,城市收听10多个台,选台也容易,声音也不错了,4B20没有听过, ...

电调弱台就过了,手调摆动天线立刻有收货,车上不能动天线,至少知道这里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感也有能存台的,少见价格被炒高了罢了。

是的,看见过一台日本产的只有AM波段,5个机械存台,要价7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车机与4B20调感的区别:
1.现在车机基本都是DSP,数码存台,使用方便--------------4B20是手动调谐, ...

4.接收灵敏度选择性,现在车机是dsp的,弱台解析立体声比较强,抗干扰也强。
这段说DSP的强

4B20与手头的福特福克斯的cd对比过,4B20收台的数量竟然多于福克斯。
这段说4B20强

一个弱台福克斯能比较正常的收听,4B20可以明显感觉信号不好。
这段说DSP的强

有笔误?
还是说4B20收台数量多,但弱台信噪比低,不容易听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弱台就过了,手调摆动天线立刻有收货,车上不能动天线,至少知道这里有台。

讲的正确!这就是手调机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上下“老五菱车机”的图片,听老烧的意见,理性发烧下。

我也只是自我感觉不错! 老五菱有很多版本,我认为这款真不错!自制机箱里面的喇叭是本坛交易区飞乐喇叭专卖,用的是飞乐当年跟索尼代工生产的喇叭,最后一图是南京老依唯柯客车用的喇叭,音质相当好!

网友:
真正的收音机爱好者【包括国外】都喜欢手动调搜索电台,这就是乐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歌乐好像有电动天线的调感机,还是能存台的。只是价格嘛~~~

之前有台三菱调感机械存台,出了给坛友。电调老道奇与手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道奇这么神奇?
记得说过你的道奇被尊夫人当废品处理了,想想我们现在玩的车机什么的,如果我们自己不 ...

又淘了一台老道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看得仔细!
在同样条件下,4B20可以收台25个左右,福克斯收台多余15个不到20个。我想听的一个弱台,4B2 ...

你的是什么福克斯 主机,是新款还是?新款的是 7741+7000接收还不错的,就是有数码味,我也用过调感机器,一台自己制作的,硬件配置应该比凯哥4B20好一些,以后有时间发帖说说;看图片,加上自制一台 已经有4台调感机了,好像都是6筒的;不解释太多,抛开情怀,怀旧,感情,模拟音质等方面因素,单从接收性能上面说(或者谁接收得更多的台),个人还是喜欢玩NXP DSP 机

网友:
买了一台CXA1238M接收芯片的调感车机,功放是TA7270,不知音质如何?

楼主:
88年有台烂车机,不知多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比德生的手持机强点,但接收性能和音质肯定比不过4B20,4B20的1140加3370芯片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把德 ...

不是说TAT270比7240音质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照片。这个机器看到过,不贵。
车机下面的有开关有led灯的就是自制机箱了吧。
我水平差,不会搞音 ...

不客气!是的!是自己利用一个坏电子管毫伏仪外壳改的。只要有想法肯动手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款,不知道是新款还是旧款。
读过您的帖子,买这款车机还是读过BNM坛友 http://www.crystalradi ...

这款是比较老的福克斯了,个人没有玩过,不好评论,不过感觉应该比新福克斯(7741+7000)的接收性能差一些;12-14款新福是这样的(借网络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接收强是4B20高频头的功劳。当然使用舒服跟1140的降噪分不开。

自己制作的调感车机:3SK73+AN7254(王秀军说 最优秀的FM高频头电路)+LA1140+LA3376 性能应该比凯哥4B20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请教下您的老道奇与您手头的dsp方案的车机比较,接收音质的区别。很多朋友跟我推荐老道奇。

模拟音质方面,应该老道奇好一些,不过如果是玩音质就不玩车机啦,很多收音头比道奇好多了,或者自己制作(随便举例):车机频头+SFE10.7MX+LA1235+LA34/01/10/50等收音头专业ST解码IC出来的音质比车机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直接玩la1787了,记得前端是la1193的。

KIA6016F,KCC604那个头子用的是这个,与TA8116一样,效果很不错。
LA1193系列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当然还是不如D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