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A-1房间声学测量分析仪设计全记录

楼主(2018-06-28):
前言

对于HIFI玩家,在玩音响的过程中,慢慢就会注意到房间对声音的强大影响,下面这些问题也就经常碰到:

a,为什么同样一套器材在不同的地方声音会不一样,在商家处听的和搬回家的2个声音?

b,摆位不同或者放不同的挂饰等会对声音有不同的影响,或好或坏的,这些是不是玄学?还是脑放没开好?

c,市面上各种声学吸音扩散材料出现,买回来为什么有的改善很大,有的没有作用?

相关回答在我写的文章里面可以找到

1.玩音响讲科学不玄学-房间声学处理的基本流程

文章最后提到针对房间做声学处理的时候,需要测量验证设计,并提到了测量所需要的仪器

从事音响行业来,本人在音响系统声学测量上用过最方便和用量大的还是下面几种,各自的特点:

1,XTZ Rooma Analyzer II PRO房间分析仪,自带的硬件内部校正,安装免驱动,软件测量直观,上手快,主要特点:测量看音箱的频响曲线,房间低频驻波和RT60瀑布图非常直观。价格3500左右,这个是我目前带出去用的最多的一套。

XTZ Room AnalyzerPro 房间声学测量分析仪 辅助使用分析介绍

频响测量

房间混响时间测量:第一个图就是混响时间很好的,而第2个中频混响时间太长了,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吸音扩散手段来消耗掉。

驻波测量和频响能量瀑布图

2,minidsp 的 UMIK-1 硬件配合REW软件测量,REW内置了UMIK-1的参数,省去了设置过程,但是REW需要深入学习,测量稍复杂,不那么直观。配套价格1000内。

3,专业测试MIC+专业双通道带幻像电源USB声卡,配合REW,Smaart,SysTune等软件分析。多用于专业演出或者固定安装的音响系统与调试用,对于房间测试不合适,不太适合多数人上手使用。配套价格2000-5000不等。

RMA-1房间声学测量分析仪设计过程

近年转型专注影音影院设计,本地或者周边的朋友也经常邀请我去帮助测试和分析,有时候仪器并不够用,也想拥有一套,苦于价格,知道我会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后,很多朋友就问我能不能复刻设计一套,从而开始了我的RMA-1房间声学测量分析仪仿制之路。

对于多数人而言,要求上手快,简单明了,所以硬件最好能支持XTZ Rooma Analyzer II PRO的电脑上位机软件,于是开始分析XTZ的硬件设计原理和校正原理:

a.硬件测量原理:XTZ的硬件本质就是一个USB的声卡,软件发出粉噪(也可以发出其他的测量信号),输入到音响系统,在皇帝位放置一个测量MIC接受回放的信号得到数据并直观的显示成图形.

b.声卡和MIC校正:XTZ内部右声道的输出和输入做了一个环路校正硬件的频响,类似RMAA的测量,完成双通道比对的的频响和测量输入电平自动校对作用。

c.测量MIC的频响要求:XTZ官网给出了MIC的CAL校正文件,这个是给第三方测量软件比如REW等用的,配合自己的XTZ测量软件并不需要,前面也说了硬件有自己的校正设计,软件里面也有这个自动校正的设计。

d.硬件与电脑上位机的通讯认证:这个才是关键,就是设计的硬件必须要能被上位机识别才能通讯测量,但是这个不是难事,山人自有妙计。

这些都了解清楚之后,设计硬件,基本上参照XTZ的设计原理,MIC采用的松下WM61A,公认的便宜又好用的咪头,因为MIC换了,灵敏度不一样,所以硬件的测量输入通道要做相应的电平调整,还要考虑到要小巧携带方便,于是找了一个小盒子装起来,并且用的连接线都采取最方便买到的。

硬件设计完成之后,就是验证设计测量结果和原版参数是否一致,不然就失去设计的意义了

在本人的录音室3套不同的测量硬件软件:XTZ原版硬件+XTZ软件,专业双通道声卡+专业测量MIC+systume 软件,RMA-1硬件+XTZ的软件,3套交叉对比验证

测量验证结果显示RMA-1硬件设计与XTZ的硬件参数指标基本一致的,至此RMA-1房间声学测量分析仪设计完成。

网友A:
声卡 和 三脚架 看着很眼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声卡 和 三脚架 看着很眼熟。。。。。。

同感。
请问:该仪器的计量在哪里做的?
一台未经计量的仪器,如何使的用户确认结果?

楼主(2018-12-18):
引用 网友B:
同感。
请问:该仪器的计量在哪里做的?
一台未经计量的仪器,如何使的用户确认结果?

参照原版XTZ做测量对比。

网友:
检定、校准、比对,对应不同的应用要求,我觉得这个系统有比对就差不多了,因为定性作用大。再说了测试结果也不需要跟别人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