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个6C16耳放,欢迎指导!

楼主(2018-06-28):
6N3屏压158伏,单侧屏流2.4毫安,6C16屏压167伏,单管屏流12毫安。用耳机听不到底噪,但是跟电子管手册对照,觉得各管屏流有点小。听着还是可以的,不知道有没有到最佳工作点。欢迎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真酸爽啊!图片不能整大点嘛?

网友:
看不清电路图,无法建议。

网友A:
楼主造价多少?

网友:
开启蜘蛛蛋布线模式

网友B:
请发一份清楚的电路图学习学习。

楼主:
用手机传的图片,可能看不太清楚,等方便的时候用电脑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造价多少?

大概二百多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发一份清楚的电路图学习学习。

电路图是参考《无线电》杂志,2011年第几期忘了,我下午看一下告诉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发一份清楚的电路图学习学习。

这个耳放的详细制作参见《无线电》杂志,2011年第11期

网友:
太、太、太挤了

网友:
唯独看不清电路图呀,

网友:
看的很压仰, 机箱太小了.

网友:
6C16/5842/WE417A管子是不错的内阻低跨导高线性好适合做前级或是耳放

楼主:
清楚的图片上传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这张电路图是无线电杂志2011年第11期上的,我的耳放电路就是参照这个电路制作

这张电路图是无线电杂志2011年第11期上的,我的耳放电路就是参照这个电路制作

内部成品

内部成品

内部半成品

内部半成品

这张电路是我做耳放的电路,上面元件的参数都是实际参数

这张电路是我做耳放的电路,上面元件的参数都是实际参数

楼主:
经过几天试用,发现听的时间长了胆机发热,尤其是前排三个电子管的机箱,考虑是机箱加散热孔还是加散热风扇?哪位朋友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观察了一下,电解电容那儿的温度不高,微温,而耦合电容不怕高温。所以胆机不用专门散热改造了。

网友C:
不错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有资料吗

这个耳放参考的是《无线电》杂志,2011年第11期。上面有电路图和制作说明。这篇文章在网上也能搜到,关键词6C16耳放。我在制作时对原电路进行了更改,主要是去掉了音量电位器和把原电路的CRC滤波改成了CLC滤波。由于电源变压器和杂志上的不太一样,所以电路中个别电阻也有变动。我上传的电路图都有提现。

网友:
好的 我找找看 谢谢,

网友D:
最后调试完的听感如何,我见到很多阴出的耳放效果都不是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调试完的听感如何,我见到很多阴出的耳放效果都不是很满意。

耳放效果挺好的,我之前做过一个牛出耳放,这个阴极输出耳放声音不比那个差

楼主:
为改善散热,底板开了进气孔,电子管座旁边开了排气孔,利用冷热空气对流,希望能形成有效风道。

网友:
牛罩很霸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耳放效果挺好的,我之前做过一个牛出耳放,这个阴极输出耳放声音不比那个差

6c16的管子价格在40元左右了,价格挺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放效果挺好的,我之前做过一个牛出耳放,这个阴极输出耳放声音不比那个差

那真不错~~我还真没听过过什么好耳放。

网友E:
楼主,电路图来个高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图来个高清的

我上传过比较清晰的电路图,如果还是看不清楚,可以找《无线电》杂志,2011年第11期看看。我就是按照上面的一篇文章制作的。

网友:
做的很好了。听过用6C16做电压放大的功放,很好。一听就是音乐味很浓的管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c16的管子价格在40元左右了,价格挺高了。

前些年价也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些年价也不低

是啊。。。。。。

网友:
灌水、刷经验

楼主:
机箱上最终加开的散热孔,散热效果明显。

楼主:
喜欢电子管的灯光

楼主:
给电子管加上拉簧了,完工了。

楼主:
电压放大管和强放管之间的耦合电容换了,图片更新一下。

楼主:
面板输入输出接口刻了字

楼主:
刻字又修饰了

楼主:
昨天发现我把电路图抄错了,今天更正过来了,把输出耦合电容由100uf换成330uf的ELNA电解电容,其上并联了一个15nf的小电容,6n3和6c16之间的耦合电容换成毛子的油浸电容了。试听了一下,声音饱满,高低音层次更分明了。

楼主:
更新一下,留作纪念。底板上的开孔多开了几个,更美观了,进气也更好了,方便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