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5电源,电压档有上下1V多的跳动,怎么回事啊 ,lm324换过

楼主(2018-06-28):
ps-305电源,电压档有上下1V多的跳动,怎么回事啊 ,lm324换过

网友A:
工作状态不明,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
电位器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换电位器试试。

网友:
没错,都是电位器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状态不明,问题描述不清

4个电位器已经跟换新的,上次设定最大电流是出的问题

网友:
查下基准电压(TL431)是否稳定

楼主:
TL431 基准不稳定,跳动的

网友:
查下基准并的电容是否有漏电的情况! 换TL431!检查供电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问的稳压、恒流基本原理,画了俩图,对照图简单说说。

好好领会,厉害了师傅,高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问的稳压、恒流基本原理,画了俩图,对照图简单说说。

当2脚电压上升至与3脚电压相同 ,是不是这个状态才恒流?还有三角形位接地符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问的稳压、恒流基本原理,画了俩图,对照图简单说说。

断开7815  第3脚后级联系,测量第3脚输出的电压还是变动的,小幅度变动,故障已然。。。。。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输出电流低于设定值时,恒流控制无效,等于设定值后,恒流控制介入,稳压控制失效。

现在电压稳定了, 但继电器无动作,不管调多高电压?大师指点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问的稳压、恒流基本原理,画了俩图,对照图简单说说。

师傅,图一和图二是一个图么?还是各一套图实现鸽子功能???? 望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问的稳压、恒流基本原理,画了俩图,对照图简单说说。

师傅,图一和图二是一个图么?还是各一套图实现各子功能???? 望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压稳定了, 但继电器无动作,不管调多高电压?大师指点下啊

这两天有点忙,回复晚了,抱歉。
继电器不动作的故障比较好排查,调节输出电压,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如果有变化,换继电器。如果无变化,查驱动管对地电压,不能跳变就换驱动管,能跳变就继续往前查,直至控制这路继电器的运放。总共没几个零件,慢慢查一定能找到故障原因。
没有图纸实在不方便,您把继电器控制部分的照片发上来看看,也好有个参照。

楼主:
我的是龙威ps-305d ,是一体板,就一块板,网上没有图纸,自己跑电路,又不会,还有测量时以哪里作为地去测量,是辅助电源的地么?你能给我个完整点的图纸么?我测量的是否发现继电器两脚电压不变

ps-305d

ps-305d

楼主:
lm358稳压恒流原理,你发了帖专门介绍,我想去读一读 ,能发给我么 2018-5-22发表的。。。。。

网友B:
找个 完整的图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 完整的图纸 !!

找不到啊 ,你有吗,发一份给我,参考下啊。。。。。。。。。。

网友:
baidu ps-305电源电路图 然后就有了 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劳烦您啦,写的很好,很有帮助,其中有几个问题还得
劳烦你解疑释惑,

您回答的很好, 让我渐渐明白了些,我努力慢慢消化,还有为啥要(OUT+正输出)为地呢?和常规不太一样啊?不太理解。。。。
还想劳烦您原来你发过lm358稳压恒流原理有空给我找找,好想学习下。。。。好好补补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规定”必须是负极为地,以谁为地要看设计思路。比如您这个图如果以负输出做为地,电路就显得麻烦 ...

有劳您啦,虽然不太理解,但依然觉得非常不错,,我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规定”必须是负极为地,以谁为地要看设计思路。比如您这个图如果以负输出做为地,电路就显得麻烦 ...

调整管工作在线性放大还是饱和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放大状态。
推动管的基极电流是V20通过R120、DZ110提供的,两个运放在电压或电流设置值附近开始 ...

感激您的悉心分析和指导,我渐渐更明白了些,我的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规定”必须是负极为地,以谁为地要看设计思路。比如您这个图如果以负输出做为地,电路就显得麻烦 ...

还有个问题,运放啥时输出高电平,啥时低电平,3脚接的是+输入端,2脚接的是- ,当3脚小于2脚,为啥输出高电平,我对运放了解很少,对怎么输出基本不了解,请您帮我知道下。。。。。 运放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劳烦您啦,写的很好,很有帮助,其中有几个问题还得
劳烦你解疑释惑,

我圈了4个地方吧,是不是这电路有4个继电器RA101 RA102 RB101,RB102?如果2个的RB101 RB102   ,那控制切换比分电路提是在整流桥IC101前面吗?一直困惑这里, 请您分析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简单理解,运放的正输入电位高于负输入时,输出为高,反之为低。
抱歉,回帖里说的不严谨,“当3脚小于2 ...

嗯,在您分析指导下了,我明白怎么输出,我现在仅仅要求自己能看懂电路图就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有101、102两个继电器,标成RLA、RLB,可能是图的作者想把继电器的线圈部分和触点部分表示的更清楚一些 ...

嗯,您分析的很好。。。。 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您分析的很好。。。。 懂了。

还有个常识问题想请教您呢,通常我们说负载加重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某种原因,总输出电阻减小,电压不变情况,总输出电流增大?这就叫负载加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常识问题想请教您呢,通常我们说负载加重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某种原因,总输出电阻减小 ...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想要您给我分析下:这个图切换部分的原理,我是看不太懂,您讲的,我听的更懂。也是群里别人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八段切换(3只继电器,2^3=8),输出电压每升高大概4V产生一个切换动作。

每个运放切换判断信号 ...

有劳您啦,回答很专业。有2个问题,还得请您释惑:

1、每个运放切换判断信号是+12V与OUT-经电阻分压后送到运放的“-输入”   怎么来理清这个2种电压,电阻怎么分压啊?这个“-输入”  怎么算出具体等于多少啊
2、OUT+  是看做0V 参考地么? +12V与OUT-都是你OUT+为地(参照)而测得的数值么?
3、整张图本电路标注的各种数值是不是都以OUT+ 为地测出来的?
我附上另外控制部分和整流滤波部分电路图 ,便于你分析,电路图皆来自本群。
整流部分:控制部分:切换部分就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1、正负电源是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源,而OUT只是控制对象。
     分析电路时抛开输出电压这个执念, ...

有劳您啦。。。。。分析的很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1、正负电源是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源,而OUT只是控制对象。
     分析电路时抛开输出电压这个执念, ...

您好啊:
2个问题请您解释下啊:

1、您回帖中“”正负电源地“”  这个什么意思? 是正电源OUT+ 位地的意思,还是OUT- 为地 ?   “正负电源地”,能给我在图中圈出么?
2、图中运放工作在线性还是非线性状态?同相输入大于反向输出,则输出高电平,反之,则相反,那么如果同相输入等于反向输入,则输出什么电平?
请行家的您指导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1、谁给运放供电,运放就以谁的地为零电位参考点。您给出的电路,辅助电源给运放供电,所以辅助电源( ...

嗯嗯
这句话“而输出电压只是以这个主电源供电的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不太理解,这里的“输出电压”是指辅助电源输出还是整机的最后的输出(接带负载比如带笔记本、手机等),
请您释惑。。。。。。。。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指电源输出端子间的电压,就是给外接负载供电的电压,比如笔记本。

而在电源内部,控制电路 ...

很形象啊 ,不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形象啊 ,不会的。。。。。。。

行家您好啊:
1、既然有正负电源有参考地,为啥还要弄个 out+ 为零参考?觉得不太理解:

2、下面这个图,群里的,好简洁,比较适合我,烦您抽空给我分析下工作过程(原理):期盼您的悉心指导,前面您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给我解疑释惑,作为新手感到很荣幸,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指电源输出端子间的电压,就是给外接负载供电的电压,比如笔记本。

而在电源内部,控制电路 ...

行家您好啊:
1、既然有正负电源有参考地,为啥还要弄个 out+ 为零参考?觉得不太理解:

2、下面这个图,群里的,好简洁,比较适合我,烦 您抽空给我分析下工作过程(原理):期盼您的悉心指导,前面您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给我解疑释惑,作为新手感到很荣幸,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楼主:
十分辛苦您啦,不容易,无私奉献,对我等很有帮助,可以说在给大家科普,向您致敬!

楼主(2018-07-30):
引用 楼主:
稍微改改,只保留一种接地符号,这个图就好另一帖里的图11几乎一致了,改过的图,只有一个地。 ...

嗯,辛苦您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稍微改改,只保留一种接地符号,这个图就好另一帖里的图11几乎一致了,改过的图,只有一个地。 ...

您好:

          本电路两大回路,一个辅助电源(驱动工作),一个主电源???

楼主:
您好啊:
1、您回复文中这句话我理解:“滤波电容+、调整管、负载、滤波电容-”这个回路的电流受调整管控制” 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一个回路 ,受控制电路控制。
2、还有辅助电源要工作得又自己的回路,这又一回路。
共2个回路,我所说的“回路”是这个意思。
这样理解应该没问题吧 ? ??

楼主:
嗯 ,总算理解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