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兆信RXN-305D电流表显示000

楼主(2018-06-28):
各位前辈、老师:
       大家好!
       手里有个兆信的RXN-305D可调电源,电压表显示正常,电流表数码管100次使用有99次都显示0.00。每次开机时会有1秒左右时间数码管有显示,可那个时候是空载运行,甚是不接!经过检查后,显示板的电路没有问题(同电压表一侧元件一致,进行了测量无损坏和变质问题),在主电路板上有一枚470μ电解电容接地端虚焊,补焊后电流表显示正常。但是再第二天开机后又和原来一样显示0.00,空载开机有1秒左右的数码管数字变化。检查了电流取样电阻0.1Ω/5W没有损坏,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检查,请各位前辈、老师指点迷津,万谢!

网友A:
电源接一负载,万用表串在回路中有电流的话,说明电源电流表有问题,你说取样和外围电路正常,可能是芯片有问题,可以和电压表芯片对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一负载,万用表串在回路中有电流的话,说明电源电流表有问题,你说取样和外围电路正常,可能是芯片有 ...

谢谢您的帮助,昨晚已经修好。问题在于采样端虚焊,我认为应该是板裂了,把采样线直接飞到板子背面就好了,这已经是我最后一步的下下策了,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进行的,没想到还真行了,因为当初多次测量此点与采样电阻是短路状态,与前面板也是短路状态,所以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2022-06-21):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昨晚已经修好。问题在于采样端虚焊,我认为应该是板裂了,把采样线直接飞到板子背面就好了 ...

则刚兄,您这台RXN-305D的四个调节电位器各是什么阻值的?我这有一台四个全给拆用了,不知道是多大的,麻烦看下,十分感谢

另外,那块电路板正面您能发个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