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空气八联, 尝试仿制“Mcrantz 10B”高频头

楼主(2018-06-28):
爱好是一种劳累,爱好是一种受罪,但同时爱好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进取、是一种追求,爱好又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折腾,虽然爱好结果有时不一定成功,但爱好却是一种孜孜不倦、死不改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奋斗,这就是作为一名电子电子爱好者的我对爱好的理解,并坚持多年的精神图腾!
在拜读陈老师的仿“马兰士10B”系列帖子后,方知居然早在六十年代,就有这种仪器级的电子管FM收音机,不,叫FM立体声调谐器更准确些。陈老师敢为人先,把愿景变为现实的拼搏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仿制一台这样的“仪器”,在当今条件下不是没有可能。恰好自己手头攒了多年的东东也可以派上用场,于是,还在迷茫中的我,就趁成功仿制“春雷101高频头”后,还积累了点儿所谓经验就仓促地上了马。开工没有回头箭,一鼓作气,利用几周的业余时间完成了此高频头的装调,经试用个人认为,已达到自己的初衷。现将过程简要汇报如下:
一、元器件:
1、老收信机的空气四联改制成等容八联,四联动片引脚固定螺丝处卸掉绝缘垫,每组换两个金属垫(与原绝缘垫同厚度)直接接机壳地;
2、两级RF管选用国产管6C12,OSC管用6C11;
用六棱笔杆做骨架,绕制6个二极管混频器和两个300Ω匹配器线圈;
3、环型混频器4个二极管,选用1N60P。
4、3个RF线圈和OSC线圈用φ1.5漆包线,在5号电池上绕制(4圈3个,3圈1个),脱胎成空心线圈,稍拉伸至1cm左右。
5、穿心电容拆自老彩电高频头(经摇表检测耐压在AC300V以上)。
二、制作与调整:电路图参照“Mcrantz  10B”原图高频头部分,布局也参照原机(仅见过坛里照片)的结构,用手头的现有一工控铝板作底盘,搭棚焊接,屏蔽盒用镀锌铁皮自制(手工工艺不好,难看些)。完成整体的焊接之后,只装6C11,不装两个高放6C12,+B  用120V。
调整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先将四条英制黄铜螺丝旋入各自线圈近一半左右,四个补偿可调电容调至中间位置,在频率低端压缩或拉伸线圈,高端调补偿电容,用频率计校准本振频率,在旋动八联从最大容量到最小容量变化时,能满足98MHz-118MHz并稍大于20MHz频率变化范围的要求,以覆盖FM的88MHz-108MHz的广播频率,粗调后不装两个6C12就能收到本地强电台信号。插上两个6C12,将八联旋入低端(稍留余量),频率计指示至98.7MHz,扫频仪检波探头接RF输出(混频器耦合电容前),FM扫频信号分别注入第二、第一RF管栅极和天线输入端,对应调整三个高频线圈的匝间距,观察88MHz的谐振点至最大,波形最宽阔,再将八联旋至频率高端,频率计指示至118.7MHz,调整补偿电容,观察108MHz的谐振点至最大,波形最宽阔(每个点可变八联频率调准后固定不动,断开6C11灯丝供电,以防本振干扰)。由于高、低端的牵制,反复调整两三次,完成粗调后,低端再调铜螺丝微调电感作精调。第二步,加天线,从低端到高端分别收听电台信号,从后至前进行,并用自制的测试棒检测灵敏度,可再作微调。第三步,调整OSC和RF信号进入二极管环型混频器的比例,本人将OSC和RF信号的耦合电容换成1-15pF的可调电容,调整OSC耦合电容时会造成本振频率漂移,调整RF耦合电容时兼顾高低端灵敏度的平衡,二者配合调整出最佳点后固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听,该高频头工作可靠,性能稳定。
在此,谨对陈老师和帖中提供资料的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补充内容 (2018-6-28 19:35):
不好意思,扫频信号是注入两RF管的阴极。

网友:
电子管FM

网友:
又一位电子管FM高手现身,矿坛的江湖必掀起轩然大波,我等拭目以待,等候各位大侠登场,为我矿坛献上精彩大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关键的工作点调试部分,实际制作中发现6C12并不和EC88完全相同,6C12的实际跨导大于EC88,100欧姆的 ...

谢谢关注!我在制作中是这样处理的,考虑国产管6C12的特性与EC88相近,这个共栅高跨导管的工作点,参考其特性曲线,阴极电阻选用手头有的130欧,+B120V,实测阴极电压1.17V,使用很稳定。因时间已过去几个月,现在有时间来发帖,在此忘记写了,不好意思!
此高频头的仿制,我是在业余条件下搞的,难度比较大,空气四联改八联,第一次每组定片选两片,试验后电容值太大,第二次又把定片改成一片,试验后很好,并留有一定的余量。主要还是在调整。调整好后,本地的几个强台信号,不接天线,收听效果就很好,个别弱信号才需接一段20cm的天线。

网友B:
空气四联改八联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四联改八联精彩!!!

谢谢“烙铁头”老师,在这儿有点班门弄斧啦。正是老师您提供的资料,才让学生尝试了一把,还请老师赐教!

网友C:
如果现在来仿制Mcrantz 10B,调谐部分完全可以用MCU产生不同的调谐电压和本振电压来控制变容管嘛,空气恋这种高大上的东东可以省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烙铁头”老师,在这儿有点班门弄斧啦。正是老师您提供的资料,才让学生尝试了一把,还请老师赐教!

; 爱好是一种劳累,爱好是一种受罪,但同时爱好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进取、是一种追求,爱好又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折腾,虽然爱好结果有时不一定成功,但爱好却是一种孜孜不倦、死不改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奋斗,这就是作为一名电子电子爱好者的我对爱好的理解,并坚持多年的精神图腾!................. ;

老弟,您的描述,确实是!我老头十八岁发烧到八十多岁,并成为终生事业。今天仍在烧!向年轻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现在来仿制Mcrantz 10B,调谐部分完全可以用MCU产生不同的调谐电压和本振电压来控制变容管嘛,空气恋这 ...

谢谢关注!
是的!那是另一种玩机的风格,不管是用双栅场效应管,还是普通的双极晶体管,还有车机高频头,用单片机C语言+LC72131的PLL都是电压合成式控制的,但在音响用频率合成式的还不多见(当然有菲利普的TEA6810+TEA6825是用I2C总线控制)。电子管加空气联个人认为是绝配,我试过电子管用变容二极管的FM高频头和用普通的铝动、定片的四联(复旦、人民等牌的新旧区别很大),镀银的空联(884调频电台用),铜动、定片(镀金)的空联,由于Q值的不同,听感根本不一样,区别相当之大。起初我也这样认为,后来才理解了,为什么坛里许多元老级的爱好者,坚持多年一直玩矿机,不去动手实践亲力亲为,还真是不理解这道行之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是的!那是另一种玩机的风格,不管是用双栅场效应管,还是普通的双极晶体管,还有车机高频头 ...

电子管加空气联个人认为是绝配..........

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爱好是一种劳累,爱好是一种受罪,但同时爱好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进取、是一种追求,爱好又是一种无 ...

再次感谢“烙铁头”老师的鼓励!
学生真是有点受宠若惊,我等后生有老师您指引和关爱,真是三生有幸!敬请老师训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烙铁头”老师的鼓励!
学生真是有点受宠若惊,我等后生有老师您指引和关爱,真是三生有幸!敬 ...

不老师,是老头,互相学习。

网友B:
电子管加空气联绝配

彷如艺术品,看看都开心。

网友C:
如果说现在还能用现代技术生产一款银动片的空气八联,该是多么的振奋人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加空气联绝配

彷如艺术品,看看都开心。

确实很赏心悦目,难得啊~

楼主:
非常感谢“烙铁头”老师上的真“马--10B”照片,既是技术品,更是艺术品,看的我垂涎三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现在还能用现代技术生产一款银动片的空气八联,该是多么的振奋人心啊!

非常赞同!哪有生产告一声,怎么也买一个玩玩。我也是和自己过不去,也可以借坛里高人的一名言:“收藏它是为了拥有它,仿制它是挑战自己”。改那个空联废劲哟,光手上就受了几次伤。

楼主:
非常感谢“大红猫”老师、“老虎哥01”版主的加分鼓励!!!

网友:
八连,声音一定会很好听。

楼主:
非常感谢“NANDIAN6”老师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真好~

非常感谢"zhke”老师的关注!
我也是刚学电子管时间不长,就来此班门弄斧啦。我看过老师您的许多帖子,受益匪浅!
在此请问"zhke”老师:“Marantz  10B”的八联可变电容为什么要用差容?看“烙铁头”老师的特写照片,第一RF前组和本振组好像容量一样(相比大一些),第二RF前组、后且的容量一样(相比小一些),小容量配大电感,大容量配小电感,谐振频率一样,有什么奥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加空气联绝配

彷如艺术品,看看都开心。

非常赞同,才能发挥各自的长处。变容二极管配电子管犹如82岁老头配28岁女孩 ,就看看的份,不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赞同,才能发挥各自的长处。变容二极管配电子管犹如82岁老头配28岁女孩 ,就看看的份,不顶用。

高!高!这个比喻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把老头吓住了~

俺没有10B图纸的详细参数~

不管怎样,都非常感谢"zhke”老师的回复!
矿坛的坛风就是好!纯技术性、学习型的,就因为有许多像老师您这样的大家,才使学生在入坛的二年多时间里知识有较大的长进,矿坛办的才如日中天!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棒极了!!!!!!!!!!!!!!!!!!

没有什么棒的,倒是有老师指点才叫棒!都在坛里当同学,个人点业余爱好,瞎鼓捣着玩。

补充内容 (2018-7-2 14:45):
谢谢关注!

网友:
母黑真是好仪器

楼主:
谢谢关注!
7125A是为了玩好收音机专门淘的二手机,自己做了个检波控头,有了它真是个好武器,老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通过实践验证,这话还真是对咧!如没有它这些活儿,根本没法干,就连个中频都调不标准,过去光靠耳朵调出来的东西,和这个相比就根本不是一回事。

楼主:
我参考这个图做的,用2AP9,坛里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17559

网友G:
目黑多少钱可以淘到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我换个电容还不敢下手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 爱好是一种劳累,爱好是一种受罪,但同时爱好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进取、是一种追求,爱好又是一种无 ...

您应该给我们年轻人讲讲课,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我们看书学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应该给我们年轻人讲讲课,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我们看书学有点费劲

谢谢关注!
在坛里都是同学,可以共同学习,共同探讨。玩这些看书只是学习的一个方面,关键是动手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黑多少钱可以淘到

要看“目黑”什么型号,我的7125A是2016年淘的,看品相和性能都好,就2K拿下了,还不带任何附件的。

网友I:
      不错,不错,好手艺啊!大大的赞一个!
      想当初,我在仿马10时,曾为了找这个八空气联,苦苦寻觅,费尽周折地找,只是均未找到可用的空联,还为此还买了七联,五联等几个旧空联,试图通过简化电路,降格仿制,但最终均由空联的参数、外形等原因放弃,而被迫采用电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好手艺啊!大大的赞一个!
      想当初,我在仿马10时,曾为了找这个八空 ...

谢谢陈老师的鼓励!班门弄斧啦。
我玩业余的条件确实有限,更不敢玩那些高大上,就一台7125A还是淘的二手机,有时遇到了问题也没人商量探讨,地域上距丽水近就好了,能上lstv请教您问题,遗憾啊。还请老师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够好的了~

谢谢“zhke”老师的再次鼓励!
还得向老师好好学习!

网友J:
矿坛好地方!!犹如不同大学学风一样,顶级的大学人人平等,互帮互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矿坛好地方!!犹如不同大学学风一样,顶级的大学人人平等,互帮互学!!

所言极是!
我入坛的宗旨就是-----“共同学习,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入坛二年多来,已得到了充分验证。

网友K:
四联改八连改的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四联改八连改的妙,学习了

谢谢关注!瞎鼓捣着玩,劳逸结合的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楼主(2018-07-30):
引用 网友L:
用普通的中放可以吗?

谢谢关注!我原用3个6J1,自绕中周做的胆中放,总是感觉性能不太稳定,中放曲线调整不到最佳,稍有偏差就发生自激。又用CXA1019的FM,中放带宽太窄,不好听。后来在旧货场捡了个进口组合音响的收音板(LC7218+LA266+LA3401),改造了一下只用FM,听的这个高频头还是不错的,就是背景噪音有点大(断开高频头的IF信号噪声依旧),看来还是不匹配。目前,正在研学“马--10B”的中放。

网友M:
又一胆FM的大牛人!就是没有看清楚空气8连到底如何改造的

楼主:
回54楼坛友:这是第一次改制的照片,电容量偏大,后改为一片的。就是这样瞎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又一胆FM的大牛人!就是没有看清楚空气8连到底如何改造的

您好!又找出几张折腾时照片,拙技请莫笑话。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好!又找出几张折腾时照片,拙技请莫笑话。

非常谢谢!这下看清楚了,一连是2个定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谢谢!这下看清楚了,一连是2个定片

第一次改制时用的两片,电容量偏大,第二次改成了一片还可以。

网友M: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改制时用的两片,电容量偏大,第二次改成了一片还可以。

好,记住了。也有中波4连,你的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N:
爱好是一种劳累,爱好是一种受罪,但同时爱好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进取、是一种追求,爱好又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折腾,虽然爱好结果有时不一定成功,但爱好却是一种孜孜不倦、死不改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奋斗,这就是作为一名电子电子爱好者的我对爱好的理解,并坚持多年的精神图腾! 说得太对,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N:
爱好是一种劳累,爱好是一种受罪,但同时爱好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进取、是一种追求,爱好又是一种无休无止 ...

感同深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记住了。也有中波4连,你的经验值得参考

温馨提示:请坛友在工作的时候,务必戴手套,我曾时而戴,时而又不戴,不戴时几次手上受伤。改这个八联很麻烦的,定片与动片在焊接固定前,要准确定位,我是用装药的包装盒纸,定片取三处在两边垫上,在动片上面和前后与定片取平整,再焊接固定的,以尽量保持容量的一致性,否则到统调时,就光靠调整花片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温馨提示:请坛友在工作的时候,务必戴手套,我曾时而戴,时而又不戴,不戴时几次手上受伤。改这个八联很 ...

经验太好了,收藏帖子备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经验太好了,收藏帖子备用,谢谢了

瞎鼓捣着玩。不过,上了贼船可不要后悔哟?

网友M:
引用 楼主:
瞎鼓捣着玩。不过,上了贼船可不要后悔哟?

呵呵,准备上贼船已久了。
我也有真的FM 8连,有2个轴,1个轴4连,齿轮咬合2个轴,一共8连,当初花大价钱入手的。
还有单轴的FM 6连。
再加上MW/SW的4连及5连,采取您的经验改造,更有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准备上贼船已久了。
我也有真的FM 8连,有2个轴,1个轴4连,齿轮咬合2个轴,一共8连,当初花大价 ...

看来,咱们同好!
我当通信兵时就攒下点老玩意,手里没您的多,可也不少,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些玩意即是玩的,同时又是受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悍!!!!!!!!!!!!!

谢谢关注!其实这个高频头我倒觉得它没什么,有时还沉得它没有我的仿春雷101高频头好“尝试仿制“春雷101”FM高频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17559

(可能是收听环境的影响和信号的不稳定)。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其实这个高频头我倒觉得它没什么,有时还沉得它没有我的仿春雷101高频头好“尝试仿制“春雷1 ...

马10B高頻头灵敏度不高可能与二极管环形混頻器有一定的关系,楼主把它换成三极管平衡混頻看看有没有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O:
马10B高頻头灵敏度不高可能与二极管环形混頻器有一定的关系,楼主把它换成三极管平衡混頻看看有没有改观 ...

是的!二极管环型混频器本身就是负增益的,虽有两级RF放大,但毕竟是小信号,再说二极管导通也有一定的门限,还要损失一部分增益。用三极管混频器原也想过,它有一定的增益,性能也好,主要是想仿一下马10B的原机风格,体验一下它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其实这个高频头我倒觉得它没什么,有时还沉得它没有我的仿春雷101高频头好“尝试仿制“春雷1 ...

双联打败八连,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来不能太迷信,很多只是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双联打败八连,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来不能太迷信,很多只是传说。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网友Q:
好贴 !仿制“Mcrantz 10B”高频头  改制空气八联
若空改八...在详细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贴 !仿制“Mcrantz 10B”高频头  改制空气八联
若空改八...在详细点就更好了

对不住关注的坛友:那天发帖没戴眼镜,打错了个字母(a错打成c),其实是"Marantz"。
我手头这个70-2收信机的空四联有三十多年了,没有上过机。它全铜动、定片(可能表面镀金),高频瓷轴支撑,Q值很高,放在地下室吸潮、吃灰多年,今天改制它也是想发挥一下它的用处,我是在业余条件下,完全是瞎鼓捣着玩的。
由衷感谢以上给予关注和支持的各位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这个图做的,用2AP9,坛里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266&f ...

高级的高 频头DIY, 记号:改制空气八联, 尝试仿制“Mcrantz 10B”高频头,(为木黑7124扫频仪DIY检波探头)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的!二极管环型混频器本身就是负增益的,虽有两级RF放大,但毕竟是小信号,再说二极管导通也有一定的门 ...

楼主好,高频头做的真好,佩服!有点疑问的是既然用了平衡可变,为什么不索性用6n15之类进行推挽放大,高放部分的互调失真更小,混频器也可以是6n15或者ecc85的平衡混频器,中周不要用双调谐了,可以考虑用三阶巴特沃斯滤波器模块,线性度更好,下降延更陡峭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好,高频头做的真好,佩服!有点疑问的是既然用了平衡可变,为什么不索性用6n15之类进行推挽放大,高 ...

您好!本人从小受家父的影响,记事时就玩电阻、电容之类的,稍大还砸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装上机能响。上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装来复再生式收音机,一直爱好到现在。电子管是近来才学的,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亲力亲为,能感受一下有史以来顶尖收音机的设计、电路和制作技术。在坛里一股潮流的激荡下,就步随了”马10B“。初衷是遵循原电路,尽量在自己现有的条件下,仿照原设计、布局和制作工艺。遗憾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业余条件下困难更是可想而知,周围同好的又没有,有时遇到困难和问题在无助时,一股心酸不禁油然而生,虽有个别过去维修电视、录像机的朋友,现在不是喜欢上电脑了,就是在音响发烧里中毒太深,就本人孤军作战,只当是东邪西毒,华山论剑,上武当山修道行啦。
“Butterworth filter”目前正在研学。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双联打败八连,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来不能太迷信,很多只是传说。

一台收音机的综合性能,主要还是由IF的性能决定的,“马10B”的IF就很独特,仅靠高频头来下结论,未免还太早。目前正在研学其IF。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双联打败八连,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来不能太迷信,很多只 ...

确实,if是关键,高频头部分用普通的单端一级选频及放大已足够,无源环混插入损耗大,要高灵敏度可能得两级三极管放大或者一级栅地阴地了,集中选频滤波器可以参考884电台的选频组件

网友S:
minicircuit公司的二极管环混模块超级多,特性不一,看能用到VHF的直接拿来用就是,可以跟自制的比较一下,有个问题就是端口对50欧匹配比较敏感,请做好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S:
确实,if是关键,高频头部分用普通的单端一级选频及放大已足够,无源环混插入损耗大,要高灵敏度可能得两 ...

谢谢!谢谢专家老师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S:
minicircuit公司的二极管环混模块超级多,特性不一,看能用到VHF的直接拿来用就是,可以跟自制的比较一下, ...

谢谢!谢谢专家老师的指教!

网友T:
请问楼主混频器线圈骨架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好,高频头做的真好,佩服!有点疑问的是既然用了平衡可变,为什么不索性用6n15之类进行推挽放大,高 ...

老兄的想法非常好,能否画个简图上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楼主混频器线圈骨架那里可以买到?

谢谢关注!我当初可劲找,市场上踅摸,结果根本没有中意的。偶尔发现“晨光”文具店有卖的一种六棱自动铅笔,要是其笔杆能有齿就好用了,于是买了几支回去试验。用手头的4点螺丝,用酒精灯烧热烙上齿,两头用裸线AB胶固定,做接线桩,绕上漆包线,头尾标注清楚。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S:
确实,if是关键,高频头部分用普通的单端一级选频及放大已足够,无源环混插入损耗大,要高灵敏度可能得两 ...

还是对你之前的春雷101感兴趣,单灯来复高放+中放,效果还奇好。不简单,比堆零件的10B有意思多了。

楼主(2018-08-31):
引用 网友P:
还是对你之前的春雷101感兴趣,单灯来复高放+中放,效果还奇好。不简单,比堆零件的10B有意思多了。

谢谢您的关注!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我也这么认为!用同样的中放和功放,“仿春雷101高频头”性能和听感上我觉得比这个玄乎的“10B”高频头还好!原因可能是我的拙技引起的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我也这么认为!用同样的中放和功放,“仿春雷101高频头”性能和 ...

感慨前人太有智慧,用算盘做出原子弹,现代人太幸福,一出手就是十灯。

网友U(2018-12-19):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zhke”老师的关注!
我也是刚学电子管时间不长,就来此班门弄斧啦。我看过老师您的许多帖子, ...

小容量配大电感,大容量配小电感,谐振频率一样,有什么奥秘?

-----A)在输入相同的能量,且谐振频率相同时,大容量配小电感,电压振幅就低些;小容量配大电感,电压振幅就高些,类似于Q值之不同,但在相同线径下,大电感其电阻也会大一丁点,消耗随之多一点点,所以Q值也没有想象中的高很多。

-----B)在相同频率下,小容量和大电感,意味着容抗和感抗都较大;大容量和小电感,意味着容抗和感抗都较小。

-----C)阻抗尽可能匹配,这样才合理,干扰和噪声就小些;如果输入端和输出端都要求低阻抗,比如输入端75欧/300欧,输出端300欧,那么用容抗和感抗都较小的“大容量和小电感”就比较合理。电子管的输入阻抗很高,用“小容量配大电感,电压振幅高”,驱动栅极应该没有问题;五极管的内阻较高,屏极负载阻抗不宜设计过低,所以用“小容量配大电感”似乎就合理些。

总之,要怎么用,就要看设计者的目的和意愿了,毕竟有些能人,用手也能走路...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小容量配大电感,大容量配小电感,谐振频率一样,有什么奥秘?

-----A)在输入相同的能量,且谐振频率 ...

谢谢老师解答!

楼主:
不敢当!刚学电子管不久,顶多说入了个学前班,坛里的专家老师很多,在这里当学生真是如鱼得水,实实在在学到了不少东西。
谢谢您的关注和鼓励!

网友V:
男人得有点爱好 俗语曰 人这一辈子总有一样不为职业的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男人得有点爱好 俗语曰 人这一辈子总有一样不为职业的爱好

经典的名言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