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名牌收音机遇上名牌电池后……

楼主(2018-06-28):
记不得多久了,也许快二十年吧,购买了一部德生R909A收音机,感觉很好用,之后也出了一些小毛病,不知道还有售后一说,就自己修了。由于没有图纸,前几年不知把那接错了,中波整个没声音。16年底,看看淘宝有卖德生R909的,就购了一台回来。对新德生很珍惜,专门买了南孚电池。去年搞矿石机、单管机,收听习惯也从德生改成了矿机和单管机,前几个月无意中打开德生发现没有声音,打开后盖一看,不得了,电池液外泄了,连忙打开德生进行清除。不知电池液外泄多久了,但电池接触片没有生锈,倒是集成电路下部有一小遍铜绿。用酒精清洗干净后,便没有管它。前几天装上新电池发现还是没有声音,打开收音机我吓了一大跳。原来集成块下面一小块清洗干净的铜绿,竟然变成好大一遍了!难道这铜绿还会传染不成。老德生快20年还能坚守岗位,新德生不到两年就呜呼哀哉!真没想到名牌收音机遇上名牌电池会是这种结果。

这是2016年12月购买的新德生

这是第一次发现铜诱的面积,在红色圈内,当时就这块区域有电池液

这是清洗一半后的铜诱,才1-2个月个月,面积就扩大了这么多,吓人吧!

网友:
        一个是电池,另一个是香烟,假货太多了,泛滥了,记得1999年时,曾经开过食杂店,有专门送香烟盒送电池的,后来才知道那都是假货,后来有专门上烟的烟草专卖的地方了,而南孚电池必须到大型商场或者后来的超市,才能买到真货。其它农贸市场,小百货批发等等都不保险。

楼主: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集成块,我准备换一块集成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题目,原以为是名牌收音机遇到了名牌电池,接收效果会大幅提升。进来后发现“上当”了……再者,阁下的 ...

过去没有南孚电池,用的都是一般电池,也多次出现电池液外泄事情,但清洗干净就没事。我是有两个没想到:一是南孚电池竟然也会出现电池外泄;二是没想到一小块电池液就可毁灭一台收音机,这种情况过去是没有过的,我有多台收音机,多次出现电池液外漏情况,但从未损坏电路板。我不明白的是,现在的电池液更利害了,还是现在的电路板更脆弱了。还有一个不明白的是,这一小块铜诱为何会蔓延这么大一块面积?

网友B:
南孚漏液的不多见啊,我一直用南孚,没有碰到过漏液的。
空调遥控器几年下来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孚漏液的不多见啊,我一直用南孚,没有碰到过漏液的。
空调遥控器几年下来也没有问题。

是呀,我也感觉很奇怪,过去用南孚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但最近这种事开始有了,我还有一对正在使用的南孚电池,电池头部已开始出现水迹,好像是漏液的征兆。

网友:
换集成块没用,线路板也没用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假冒南孚电池?现在的市场真的很难说,真的假的真是分不清了。

网友D:
铜绿确实会“传染”,只要附近的金属铜表面是暴露在空气中的,传染极快。您用酒精清洗实在没有必要,过于干净的情况下,铜绿扩散是很快的。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用小刀轻轻刮掉铜绿,再用餐巾纸擦干净,在保持干燥的情况下再覆上一层保护膜,这层膜我通常是用705之类的硅胶,隔绝空气的效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假冒南孚电池?现在的市场真的很难说,真的假的真是分不清了。

我也有这看法,我买南孚就在马家的南孚厂方旗舰店买,价格比其他旗舰店稍贵一点,但放心。

网友E:
按照楼主的情况看应该是买到了假的南孚电池。还有清洗电池漏液要用高浓度的酒精,其他的东西无法清洗干净电池漏液,过一段时间都会反出来。

网友:
南孚电池假的太多,现在都不敢买南孚了,楼主信息不够灵通啊
建议买超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主的情况看应该是买到了假的南孚电池。还有清洗电池漏液要用高浓度的酒精,其他的东西无法清洗干净电 ...

我买南孚电池都是在大超市买的,而且价格不便宜,从未在网上买过,应该不是假的,或者是质量问题。

网友:
南孚电池假冒的很多。正版是不会漏液的。我用的是德劲1105。充电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过去没有南孚电池,用的都是一般电池,也多次出现电池液外泄事情,但清洗干净就没事。我是有两个没想到 ...

处理不当。
电解液用高浓度酒精是不对的;
用低浓度酒精,或先用水,再高浓度酒精;吹干。
被腐蚀的铜会变成孔洞结构,会吸潮氧化。
应当除尽铜绿,水--酒精反复清洗,用橡皮搽亮,涂漆或涂蜡。

网友:
把电池包一层餐巾纸再放到电池仓里,可以抵挡一阵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绿确实会“传染”,只要附近的金属铜表面是暴露在空气中的,传染极快。您用酒精清洗实在没有必要,过于干 ...

可是这电路板并非裸铜,而是覆盖一层绿色保护层,奇怪的是,这绿色保护漆反而加速了“传染”,绿铜就在保护漆下生长。

网友G:
        楼主使用的是南孚碱性电池吗?我也使用南孚碱性电池,使用到1.2V,也从来都没有漏液的,一个漏液的也没有,我也是在超市买的沃尔玛或者家乐福大型超市,我买电池要看日期,一定要买最近期的,不过这跟漏不漏液没关系。

网友E:
建议楼主使用磷酸铁锂充电电池和南孚公司的 环高超级万用自停充 充电器给收音机供电。磷酸铁锂充电电池标称电压3.2V,充满电可达3.6V。放置一下会稳定在3.3V左右,对于6V供电的收音机可以用2节磷酸铁锂充电电池加2个占位桶(就是和电池外形尺寸一样的金属短路桶)给收音机供电。磷酸铁锂充电电池我已经用了几年了,不会发生漏液现象。南孚公司的 环高超级万用自停充 充电器在淘宝可以买到,它可以给镍铬,镍氢,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充电,充满自动停止。我也用了几年,感觉不错。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使用的是南孚碱性电池吗?我也使用南孚碱性电池,使用到1.2V,也从来都没有漏液的,一个漏液的 ...

我去的超市不是沃尔玛,就是新华都和永辉,后两家都是上市公司,卖假货的可能不大。也许我运气不好,遇上不合格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使用磷酸铁锂充电电池和南孚公司的 环高超级万用自停充 充电器给收音机供电。磷酸铁锂充电电池标称 ...

充电电池我用手机好几种,都是网购的,还没遇到过漏液的。以后全用充电电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处理不当。
电解液用高浓度酒精是不对的;
用低浓度酒精,或先用水,再高浓度酒精;吹干。

谢谢指教,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
IC 好像是1191

网友:
电池十有八九有问题

网友H:
南孚电池我还没遇见过漏液的,都是在淘宝官方旗舰店买的.
漏液后,你应该用牙刷和洗洁精清洗干净,把绿色阻焊膜能刷掉的刷掉,因为已经漏到里面去了.
现在还是放弃修理吧,PCB已经完蛋了.反正909不贵的.

网友I:
应该是CXA1019 1691 1191之类的IC,建议不要搞了,PCB都那样了

网友:
从源头说,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长期不用的时候应该把电池取出”。这在很多(如果不说是所有)的用干电池的电器的说明书上都有‘说明’。一个您所谓的名牌收音机的说明书上也应该有。而您所谓的名牌电池可能并不敢打保票不漏液,中国的如此,连很多人崇拜的美国的电池也不敢打保票的,尤其是 AA (五号)电池。

如果您附上的照片就是目前的状况,那个集成片可能还能应用,坏了的可能是连接的铜箔。好好查查,找到不通的地方用焊锡,铜丝搭桥即可。

网友:
估计电池买到假的了!我也买过假南孚,一种情况!我现在尽量买贵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电路板并非裸铜,而是覆盖一层绿色保护层,奇怪的是,这绿色保护漆反而加速了“传染”,绿铜就在保 ...

那你还用这机器?保护漆已经是不合格的了!

网友:
收音机长期不用还是应该把电池卸下来,再好的电池也难保不漏液

网友:
假南孚吧,真南孚用几回就可以买台收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看法,我买南孚就在马家的南孚厂方旗舰店买,价格比其他旗舰店稍贵一点,但放心。

我某个亲戚开过杂货铺,后来转手时,有些东西都送人了,一盒子“南孚”我没敢要,拿手里轻的不对劲

楼主:
谢谢!我去淘宝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南孚电池我还没遇见过漏液的,都是在淘宝官方旗舰店买的.
漏液后,你应该用牙刷和洗洁精清洗干净,把绿色阻焊 ...

想给自己找个折腾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CXA1019 1691 1191之类的IC,建议不要搞了,PCB都那样了

谢谢!主要是没事喜欢折腾。

网友J:
还没有遇到过不漏液的南孚,被南孚害惨了!祸害了不少机器。后来再也不用一次性电池。

网友:
有条件还是建议上三洋充电电池,安全,不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没有遇到过不漏液的南孚,被南孚害惨了!祸害了不少机器。后来再也不用一次性电池。

真给这电池害死了,我原来以为换部分元件就行了。没想到损坏好严重,焊点都虚化了,一点焊就空了。看来真是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