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PL737调频有台,但音量低,灵敏度极差,台不正

楼主(2018-06-28):
手上有台德生PL737收音机,之前调频没有台,后来经过摸索,发现在TC1微调电容触点注入信号,调频有台,于是更换该微调电容,并同时更换TC2,调频可以接收电台,但音量低,灵敏度极差,只能将天线指向一个固定的方向才能收到,稍微偏移信号就变得很差,并且台不正有很强的噪音,无法满足正常收听,烦请各位老师指点,我已附上该机电路图,本人小白一枚看不懂,无法分析故障点和着手点,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赶紧不尽。

PL737电路图

PL737电路图

楼主:
补充:此机中波正常,音量很大,而且台很正,调频比正常频率偏了0.1,比如106.9,只能拨到106.8反而稍微好点

网友A:
T7  FM鉴频中周失谐的可能性较大。

将T7拆下来,内部瓷管电容捣碎,外接15P的高频瓷介电容,重新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此机中波正常,音量很大,而且台很正,调频比正常频率偏了0.1,比如106.9,只能拨到106.8反而稍微好 ...

这机子我也有,一切正常,十几年了,质量不错,几个按钮不行,我处理后,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7  FM鉴频中周失谐的可能性较大。

将T7拆下来,内部瓷管电容捣碎,外接15P的高频瓷介电容,重新调整一 ...

谢谢您的回复,我手上有台9700的拆机件,拿里面的中周可以对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手上有台9700的拆机件,拿里面的中周可以对换吗?

可以吧,中周内的瓷管电容,最后用高频蜡封一下,不然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我也有,一切正常,十几年了,质量不错,几个按钮不行,我处理后,很好用.

的确不错,小巧实用,音质灵敏度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中周内的瓷管电容,最后用高频蜡封一下,不然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的,晚上回去试试,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中周内的瓷管电容,最后用高频蜡封一下,不然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对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您科普下,图中T1这个是什么中周,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它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您科普下,图中T1这个是什么中周,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它故障....

T1是混频中周,这个失谐,只会对灵敏度有一定影响,但是不会造成要频率调偏一点儿,效果才会好。

频率要调偏一点,效果才好一点,这个一般是鉴频中周失谐的表现,

不管是国产机,还是小日本的机器,都爱使用内附谐振电容的中周,这种中周的通病就是使用两三年以后,中周内附的瓷管电容会氧化变质,造成失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是混频中周,这个失谐,只会对灵敏度有一定影响,但是不会造成要频率调偏一点儿,效果才会好。

频率 ...

嗯嗯,明白了,听专业的人讲解真是眼界大开,否则老是一头雾水,无的放矢。太感谢您了。

网友C:
鉴频中周焊下来,捏碎内附电容,焊上中周,外并15P电容,最好是云母,银云母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一个。那个key lock坏了,直接拆除。

网友:
一直在找PL737的帖子,今天终于看到了,我的也是频率与显示不对!

喜欢德生就是从737开始,一直买到550,后来的机器,声音灵敏度,特别是音质,我个人认为,没有一个超过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7  FM鉴频中周失谐的可能性较大。

将T7拆下来,内部瓷管电容捣碎,外接15P的高频瓷介电容,重新调整一 ...

朋友,请教,你说的T7的位置在哪里,先谢了!等你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朋友,请教,你说的T7的位置在哪里,先谢了!等你回复!

拆开按键显示板,看看TA8132的旁边,与之20脚相连的中周,就是鉴频中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按键显示板,看看TA8132的旁边,与之20脚相连的中周,就是鉴频中周。

谢谢朋友回复,你的无私精神,让我感动!

我的机器修理情况,一定向你汇报!再次说声,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开按键显示板,看看TA8132的旁边,与之20脚相连的中周,就是鉴频中周。

今天焊下T7,发现里面的瓷管电容,已经碎裂,想问一下,用普通瓷片电容,可以代替吗!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今天焊下T7,发现里面的瓷管电容,已经碎裂,想问一下,用普通瓷片电容,可以代替吗!感谢!

用高频瓷片电容是可以的。

高频磁片电容虽然Q值等参数,不及镀银的瓷管电容,但是用在这个地方,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鉴频中周焊下来,捏碎内附电容,焊上中周,外并15P电容,最好是云母,银云母电容

刚看到您的回复,现在收音机已经工作正常了,只是调频实际频率与显示频率差了0.1,向左或向右调0.1就会清楚些,将收音机调频调正,微调鉴频中周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频瓷片电容是可以的。

高频磁片电容虽然Q值等参数,不及镀银的瓷管电容,但是用在这个地方,一般 ...

按照您的指导,周末拆除调频鉴频中周,发现内置电容发黑,但是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瓷片电容,于是扔到高浓度酒精里泡了下清洗,安装回去发现音量较之前大了很多,灵敏度也高了,感谢您的耐心指导。不过,现在还有点小瑕疵,就是偏频0.1,向左或向右比正常频率调整0.1,声音就会清晰不少。但是微调鉴频中周的时候,当立体声灯亮起的时候,声音是很大,但是不清晰,调到清晰的时候,声音很小,立体声灯不亮,希望听听您的建议,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周末拆除调频鉴频中周,发现内置电容发黑,但是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瓷片电容 ...

可以试着用两脚陶瓷鉴频器替换这个中周,免调整,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周末拆除调频鉴频中周,发现内置电容发黑,但是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瓷片电容 ...

那就说明,你这个肯定不止鉴频中周一个失谐。

调整的方法:

把频率调到准确的电台频率上,调整鉴频中周,使立体声指示灯亮起,并且声音音量最大。此时不要管噪音大小,立体声开启过后,弱台噪音变大属正常现象。

在分别微调一下,混频中周T1,把声音调到最好,噪音最小。

再对高放回路进行一下微调,TC2这个电容既然你换过了,那高放回路肯定不在状态了,频率低端收一个台,挤压或者拉伸一下高放线圈L2,使效果最好,再到频率高端收一个台,微调一下TC2使效果最好,反复两到三次。

再微调一下TC1和输入线圈,使整个频段内高低端频率效果都兼顾。

这样一来基本就算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你这个肯定不止鉴频中周一个失谐。

调整的方法:

开始有点崇拜了 ,我不懂理论知识,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基本都被我动过了,TC1换过,因为之前没有台,而从T1注入信号就能收到比较弱一点的台,于是怀疑是它的问题将它换了。TC2也换过,因为买了一堆微调,于是换个新的总是好的,换上去,调了下,结果最佳状态时声音比之前大了很多,虽然没恢复正常最大音量。拆TC2的时候因为有胶状物,所有不可避免的扭动了线圈L2、L3。至于T1上次向您请教过,而在那之前已经给我调过了,只发现从上向下旋,声音从无到有到大,旋到底声音最大。感觉这些都是被我彻底调乱了,早知道一开始先不下手,请教过后再自己打理,可能就不用走这么长的弯路了,再次感谢您的无私和耐心。

网友D:
我更换T7的电容后,也是没有成功,数字左右能工作,对准就是不行,调T7变化很小!

看来这故障,不在我的动手能力范围内,只能放弃了!

好在我有四台737,现在二台工作正常,这台与还有一台,FM数显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更换T7的电容后,也是没有成功,数字左右能工作,对准就是不行,调T7变化很小!

看来这故障,不在我的 ...

调T7变化小,说明T7的谐振频率严重偏离10.7mhz,你可以用扫频仪扫一下,看看是不是频率偏移远了。

T7内附电容,图纸上虽然标注的是15pF,但是实际装的中周,内附电容不一定是15pF的,要以实际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换T7的电容后,也是没有成功,数字左右能工作,对准就是不行,调T7变化很小!

看来这故障,不在我的 ...

哈哈,我有两台,另一台就比较精准,这台就差了些,不过强迫症的我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整过来,虽然时间会很漫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有两台,另一台就比较精准,这台就差了些,不过强迫症的我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整过来,虽然时间会很 ...

握手,德生机器,就只喜欢737,只是储存键少了一点,别的真的很好,特别是声音,听着舒服!

希望朋友修好后,能分享修理成果!我这个,我服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