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主板上的贴片三极管s72能用5551代替吗?

楼主(2018-06-28):
请问电脑主板上的贴片三极管s72能用5551代替吗?

网友A:
一个是场管,一个是晶体管,静态参数都不一样,2N7000 mos场管倒是经常见,不知道参数与2N7002能不能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场管,一个是晶体管,静态参数都不一样,2N7000 mos场管倒是经常见,不知道参数与2N7002能不能互换

2N7000和2N7002参数是一样的,只是封装不同。2N7000是直插,2N7002是贴片。

楼主:
好象商家也有这种视为是三极管在卖,难道这种贴片型号既有场管,又有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