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耳机

楼主(2018-06-28):
现在我听歌,是一款铁三角 ATH-DSR9BT头戴耳机,一款动铁入耳铁三角 ATH-LS400is 。问题来了:动铁耳机与动圈耳机有啥区别。机器有索尼无损音乐播放器 NW-WM1A 。还有自己制作的6j1X2推6N6阴极输出耳放。我愣是没听出来动圈与动铁耳机的区别。在这里问一下大家,这两款耳机的区别。谢谢!

网友A:
说点外行的体会,动铁听中高音还原很好,声音敞亮,低音差点;动圈由于振膜材料低音突出,中音不错,高音上不去,有闷的感觉。舒尔425和ie8做的比较。    说到底,喜欢什么什么就好。

网友:
动铁振动膜铁片,如早期头戴高阻耳机电话耳机等,动圈是合成材料之类的震膜,由于不被磁铁吸引,所以和线圈黏在一起并震动,和动圈喇叭原理一样

网友:
动铁,动圈之争由来已久,如同胆石之争;其实走到极致,殊途同归。
就楼主耳机讲事,听不出来区别:
1.两款耳机都是一般货,高低音不佳;中音突出。
2.播放器不佳,原因同1.
3.文件太差,不是无损。
4.听音人音乐素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点外行的体会,动铁听中高音还原很好,声音敞亮,低音差点;动圈由于振膜材料低音突出,中音不错,高音上 ...

看来还是圈铁的均衡好听

网友:
就是两个型号不同的动圈单元,目前也没法做到一样吧。。

网友:
闲来无事把楼主的设备京东上找了下 发现个人以为这都是高价货 贵!1W7+
我认为这已经是非常高档耳机耳放了。有时候也听过类似产品,高档货
只是调音取向不同 素质都是很高的。
这耳机自带数字耳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