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做一个LC7265的LED的AM/FM收音机频率显示。

楼主(2018-06-29):
       玩了这么多年的收音机,一直都想自己做一个漂亮一点的频率显示,看看以前比较流行的都是SC3610+专用的液晶屏显示,我自己也做过一块,但是感觉还是不太好,液晶显示的字体小,看起来也不醒目,所以就想做一款LED显示的,字体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换不同尺寸的数码管),醒目。

   翻遍论坛的资料,发现LC7265比较合适,这个是上世纪三洋公司为AM/FM频率显示,设计生产的专用集成电路,配合LB3500前置八分频器加四只数码管就可以构成完整的频率显示电路,淘宝上搜了一下,价格也很便宜。

   只是没有找到完整的应用电路,看到电子管区有老师做这个,问了一下他,回复也是没有完整的电路,只是根据这两片IC的官方PDF做出来的。好吧,我自己也下载官方的PDF,研究一下发现电路也不复杂。就准备用万能洞洞板开始搞。

   等LC7265回来,才发现一个问题:LC7265采用的是SDIP-42封装,也就是说这个集成电路的引脚间距是1.78mm,而不是常见的2.54mm,翻遍淘宝也没找到间距是1.78mm的万能线路板。也没找到SDIP42转DIP42的座。

    这下可犯了难,所有零件都买回来了,不能白费吧!想一想干脆直接画印板打板得了。

    画板,修改,忙里偷空,搞了几天,搞好了,发过去打板,漫长的等待,板到手,才发生板子有几处纰漏,最关键的是画板时我已经做了镜像,文件发过去时,没有交代,打板的又做了一次镜像,好在他是按双面工艺做的板,元件插在反面也能焊。

   元件全部焊上去,小心翼翼的通电,发现显示基本正常,接到一台已经装机的安锐米兹米FM高频头的本振输出脚测试,一切正常,嘿嘿。

手机拍的LED显示效果有点发白,实际效果比手机拍出来的要好看,醒目多了。

以后再来慢慢折腾FM高频头和接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验证完毕了,到时候怎么用呢?装台机内,还是做一个通用的表?

打算另作一台收音机,装机内。

这个板子我在画板的时候,就考虑到方便安装的问题,LED部分和LC7265电路部分,是相互独立的,可以把板子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显示部分和电路部分,分开安装,或者相互垂直安装,都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真不错。只是有一点儿小缺憾:还得要加两个 LED 来显示 Mhz , KHz. 通用型LED的缺点。或许还需要有波段指示。

网友:
谢谢楼主了,准备给我fm改装下

网友:
不错,看上去很大气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pcb板

网友:
收到你的留言.如何同你联系。

网友:
楼主有原理图吗?

楼主:
我没有整理图纸,帖子里已经做了说明。

其实很简单的,LC7265的引脚图上,已经标明对应的数码管笔画了,只要与数码管的引脚对应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好,PCB板可否让2件给我?

网友(2018-08-04):
            出套件吗?

网友:
漂亮 过程还是挺起伏的 一般钟控用的是LM8560LED屏 收音机频率大多是用sc3610+液晶屏

网友:
楼主cxa1238s可有研究

网友B:
这个频显,调幅波段中频是多少,465还是4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显,调幅波段中频是多少,465还是455?

AM和FM都有多种中频可供选择,但是没有465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AM和FM都有多种中频可供选择,但是没有465khz。

还是465最好,它的倍频能较好的避开国内中波电台

网友C:
楼主能否说下,晶振用什么?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说下,晶振用什么?频率是多少。

晶振是7.2mh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是7.2mhz的。

哦。
谢谢你。

网友C(2018-11-01):
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

LC7265内部应该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式,也就是需要点亮的字段,是低电平点亮。

所以用的数码管是共阳极的。

网友D:
这两芯片我也一直有,但还没有想到装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芯片我也一直有,但还没有想到装在什么地方。

这个做频率显示挺好用的,灵敏度,醒目。

网友E:
建议分为显示板,驱动板,两个板子,这样安装可以灵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分为显示板,驱动板,两个板子,这样安装可以灵活点

我的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中间可以割开的。可以分成两半,显示和计数各一部分。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能不能显示短波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能不能显示短波的频率

可以的。

字数补丁。

网友G(2019-02-28):
楼主麻烦给一下脚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麻烦给一下脚的定义。

图中已标明。一一对应就OK

网友:
俺查了半天也没查到实际应用电路.

网友H:
谁有应用电路发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1323&extra=page%3D4

没电路应用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谁有应用电路发个。

就是LC7265的应用图,

LC7265本身外围元件屈指可数,关键是与数码管的连接,搞清楚就可以了。

上传图纸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不同尺寸的LED数码管,引脚定义可能不完全相同。

只要根据自己手中数码管,加上1-2.2K左右的限流电阻与LC7265的对应脚接起来就可以了。数码管的位数,LC7265的应用图上也标注的比较清晰。

数码管要用共阳极的数码管,因为7265是漏极输出形式,低电平有效。

晶振用7.2mhz的,其他引脚功能LC7265的PDF资料里面说的比较清楚。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只要引脚与数码管的字段对应关系,不搞错,基本就一次成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LC7265的应用图,

LC7265本身外围元件屈指可数,关键是与数码管的连接,搞清楚就可以了。

谢谢~就是想找一张应用图学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谢谢~就是想找一张应用图学学。

截图不算很清楚,基本能说明问题,原图出自《汽车音响集成电路实用手册》59页。《现代汽车音响设备原理与检修》128页也有相关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没电路应用图啊。

发一个成品给你瞧瞧。

网友:
有3d打印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图不算很清楚,基本能说明问题,原图出自《汽车音响集成电路实用手册》59页。《现代汽车音响设备原理与 ...

大谢猪大~~~

网友:
再结合PDF看就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一个成品给你瞧瞧。

猪大咋啥都有啊?!

网友H:
猪大把AM/FM的取样点给俺照下?再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发一个成品给你瞧瞧。

猪大扫描一下抄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猪大把AM/FM的取样点给俺照下?再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数码引脚直接没有加限流电阻吗?

我做的时候,每个与数码管连接的引脚是加限流电阻了的。

一个总限流电阻(R24),就是边上那个超大个的电阻。这样做的好处是省了不少电阻,坏处是,不同显示时LED的亮度有点不同(但差别不大,除非是188.8与111.1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猪大扫描一下抄个板!

正在抄。这个IC,我手头还有好几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正在抄。这个IC,我手头还有好几片。

猪大好~

再把输出留上电阻及焊孔~

yudingzhong~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猪大好~

再把输出留上电阻及焊孔~

抄完版,一定和大家共享。下星期的事了。
LED部分有点头痛,就不抄了,想用的直接用洞洞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抄完版,一定和大家共享。下星期的事了。
LED部分有点头痛,就不抄了,想用的直接用洞洞板,哈哈。

予定中~~~~~~~

网友:
以前车机好像就是7265或7267

网友I(2023-12-17):
不知LC7265+LB3500的组合,过1000PF后进入LB3500 2脚的输入信号, 能否取自CD2003的13脚 FM OSC,或者取自其它引脚

网友J:
数码管会不会比较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LC7265+LB3500的组合,过1000PF后进入LB3500 2脚的输入信号, 能否取自CD2003的13脚 FM OSC,或者取自 ...

1000P的电容太大了,太大会影响振荡电路的工作状态,2-3pF就够了,可以从ⅠC的FM OSC脚取信号,但是引线不要太长,以防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数码管会不会比较费电?

耗电量并不是太大,选用高亮度的数码管,一个字段笔划0.5mA的电流,就已经很亮了。

网友(2024-05-11):
正想做一个,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