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老的舌簧喇叭

楼主(2018-06-29):
            两只舌簧都是八寸,用磁钢的,产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来的喇叭都用铁氧体了。

两只产于50年代的喇叭

两只产于50年代的喇叭

马蹄形磁钢

马蹄形磁钢

方形磁钢

方形磁钢

网友:
文革期间流行的产物,这个可能还要早些

网友A:
我小时候家里的舌簧喇叭是圆柱型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家里的舌簧喇叭是圆柱型磁铁!

圆柱形的一般用铁氧体磁性材料了。

网友B:
马蹄形磁铁这个应该是仿制品,看工艺不是进口货,上边那个比后来的圆柱磁铁产品老一些。

网友:
修复的关键是纸盆要完好,线包可重绕,磷铜针有时能搞到

网友:
小时候把线圈拆下来,用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蹄形磁铁这个应该是仿制品,看工艺不是进口货,上边那个比后来的圆柱磁铁产品老一些。

        应该是国产的。但我还有一只日产夏普的舌簧。

楼主:
谢谢老矿友加分。

网友:
这样的磁钢现在失磁利害,修理办法在一臂上吸一块铷磁体。

网友:
第一次见这类舌簧喇叭 图片。

网友:
这种早期的舌簧喇叭可不多见啦,值得收藏。

网友:
夏普喇叭可谓孤品了吧?真养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国产的。但我还有一只日产夏普的舌簧。

这还能响吗,声音怎么样

网友:
少见的老舌簧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能响吗,声音怎么样

        会响的,舌簧喇叭的音质和动圈喇叭不能比了。那只夏普的因年代久远,有铁锈粉进入舌簧间隙,影响声音。谢谢二位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舌簧声音很尖,现在谈不上声音咋样,只是做个怀旧

网友:
U型磁铁的60年代向前的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响的,舌簧喇叭的音质和动圈喇叭不能比了。那只夏普的因年代久远,有铁锈粉进入舌簧间隙,影响 ...

坛里一位曾经维修过满洲标四收音机的前辈描述说满洲机器里原装的日本产的舌簧喇叭声音能和动圈喇叭媲美,不知真假。以前碰到过一些满洲机器,但是不是喇叭纸盆被更换就是喇叭整个被换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听到日本原装舌簧喇叭的声音。听过有线广播舌簧喇叭的声音,因为纸盆较硬且舌簧片较厚,听起来硬邦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里一位曾经维修过满洲标四收音机的前辈描述说满洲机器里原装的日本产的舌簧喇叭声音能和动圈喇叭媲美, ...

        谢谢你的加分。舌簧喇叭的音质要和动圈喇叭媲美,这里有个喇叭的结构问题。我想纸盆要好,再就是舌簧的灵敏度很高且舌簧的活动空间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加分。舌簧喇叭的音质要和动圈喇叭媲美,这里有个喇叭的结构问题。我想纸盆要好,再就是 ...

对的,声音和喇叭结构及纸盆材质都有很大关系,因为没听到真实声音,所以很难确定那位前辈的描述是客观事实还是包含有主观因素。前一阵在ebay上见到过飞鸽的舌簧喇叭,看制作工艺比日本的都要强一些,结构很独特,是一对扣在一起的小型马蹄磁铁中间固定线圈并夹住舌簧片固定架,以前没见过这种结构,不知声音如何,当时想买但是卖家不邮中国没买成。什么时候如果遇到合适的我收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