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请教打磨建议

楼主(2018-06-29):
各位专家
有个便携解码耳放  最近想打磨下 配置如下
请教下打磨建议

配置

配置

板子图

板子图

网友A:
问题的方式不对:各位专家,最近想花钱了,想找个花钱的借口,请帮忙找门道儿。让我花痛快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方式不对:各位专家,最近想花钱了,想找个花钱的借口,请帮忙找门道儿。让我花痛快点儿。

  哈哈

网友A:
我把DVD上的2134换成过2132(贴片的),怎么说呢?有变化,声音润一些,而且我也把DVD的电解电容换成了专门从代理商采购的那一种(貌似国外直接发货那一种),感觉和原厂的没有多大差异。如图:黑色是原厂的,elna是自己采购的,价格高出不少。

网友B:
这种基本都是数字的,没什么打磨的,最多也就换换运放,哦,对了,把运放的旁的8个电解先换成音频电解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本都是数字的,没什么打磨的,最多也就换换运放,哦,对了,把运放的旁的8个电解先换成音频电解再说

谢谢指点!换了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DVD上的2134换成过2132(贴片的),怎么说呢?有变化,声音润一些,而且我也把DVD的电解电容换成了专门 ...

谢谢分享经验,我也买俩2132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换了试试效果

其他地方不要去动它,把上面说的电解换了,然后把运放加个8脚镀金座,这样可以换不同的类型的运放听听

网友B:
还可以把耳放功放管电流调大,使其再甲类状态(注意散热)。有条件再把模拟部分的电源磨磨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把耳放功放管电流调大,使其再甲类状态(注意散热)。有条件再把模拟部分的电源磨磨就完了

谢谢建议,备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忠告,别动了,已经够好了。动来动去反而不好。

谢谢肺腑之言

网友:
DAC打磨最好的就是换時钟,其他的尽量不要变换修改,一不小心弄到整机频响失去平衡就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