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讯响器的接线

楼主(2018-06-29):
朋友将他的电动车上的讯响器拆下来给我看看。我打开看了看,请见附图。可以确定的是电源正负极,看到有一根线板子上印有 DAT,是接主控器的数据输出?我试了一下,需要电源电压高于 9伏后将橙色线接正极能发出‘欢迎使用。。。’,偶尔还会说‘请锁车,。。。’,很想对它有较全面的了解,不知哪位朋友曾经能过此讯响器,给一些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也许真要配合原车控制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真要配合原车控制器才行

谢谢。这个板子上有一个  MCU,但看不到型号,还有一个 EEPROM, 一个语言合成器,和一个运放。那个 DAT 引线或是接收主 MCU 的信号或是发出信号。没大事,我慢慢摆弄吧。谢谢。

网友B:
看板子有高频接收部分,这个东西应该还有一个遥控器,遥控上锁之后电门锁被强行接通就会报警并同时给调速器控制器一个关断信号使车子不能电动骑行,在解锁状态下,电门锁从接通状态转到关闭,它就会发出“请上锁”,这只是我理解的功能,具体怎么接线我也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有高频接收部分,这个东西应该还有一个遥控器,遥控上锁之后电门锁被强行接通就会报警并同时给调速器 ...

非常正确,那根蓝线标着 ANT,即是天线。它的确能电气上‘锁住’车子。非常敬佩你的眼力。

谢谢。

网友C:
这种报警器 无非 几个功能,  震动报警, 推车报警, 开锁报警,电机通电锁定,等, 如果有语音的一般都是品牌自用,和控制器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报警器 无非 几个功能,  震动报警, 推车报警, 开锁报警,电机通电锁定,等, 如果有语音的一般都是 ...

谢谢,是的,它拆下来是因为声音烦人,其实是工作正常的。我拿来打开,看看里面什么样。琢磨琢磨线路。属于无事闲的。总体看如你所说,有几项功能,似乎还有遥控,带了根天线。
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它拆下来是因为声音烦人,其实是工作正常的。我拿来打开,看看里面什么样。琢磨琢磨线路。属 ...

这玩意就一鸡肋,   没事天天闹,  有事不喘气,  关键还浪费电,  现在手里的车都不带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一鸡肋,   没事天天闹,  有事不喘气,  关键还浪费电,  现在手里的车都不带这玩意,

借地方找无烟版主支招: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9226554
苏泊尔C21A01-B电磁炉不加热,上电正常响一声,再按开、关键启动进入待机,再选择加热功能后,面板显示到相应的功能,马上就进入保护,面板灯全闪,把电流检测的那个500欧姆电阻已调到时247欧姆了,还是不行,请教下步检查哪里啊。网上找到可以参考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一鸡肋,   没事天天闹,  有事不喘气,  关键还浪费电,  现在手里的车都不带这玩意,

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嫌它吵就拆了。我看了,EEPOROM 可以重写,MCU 看不见型号,算了。语音合成器就是那几句话,重写的可能未知,闲得无事再说吧。还有那个压电陶瓷,声音刺耳,改用到超声波换能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电源正,黑负 ,黄推动报警,蓝电门锁,灰电平信号 还有一种,绿推动报警,橙电门锁,蓝电平信号。

多谢你的信息。我没事儿的时候就会拿它鼓捣一会儿。逐一试试接高低电平,加个脉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