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烟版换电瓶问题

楼主(2018-06-29):
今天去给一辆君越车换电瓶,换电瓶的师傅说把车打着换,不怕丢了数据,然后司机就去把车打着了,谁知道在换的过程中把旧电池拆下来以后,装新电瓶的时候车熄火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当时自己想反正大不了修不好掏1700换 个新的,破釜沉舟啊。

我在黑龙江。冬天没有库。只是在楼下支个车棚。把电引下去了
自己给车装了个发动机预热器。挺好用的。不然零下20多度。启动车子费油还还费车。
用小米插座设置好每天用车时间。提前半个小时自动通电加热。到点下楼一秒启动就能开走
不然的话零下20多度冷启动车子。得启动好几秒。直冒黑烟。发动机温度太低。ECU控制大量喷油提高发动机温度
费油还费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次别去这个店了。太不专业了。像烟版所说。没烧了电控就不错了

我有次帮客户对车打火,结果电池夹子正极碰打铁了,当时车着着火,嘭的一声,发动机电脑和凸轴位传感器烧坏了。打电话问配件,发动机电脑要1700多,传感器65。我一想,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先修修试试,修不好再换,结果拆开ECU一看,只是有7.8根地线打断了,找铜丝一根根接的,。。。好了。  哈哈。。

网友:
打着了火换电瓶,会不会烧坏车电路?

网友C:
一般的方法是用个备用电瓶夹在你的+-极上,然后换新的。换好后拿掉备用电瓶。

网友:
不是在4儿子店换电瓶,楼上操作是正解,第一次听说打着车换电瓶的

网友:
这是想换车了想出来的招吗?

网友:
方法是用个备用电瓶夹在你的+-极上,然后换新的。换好后拿掉备用电瓶。

网友:
并列个电瓶换就可以啦,何必这样麻烦,空载 容易烧坏东西

网友:
   头一次听说换电池这么麻烦  正常熄火,   正确的拆卸电池 即可放心更换。  没有那么多麻烦事的。   没有蓄电池的状态下 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  应该庆幸你的电控系统没有烧坏。

  拆下蓄电池后  发电机相当于空载(排除系统本身需要的电力),发动机负荷降低,  怠速减小,  接入蓄电池那一瞬间, 发电机负载助力突然加大,电控系统反应不过来  被憋死了……

网友A:
别克系还有雪佛兰系的发动机EC具有蓄电池防盗功能。如果向普通的车那样换电池步骤,装上新电池会有故障码,造成全车不通电现象。但是打着车换电瓶也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应该如3楼所说。不然换完电池之后就需要解码了。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我的车子我还断电过30小时呢。冬天取下来充电
装上后只是时间归零了。重新设置一下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方法是用个备用电瓶夹在你的+-极上,然后换新的。换好后拿掉备用电瓶。

这个方法好。换的过程中不会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克系还有雪佛兰系的发动机EC具有蓄电池防盗功能。如果向普通的车那样换电池步骤,装上新电池会有故障码, ...

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

网友B:
下次别去这个店了。太不专业了。像烟版所说。没烧了电控就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次帮客户对车打火,结果电池夹子正极碰打铁了,当时车着着火,嘭的一声,发动机电脑和凸轴位传感器烧 ...

是不是保险啊?熔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保险啊?熔断了?

保险都没有反映过来ECU就烧啦。快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都没有反映过来ECU就烧啦。快得很.

还好损失不重。自己就能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次帮客户对车打火,结果电池夹子正极碰打铁了,当时车着着火,嘭的一声,发动机电脑和凸轴位传感器烧 ...

你的凸轮轴传感器只要65啊,我的老天籁上次换了2个凸轮轴传感器,被JS骗了好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凸轮轴传感器只要65啊,我的老天籁上次换了2个凸轮轴传感器,被JS骗了好几百,

我自己本身算半个修车人,平时也有帮客户去配件商那里拿货,而且是我自己换的,肯定价格低啊,再说车不一样,配件价格也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好损失不重。自己就能搞定

是啊,当时自己想反正大不了修不好掏1700换 个新的,破釜沉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当时自己想反正大不了修不好掏1700换 个新的,破釜沉舟啊。

挺好。我也喜欢自己琢磨。喜欢动手折腾

楼主:
今天我又见这个店给一个奥迪q3换电瓶,还是打着车不外接电源换的,只是在卸下正极线的时候把头给包住了,说是搭铁就熄火了,到最后换了电瓶,啥事没有

网友:
我的上一部车就是君越精英版的(现在还在用),几次自己维修(换发电机皮带轮、修保险盒等等,详见爱卡君越论坛)都是直接把电池拆了,修好后装回去,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收音机存储没了,还有石英钟时间不对了,其他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