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不转了

楼主(2018-06-29):
用了10年左右,定时器去年坏了,拆下直接连线,记得去年收起来时还是好的,今天拿出来打扫卫生插上电不转了,启动电容标记1.5微法,量一下还有1.45微法,从插头到按键开关量过没有断线,电机打开没有裸露线头没法量,还有哪里可能出问题?

网友A:
手拨下会不会转?电机有没有轻微的嗡嗡声?来判别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拨下会不会转?电机有没有轻微的嗡嗡声?来判别故障

手拨转,但不是电动的转,电机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打开电机?为什么不从档位开关处量绕组?

没想起来,马上量一下。

楼主:
按照这个电路,从按键开关处量,红、白、蓝和黑均不通

网友C:
有的电机线包处串有一个一次性温度保险,有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红白蓝如跟黄线即启动绕组也不通就不要开盖查看了

网友:
这个是很容易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机线包处串有一个一次性温度保险,有可能是它坏了。。。。。

没错。
原温度保险丝是内置的,为了使用安全,在外面加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

刚才看到风扇后面有电路,有一个温度保险,明天再看。

楼主:
怀疑是热熔断器坏了,按风扇背面电路图,把蓝线从电机外剪断,接到电容器一脚上,风扇依然不能启动,难道真的是线圈断了?

楼主:
通电,按下开关,量电容器两端电压239v,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风扇噪音太大,怎么解决

网友:
线包紧贴的热熔保险断路,应急使用直接短接即可

网友F:
风扇用了一年以后  发现速度慢了很多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扇用了一年以后  发现速度慢了很多 是什么原因

启动电容换掉,轴套缺油

网友:
风扇绕组中串联热保护器开路

网友:
也不要迷信启动电容,可以换一新电容试一下。电风扇,电机,启动电容,开关,线路,总共这些东西,仔细查。旧货更应详细检查各点的通断,及有无锈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噪音太大,怎么解决

风扇噪音太大,要找到原因才能解决,基本上有2条主要原因,1是电机轴承间隙大并且少了润滑油,会产异响;2是风扇叶片不平衡了,需要修理(一般情况下不是专业人员不能平衡),或者是更换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