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垂直钻孔

楼主(2018-06-29):
请问各位大神,
用手电钻钻孔,怎样才能保证垂直?没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问题,随便钻都行。注意是先打引孔在钻,主要是防止孔移位。

已经钻完了,哈哈。那天没想到打引孔,加上用的钻头太差,第一个孔有移位,很丑。由于钻的是铝,换了好一些的钻头后,就OK了。
功放基本组装完毕(没壳,不过也不算难看),在听了。
谢谢解答,我以后钻金属就能想到打引孔了。

网友:
手电钻没支架钻孔无法保证垂直,如果是老手经验丰富也只能是做到相对垂直。

网友:
做个与工件垂直的钻套,最好还是用台钻。

楼主:
多谢二位的回答了,我就放松点要求了。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让他人在侧面帮助看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让他人在侧面帮助看着点。

恩,要求不高。

网友:
没支架只能凭感觉 凭经验了

网友C:
记得前几年在淘宝上购买过手电钻改台钻的架子,大概30多元,使用效果还好。

网友:
        手电钻想钻垂直了很难,钻得总是偏的,换句话说如果手电钻能钻垂直了,那还要台钻干嘛,有些孔必须垂直,比如绕变压器的木芯,如果钻歪了,你就绕不好线包,遭罪了,虽说是一般的孔偏了也能用,但可是还是正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前几年在淘宝上购买过手电钻改台钻的架子,大概30多元,使用效果还好。

这个我知道,不过今晚要动手的时候才想到,不想再等了。

网友D:
买个几元钱的万向水准汽泡器帖在手钻的屁股上。

网友A:
还要考虑你钻的厚度,材料性质,越厚越歪。金属材料6mm以下基本能钻直。如果是定型孔,可做一个护套孔定位,能保证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考虑你钻的厚度,材料性质,越厚越歪。金属材料6mm以下基本能钻直。如果是定型孔,可做一个护套孔定位 ...

只是用来固定的孔。弄个1969功放,有四个大铝柱,在散热片上钻孔,用铝柱把两个散热片联接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用来固定的孔。弄个1969功放,有四个大铝柱,在散热片上钻孔,用铝柱把两个散热片联接起来。

这没问题,随便钻都行。注意是先打引孔在钻,主要是防止孔移位。

网友(2018-08-27):
网上卖的那种架子能做到相对垂直,但精度不高

网友:
手枪钻的话可以用一个打孔引导器,没有的话顺便找个金属方块让台钻打几个大小不一的垂直孔,或者家里顺便找个厚一点的有垂直孔的东西替代。

网友E:
我都是先拿钢精钉(直接钉水泥墙的钢钉)用榔头敲一下定位,这样钻头就不会滑动了。垂直更好办,先在墙上画条直线,靠墙下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先拿钢精钉(直接钉水泥墙的钢钉)用榔头敲一下定位,这样钻头就不会滑动了。垂直更好办,先在墙上画 ...

画线就对的准吗
而且要垂直得两个方向对准,一个方向不够。

网友:
垂直说实在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几元钱的万向水准汽泡器帖在手钻的屁股上。

工件也要水平才好,或者说需要钻孔的面要跟地面平行才可以。

网友:
有个简单办法 找个人给瞅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自己瞅。

网友:
如果材料不太厚的话,怎么钻都没问题。

网友:
只能做到相对的垂直,绝对垂直必须上台钻。

网友:
一次不要钻透,从两头开始往中间钻。
老木匠都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