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响"啪啪"杂音

楼主(2018-06-29):
惠威书架有源音箱,用了7--8年了,LM4766电路,不管有无信号不管音量大小,喇叭都有间歇“啪啪”爆棚声,补焊功放块,大电容无效,但是大电容有轻微鼓包。请教是什么毛病?

网友:
清洁敷铜版,试试!只有好处,没坏处.

网友:
鼓包电容失效。。。。换换试试

网友:
电容不能鼓包.受潮,油烟污染电路板引起电路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我的低音炮也出过类似情况 我的是偶发

楼主:
大电容耐压35V,实测正副31V.MF30万用表,10K档测量电阻接近0,其他档位无穷大,正常吗?,网购了50V大电容,回头装上试试。

网友:
以前也常有,加电源滤波后好多了

楼主:
大电容更换无效,准备换4766

网友:
换一根电源线试试,我原来有一台收录机就卡拉卡拉的响,用电池没事,换了电源线好了。(电源线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
呵呵!偶认为不是补焊,应是修换信号通道中的漏电电容,有二极管的测一下,是否老化了。 另外,电源线,电源插座,机器插座,保险管是否松动,连接接插件是否都牢靠?

楼主:
这么说,先别急着换4766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容耐压35V,实测正副31V.MF30万用表,10K档测量电阻接近0,其他档位无穷大,正常吗?,网购了50V大电 ...

你的检测方法都不对,在无信号时有噪音吗?

网友:
检查各级之间的耦合电容。或试试换一下。

楼主:
无信号时也一样,且不受音量电位器控制,交换声道故障也交换,且故障声道音量偏小

网友:
是不是到了临界电压

网友A:
为何不换一下输入的耦合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换一下输入的耦合电容呢

断开输入端还有杂音跟输入电容还是有关系吗?

楼主:
实物图?线路图?

网友:
交换声道故障也交换,且故障声道音量偏小,,查一下分频器和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图?线路图?

对线路图,分析原因需要。

网友:
我的音响有时也有,过来学一学

网友:
把4766换掉吧

楼主:
嗯,刚刚到货,装备明天下手

网友B:
集成电路热杂声。一般用稳压电源替代原电源,开机仍然老问题,就是功放集成电路热杂音,表现在1开机一段时间后出现,2左右声道有一个,或则二个杂音,3一开机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热杂声。一般用稳压电源替代原电源,开机仍然老问题,就是功放集成电路热杂音,表现在1开机一段时 ...

这么复杂,等明天换了4766便知分晓

网友:
集成电路损坏了,就是这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等明天换了4766便知分晓

不复杂的之前写过相关的修理心得。看图纸主要看功放集成电路外是否还有前置晶体管。如有的话管子也会产生故障。

网友(2018-08-11):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可能老化了,造成高峰过滤的不彻底,。

网友:
只要电容有鼓包就一定要换掉,其他的小容量电容是否失效,建议用一耳机逐级查找信号循迹。

网友:
检测电容吧

网友:
会不会前级故障呢!!

网友:
我亲戚的几万元惠威,上次发现一个低音炮不响。居然发现内部一个稳压用78L05! 电流有七八十。   另我还发现音源不输出音乐时,噪音好明显!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C:
楼主换4766是不是好了?反馈一下啊

网友:
芯片本身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修理的过程就是缩小故障范围的过程,首先换一个扬声器,如杂音消失就是扬声器的问题。如没有依旧杂音,要用信号寻迹器,挨级的寻找,很快就能确定在哪一集,哪一级确定后就剩几个原件,很好找。

楼主(2025-04-10):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4766是不是好了?反馈一下啊

没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好。。。。。。’

2018年的帖子啊,整流二级管测了吗,有条件换掉试下,产生爆音有可能管子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