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观念得改改了

楼主(2018-06-30):
   单位室外安装了块30平方米的LED大屏幕,大太阳天开时需要亮度大用电功率大,设计人员说屏幕峰值功率加内部两台降温空调总功率达45KW,但画面是动态的平均功率低需要30KW配电就够了。我知道这种屏幕工作时三相四线电流中零线电流最大所以给配了同16平方的5根铜导线,但一位老电工说三根火线16平方,地线与零线10平方足够了;我说这是新用电技术要听我的不会错。

   安装完工测试,太阳天整屏幕全亮度显示静态白色,三火线电流分别是38A、29A、21A、零线电流59A!地线电流3A多。设计员说有400多个开关电源,这么多开关电源所有安规电容到地电流汇总电流达到近4A之多。16平方的线在60A左右下微热。
老电工自然不说话了。

   下面是夜晚播放电影时的电流,内部两台空调可能温度不到还不启动工作。
相电流

中性线电流

夜晚耗电与白天相差巨大。

现在我国配电标准已经是同平方五线制,可能很多电工还不知道。老的配电思路该改了。

网友:
显示屏的电源应该不带PFC的便宜货,电源功率因数高的话三相平衡后中性线电流就不会这么大。
今天上收购站看到4个明伟24V带PFC的电源都被拆铜了,要价太高,只买回2块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4、500个开关电源他们是大概按面积区块分配的,两空调应该也是分接两相。人家的设备我们不好乱指点, ...

人家的设备,但是用的是你的电啊。相差近一倍。要是我,不搞好别想过关。

网友A:
用耐压380V的开关电源,三角形或者星型接在一起,取消零线。

网友:
平衡的三相供电给对称负荷,中性线电流为0,这是老电工的观念。不平衡三相负荷中性线电流不会大于任何一根火线,这也是老电工的观念。可是开关电源中有大量的高次谐波。老电工就未必有这个认识了,再加上三次以及三的整倍数9次、15次、21次.....谐波的电流是三相同相位的,会集中在中性线上叠加起来,这样就造成中性线的电流超过火线,老电工如果不是真正的老电工,不具备这些基础知识就可悲了。具有谐波的负荷,必须配备和火线一样粗的导线,这早就有国家的建筑电气标准了。
我最佩服的一个老电工是从东北来支边的,他两夫妻都是电工,老头是8级电工,应当相当于技师的水平,基础知识非常扎实。70年代末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在一个全国第二大的造纸厂工作,以前在东北的日本人工厂里当学徒出身的,不得不佩服他的功底,他对谐波的存在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因为造纸厂的造纸机是用了可控硅调速的,具有大量的谐波送到电网,厂里的自备发电厂经常被谐波造成保护停机。后来进行了技术改造,消除了可控硅调速造成的影响。

网友:
这不仅仅是老电工的观念问题,而是原有的老技术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这多数出现在凭关系当的电工身上,他们有硬后台,不怕下岗。而靠实力吃饭的电工时时刻刻要关注最新技术的发展动向,行事比较谨慎,施工前会做足功课,以免出纰漏被人暗算。

网友B:
开关电源,电流倾向于脉冲波形,零线电流不能充分相互抵消,地线应该粗一点,曾经见过用单人电磁火锅的饭店也有这个问题,等装修完了才发现零线难当重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电流倾向于脉冲波形,零线电流不能充分相互抵消,地线应该粗一点,曾经见过用单人电磁火锅的饭店 ...

其实在三相四线配电中,用电严重不平衡时比如一根火线断开,零线电流将大过火线。这道题在学校我计算过了印象深。原老配电零线小就已经是不适合。近年开关电源大量使用三次谐波电流才显示出原配电的严重问题来。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出现了,老观念早就该改啦。

网友: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主要负载时,零线可以小一点

网友:
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C:
我认为,屏幕显示不同区域的亮度无时无刻发生变化,三相电流也在不平衡状态,所以选择零线线径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如果屏幕全白屏,零线电流最小,相电流近似平衡,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D:
这个屏幕多大耗电这么大?不是说LED省电吗?

网友:
现在是规定火零同截面了,但三相负载也应尽量平衡,38、29、21、三相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当然大。那电工也是半桶水。不关是否老。如果是懂行就要施工者接到尽量平衡。

网友E:
30平方米的LED大屏幕,大太阳天开时需要亮度大用电功率大,设计人员说屏幕峰值功率加内部两台降温空调总功率达45KW …………这功耗让我惊了   5X6米的LED大屏幕居然如此耗电?

网友:
不光是观念落后的老电工,就连新电工也有这样的,比如我家装修的时候让他把等电位点接到进户地线上而且要用4平方以上的线,那年轻人还老大不愿意呢。

网友F:
负载分配是不是可以再调整一下。最大和最小电流差不多相差一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平方米的LED大屏幕,大太阳天开时需要亮度大用电功率大,设计人员说屏幕峰值功率加内部两台降温空调总功 ...

他说的是峰值功率,屏幕是动太,给我说30KW配电已经是够了。

其实我们自己想下,1平方米有多少个LED头?好几千个吧,顶得太阳光一个LED头需要0.3W吧,这样1平方就要一千多瓦了,30平方40千瓦(假设他两空调5千瓦)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被你这么估算一下好像也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分配是不是可以再调整一下。最大和最小电流差不多相差一倍了。

我想4、500个开关电源他们是大概按面积区块分配的,两空调应该也是分接两相。人家的设备我们不好乱指点,这点相线电流差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屏幕显示不同区域的亮度无时无刻发生变化,三相电流也在不平衡状态,所以选择零线线径就变得非常重 ...

我认为你分析不错。测试全白时可能空调只启动了一台工作该相电流38A,另两相21A、29A差别不算大,零线59A绝大部分都谐波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幕多大耗电这么大?不是说LED省电吗?

30平方。这电流已经很省电了。

网友G:
空调是给显示屏降温吗?这是在马来西亚拍的一张照片,这个交通显示屏有两个空调。

网友:
这多数出现在凭关系当的电工身上,他们有硬后台,不怕下岗。而靠实力吃饭的电工时时刻刻要关注最新技术的发展动向,行事比较谨慎,施工前会做足功课,以免出纰漏被人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调是给显示屏降温吗?这是在马来西亚拍的一张照片,这个交通显示屏有两个空调。

这个欠雅观了吧
国内相同设施我见是内置空调加专门散热风道。

网友:
很多电工的配电思路该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耐压380V的开关电源,三角形或者星型接在一起,取消零线。

可能已经有专门380V开关电源了,鸟巢那种特大型的屏幕配电可能就使用了三角接。但星接是不行的,380V星接需要660V电压了,星接就必定产生中性线谐波电流。

网友:
我想说的这位电工不能代表老电工。因为在用电方面基本理论是不会改变的。观念也不会脱离用电规范,只是他没有认真分析设备的配电要求。现代电工注重成本、老电工更注意安全配电。

网友:
我不明白,工作一段时间,不用红外仪扫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