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做了个高频PCB,对数检波器电路,请指导下吧

楼主(2018-06-30):
学习做了个高频PCB,对数检波器电路AD8362,

因为是初学,先练练手,因为懂得太少,虚心求学。

存在什么问题?怎么修改好?先谢谢!

网友A:
对于这类比较高阶的DIY,矿坛的精神是提倡自学,吃透datasheet,因为在这里即使有人懂得,也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应对您的问题的。

很抱歉跟您说这些话,因为datasheet表明,这个电路其实很容易使用。

网友:
最好能把电路图附上,还有说明你用它做什么。

网友B:
楼主在这已经是鹤立鸡群了,这里最爱的是单管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这已经是鹤立鸡群了,这里最爱的是单管机

这倒是实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大家对“新技术”和一些新意的东西接受度不高。

经常看到国外网友一些化腐朽为神奇的,用寻常易得的元件,做出很有创意的东西,但是国内的论坛,这些东西难道一见。

网友:
一点个人制作体会:作为初学者,在焊接过程中的焊锡选择和松香碳化处理问题上,要多加练习,保持良好的电路环境状态。

网友:
这里的爱好者是以怀旧为最爱,一个牡丹941 能卖到700元,还感觉很值得拥有。要将这700元用在购买具有现代科技的新产品上会有不一样的享受。不过我也是喜欢有年代感的东西,以至于不能自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类比较高阶的DIY,矿坛的精神是提倡自学,吃透datasheet,因为在这里即使有人懂得,也是需要花费很多 ...

我只是想到有可能有人会想到和我做差不多的东西,让同好着帮忙看看也好.  谢谢各位老师和版主。
这也就是我没有写清楚做这个是干什么的原因。
有做同类试验的,可以分享下您们的作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倒是实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大家对“新技术”和一些新意的东西接受度不高。

错了,不是大家对新技术接受度不高,而是论坛上限制发表一些关于高频发射的内容,楼主这个AD8362是0--2.7GHZ对数检测电路,通俗的讲就是测高频发射甚至微波发射功率检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超高频微功率表”,把AD8362接上相应的50欧姆阻抗,可以测出超高频的发射功率(功率对应值成对数比例值),但楼主做的AD8362输入几乎没有阻抗衰减电路,所以楼主做的AD8362微功率检测,检测最多不能超过100mW功率,否则,将损坏AD83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不是大家对新技术接受度不高,而是论坛上限制发表一些关于高频发射的内容,楼主这个AD8362是0--2.7 ...

用这东西做扫频仪的检测器,不知怎么样?

主要是这东西拆机件,特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这东西做扫频仪的检测器,不知怎么样?

主要是这东西拆机件,特便宜!

没试过,需要自己摸索,你说的这个拆机件,哪里有,论坛短消息给个链接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试过,需要自己摸索,你说的这个拆机件,哪里有,论坛短消息给个链接过来。

淘宝搜索AD8362拆机件
有很多种,ad83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东西做扫频仪的检测器,不知怎么样?

主要是这东西拆机件,特便宜!

可以做高频毫伏表用。

其实自己玩,用AD8307更好,最高频率低一点,范围从DC~500MHz,价格也便宜,两三块钱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高频毫伏表用。

其实自己玩,用AD8307更好,最高频率低一点,范围从DC~500MHz,价格也便宜,两 ...

AD8307我做过了,很好用,尤其高频,低频外接干扰很严重,电源进线干扰很严重。

ad8362这个买都买来了,当时,一块买的,这个频率高,正在寻思与adf4350,是否可以做扫频仪?胡思乱想中。。。

这个东西输入需要变压器匹配的,我可不会做,先单边输入试试吧

网上有卖成品的。买来就没意思了。

主要想试试高频PCB布线的本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8307我做过了,很好用,尤其高频,低频外接干扰很严重,电源进线干扰很严重。

ad8362这个买都买来了 ...

输入阻抗衰减可以用几个贴片电阻做,具体数据可以根据网上的电阻阻抗衰减计算器来设置,可以把功率测量范围扩大,测对讲机发射功率都不成问题。

网友E:
现在3GHz以下PCB设计都谈不上什么高频了,因为元器件集成,分立件,短线,爱好者都玩得动。真正3GHz以上的微波电路才讲究分布参数,对PCB设计要求介质常数,厚度,㣲带线,共轭补偿和匹配,波阻抗等。土法用smith图,高级用Ansoft仿真。您用双面板是对的,因为高频,多打几个穿孔连通背面的"地"有好处,让"场"在夹层走的更"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3GHz以下PCB设计都谈不上什么高频了,因为元器件集成,分立件,短线,爱好者都玩得动。真正3GHz以上的 ...

谢谢指导,自己制作双面板,过孔不好搞,我用钻头钻孔,用铜铆钉两边焊接的。

所以,很是珍惜数量,想用尽可能少的铆钉,起到更大的作用。

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过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阻抗衰减可以用几个贴片电阻做,具体数据可以根据网上的电阻阻抗衰减计算器来设置,可以把功率测量范 ...

AD8307的数据手册里面有个电路,就是功率计

网友F:
什么是功率计?就是对已知的电阻负载测电压再换算而已。高频下麻烦一点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功率计?就是对已知的电阻负载测电压再换算而已。高频下麻烦一点罢了。

就是这个东东,1uw  到1kw

网友:
你要是不用弯头的sma座,就可以不用打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