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DA7295功放板接线

楼主(2018-06-30):
三个7295组成的低音炮电路,原线路板连接的混响板和调音板。我想把混响板去掉,直接接调音,请教要怎么接线

网友:
3脚输入应该有3个相同容量的输入电容

网友:
板子看着很好!!!

网友A:
电源接头就不解释了,LIN和RIN是左右声道输入,中间为接地。有3个S开头的接头应该就是重低音的调节,板中间三个接头的是主声道输出,旁边的则是重低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头就不解释了,LIN和RIN是左右声道输入,中间为接地。有3个S开头的接头应该就是重低音的调节,板中间 ...

S开头的接头应该就是重低音的调节,左右声道调节接哪?

网友:
我板子上的是6个TDA7495,

网友:
引用 楼主:
S开头的接头应该就是重低音的调节,左右声道调节接哪?

左右声道调节应该在调音板上,跳开混响电路,只接调音部分电路,最好把调音板的正反面也上个图,好辩别,说的太多你会混乱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