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C21A01-B电磁炉不加热求助

楼主(2018-06-30):
苏泊尔C21A01-B电磁炉不加热,上电正常响一声,再按开、关键启动进入待机,再选择加热功能后,面板显示到相应的功能,马上就进入保护,面板灯全闪,把电流检测的那个500欧姆电阻已调到时247欧姆了,还是不行,请教下步检查哪里啊。网上找到可以参考的电路图。

网友:
先检测那几个几百千欧的五环精密大功率金属膜电阻是否变值吧

楼主:
拆开一脚量了没有变,都是240K.

楼主:
故障时测量LM339的四个输出,1脚4.94V,2---1.465V,13----0,14----0

网友:
想帮你  为啥不拍个图片?   最起码电路板也得有个总览吧??  一句话能搞定的事就没那么麻烦了,

楼主:
上了不图啊

楼主:
拍照了的,可是上不了图片。可否请梁大佬加我微信指点我啊。1363547136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拍照了的,可是上不了图片。可否请梁大佬加我微信指点我啊。13635471367

下次回帖要用回复功能,要不然没人知道你的回帖。

已经给你加了50分 级别应该够了 可以上图的

网友B:
你那个是像重启一样还是有显示故障代码?都不说清楚你让大家猜谜语吗

楼主:
请看故障时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回帖要用回复功能,要不然没人知道你的回帖。

已经给你加了50分 级别应该够了 可以上图的

型号是C21A01,机器面板上有两排灯,上面一排是温度点,下面一排是功率,比如选择”煎炒“,正常时是上面指示灯在240度位置,下面排在1800W处常灯,而现在是一按选择”煎炒“,上面指示灯在这240度处刚一亮,马上下面排指示功率灯就全亮,一闪一闪不能正常加热,但散热的风扇一直是受控的。也可以关机。还是上不了图片,我也知道上图最直接有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像重启一样还是有显示故障代码?都不说清楚你让大家猜谜语吗

没有代码,是一排功率指示灯全闪了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