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oSound 3 拆卸)?

楼主(2018-06-30):
如题:
朋友的机器,只拆了个底板
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拆掉了
机器问题,面板触摸键串键,有的按键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按键串键,别的就不用拆了,清理或换掉微动开关就行了,揭掉面板膜能看到螺丝~

里面是这样的,没有看见微动开关。螺丝倒是看见了,底下的那个薄的透明的线路板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热风档吹一下,很容易就能拆下来,但是注意不要把薄膜线路板撕裂了~

拆下来看了,没有微动开关
把那个黑的小圈的擦了下用酒精。比先前好用点,但还是不怎么灵敏。
另外,上面的那个面板弄下来后,再粘上去的时候,自己容易翘起。双面胶不好用了。
哪里有这种胶吗?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擦不管用的,要用白橡皮轻轻擦拭,线路和按键接点都要擦拭。这个胶纸是整张裁下来的,恐怕不好买,粘 ...

非常感谢。
已经在某宝买3m双面胶。1.5mm的那种,等到了再重新弄下,手头也没有那种白胶,看来还要买点。
目前处理了下,基本能用了。
话说这货是不是都有这毛病。
上次还修了个金蛋,雷击了的,电源部分挂了,这个牌子的音箱,资料基本没有。

另外,看您这么熟,是不是也是维修行业的。
您对BeoSound  5 熟悉吗?
手里还有这样一个,主机联屏,开不了机(屏不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怎么检测。

楼主:
东西都不是我的,一个朋友的。
的确是土豪。
家里这个牌子的货全都有,而且不止一套。
玩这个奢侈,我只是帮他修。
从做工方面讲,从设计讲,老外确实用心了,但还是会坏。

以前我也做维修,现在做汽车电气设计这一块了。
业余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我是搞维修的,而且什么都修,机械,电子,高低压,弱电,钳工 木工,焊工,白铁工都干过,什么都会 ...

就是因为是土豪机,我公司近二三十种这些用胶粘最后封的机全部没供应备件,里面不是用D类功放,全是用

最新的数字功放,高低音,失真,力度,都完美得难以辞言,但由于没有备件,使得无法取得数字功放的型号以介绍给网友

网友(2024-08-18):
这种拆完没法恢复的,凑活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