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8-06-30):
前些日子修一个朋友的闪光灯,故障是充电速度慢,亮度低,拆开看到共有6个储能电容,450伏330微并联,充电电路是倍压整流,其中有两个电容鼓包,拆下鼓包电容换上相同新电容后,充电正常闪光也正常,但用了两个小时后又送过来说使用过程中里面炸了,再拆开,发现换上的电容有一个炸开,另外还有一个原装电容也鼓包了,手上只有一个闪光电容了,(因为闪光灯电容是专用的电容,普通电容换上去一定会炸,所以专门买的红宝石相机专用电容),拆下两个坏电容少装了一个电容,通电试机,,等二十分左右,又一个电容炸,手摸剩下的电容都十分烫手,取下坏电容,通电测电容电压有550伏左右,难怪会炸,但是检查剩下的电容都是450伏330微。怪了人家出厂设计就是这么大,为什么原来的不炸,而我换新电容后就会炸呢。难道我的电容有假。

网友:
应该是新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新电容应该先加电老化一段时间,再就是闪光灯电容厂家。普通电容载荷小

网友B:
多个低电压电容串并联使用提高电压与容量的吧,看下并没并分流电阻?一般闪光灯都是自激震荡升压后半波整流的,电压没超过400v的,一个330微法的电容就行,你这个550V电压450V的电容肯定不行。。

网友C:
“充电电路是倍压整流”——市电倍压整流后电压是多少啊?用表测一下看看。有无超过储能电容的耐压值呢?
你这个闪光灯之前的设计是能工作在220V交流市电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路是倍压整流”——市电倍压整流后电压是多少啊?用表测一下看看。有无超过储能电容的耐压值呢?
...

表测过了,超过了,有550伏左右,但原厂设计的电容就是耐压450伏,330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容应该先加电老化一段时间,再就是闪光灯电容厂家。普通电容载荷小

知道新电容有个老化过程,你的意思是单独给新电容加电老化还是安装上去老化,安装上去老化一会就会炸,但会炸别的老电容,新电容一般不会有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表测过了,超过了,有550伏左右,但原厂设计的电容就是耐压450伏,330微法。

请注意看这句:“你这个闪光灯之前的设计是能工作在220V交流市电下吗?”
“原厂设计的电容就是耐压450伏,330微法”这个没有错,但问题是厂家他设计这个闪光灯是在哪种电压下使用的(220V或110V)?仔细看看这个闪光灯的铭牌有无相关的规定。
其实,你的电表已经把答案都告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低电压电容串并联使用提高电压与容量的吧,看下并没并分流电阻?一般闪光灯都是自激震荡升压后半波整流 ...

这个灯是多个450伏,330微的电容并联,充电是交流220直接倍压整流,测有550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看这句:“你这个闪光灯之前的设计是能工作在220V交流市电下吗?”
“原厂设计的电容就是耐压45 ...

是工作在220伏市电下的。金贝400W闪光灯。

网友:
明白了,这是影楼室内固定用的,电源采用220v类似于阻容降压,既然原装的电解是450v的那你测出550v就不正常了,应该检查阻容降压电路及倍压整流电路,确保整流后电解两端工作于450v以下才安全。。。。

网友B:
找了个其他类似的电路参考下,这个估计前面有调压电路以方便调整闪光指数,所以现在要重点检查前边。。。。

网友:
很明显,是市电220V电压超压了,或者根据楼上的电路图220V自动调压电路出问题了,先测一下供电电压吧,也许是另一路火线开空调的太多造成了插闪光灯的这一条火线电压“偏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个其他类似的电路参考下,这个估计前面有调压电路以方便调整闪光指数,所以现在要重点检查前边。。 ...

这么多天一直很忙,刚又查,问题正如你所述,分析应该就是你图上黄色标注的D3,二极管P6KE200,实际是两个二极管串联对地,其中一个断路,感觉这两个和稳压二极管功能类似,查有关资料P6KE200是TVS二极管,6表示能承受600W功率的瞬间冲击,电流可以达上百A,200表示反向击穿电压200V,两个串联反向击穿电压应该在400伏左右,这样就能起到将电压限制在400伏的作用,如果有一个断路,电压会升压到550伏左右,所以会炸电容,手上没有这个管子,改天找一个换上再回复你,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天一直很忙,刚又查,问题正如你所述,分析应该就是你图上黄色标注的D3,二极管P6KE200,实际是 ...

炸电解电容就应该考虑整流管质量或限压电路故障,确认无误后才可以更换电容,否则有多少炸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