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了个充磁机

楼主(2018-06-30):
  老万用表失磁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尤其是外磁表更容易失磁,看到矿坛里很多人做充磁机,自己也试着做了一个,完成后试了一下,还好,能用,就是样子丑了点,所有元件装在一块捡来的木板上,不怎么规整。电路图坛里很多,就不上了,这里把我用的元件型号罗列一下,除了那个电容是网购的外其余元件都是报废设备拆下来的,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充电开关:IC65N       C20      2P
    充磁开关:DZ47-60   C60      2P   因为充磁时电流很大,所以将2P空开两极并联,容量可达120安培,完全够用。
    放电电容:           450V      6800uF
    整流二极管:        1N4004    (有1N4007更好,我没找到,只找到几只1N4004,耐压只有400V,所以做阻尼吸收反相脉冲时串联了2只1N4004,只用一只有可能击穿)
    阻尼二极管:         1N4004  2只
    电阻:                    2W      15  欧
    限流白炽灯泡:      220V    40 W
    充磁线圈 :      在废旧        U型铁芯上用直径1.0左右漆包线两边各绕60匝左右后串联。
    充磁线:   6平方铜线
    接线端子:  有专用大电流端子或线路板更好,我用废旧30表头后盖两个锯开粘在一起再焊接,已达到固定线路的目的,安装二极管和电阻的也是拆的30表内部的小板废物利用。

用30表表头后盖做固定线路的端子

用30表表头后盖做固定线路的端子

弯好线路再焊接

弯好线路再焊接

废30表内小板固定电阻和二极管

废30表内小板固定电阻和二极管

整机外形

整机外形

网友A(2018-11-27):
充磁机可以用硅钢片制作,也可以用软铁或钢制作,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用电容放电方法脉冲充磁,局限性较大,充表头之类需要拆出动圈。
现在逆变直流焊机已经普及,较粗圆钢加热弯成一个较大的C型,绕线空间就大得多,用铜条绕一个一百匝以上的线圈,配合直流焊机就可以制成直流充磁机,充表头之类是不需要拆出动圈的,方便的多

楼主(2018-06-30):
引用 网友B:
上全过程,线圈什么的,做个示范

接线安装的时候忘记拍照了,快做完了才想起可以发个帖子

楼主:
嘿嘿,垃圾条件垃圾水平,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加个电压表来监测电容电压,这样方便调节充磁强度

本来也想装的,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表头,连个合适的机壳都找不到,所以就把这个省略了。如果要充磁时只好再接上个万用表监测电压了

网友C:
应该加个电压表来监测电容电压,这样方便调节充磁强度

网友:
会吓死人

网友D:
充磁开关还是用可控硅较好,这样动静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磁开关还是用可控硅较好,这样动静小。

那倒是,关键是没那玩意

网友E:
    楼上,用BTA41的一个方向就行。

网友B:
上全过程,线圈什么的,做个示范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来也想装的,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表头,连个合适的机壳都找不到,所以就把这个省略了。如果要充磁时只好 ...

谢谢老虎哥的评分!

楼主:
谢谢SW5188坛友的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用BTA41的一个方向就行。

TBA41一个方向,这是双向可控硅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BA41一个方向,这是双向可控硅的型号吗?

      是的,用一个方向的导通就可以,只是触发有正、负。

网友:
电容两端做好绝缘比较好,毕竟是有高压。

网友F(2018-11-25):
其实300V直流只要注意一般绝缘和距离,真算不得高压。

网友:
不用电容,直接二极管大电流过一遍,也能有磁

网友G:
这种形状磁铁主要给那种表头冲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形状磁铁主要给那种表头冲磁。

都可以,我一般充的都是MF10或者MF18之类的圆形磁钢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磁机可以用硅钢片制作,也可以用软铁或钢制作,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用电容放电方法脉冲充磁,局限性较大,充 ...

没那样试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其实300V直流只要注意一般绝缘和距离,真算不得高压。

老哥要是去摸一下充满300V的电容,要是不会跳起来我就相信300V不是高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老哥要是去摸一下充满300V的电容,要是不会跳起来我就相信300V不是高压

我主要工作是搞所谓“强电”的,我们那里低于0.4kV都不叫“高压”,但也晓得不能随便拿手去摸,不小心那是另说,我也曾经被电视高压嘴真正的高压打过——尽管电流极小,也足够喝一壶的了;正因为有此经验,所以操作均十分小心,毛毛躁躁去摸310V开关电源容两端,我是不干的!

网友:
用1,5平方的铜线在U型铁上绕100匝左右用直流电焊机点一下可以吗。电流调到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主要工作是搞所谓“强电”的,我们那里低于0.4kV都不叫“高压”,但也晓得不能随便拿手去摸,不小心那 ...

[吃过亏的到底是不一样 就是不上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加个电压表来监测电容电压,这样方便调节充磁强度

电容和u铁不好找

网友I(2019-05-10):
楼主,能不能发个详细的线圈绕制方法?两边线圈有的说是并联,你的是串联?两边的线圈是同方向,还是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不能发个详细的线圈绕制方法?两边线圈有的说是并联,你的是串联?两边的线圈是同方向,还是反方向 ...

我绕的是相同方向向串联的,也就是一个线圈的尾串联另一个线圈的头,匝数只有几十匝。其实串联并联都没毛病,只要两个线圈不反向,电感就不会相互抵消,就自燃会产生磁场并在铁芯上形成两个不同的磁极

网友J:
各位老师好,通过看相关帖子我明白了如何判断万用表地否失磁。但是对于充磁还不太明白。我看大家都是搞那么复杂个电路呢。如果用220V市电,经二极管整流一下,直接给充磁线圈, 短暂的通电几下,能不能行呢?
那个复杂电路我掌握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各位老师好,通过看相关帖子我明白了如何判断万用表地否失磁。但是对于充磁还不太明白。我看大家都是搞那么 ...

偶尔那么充一下磁是不必要做充磁机的,不才就是用你所述方法来充磁的,只不过有时需要提高或是降低一点电容器的充电电压加了个调压器,需要提升或降低电压的量是根据表头失磁程度凭经验来调节的。电容器放电时会产生火花有时还伴有爆炸声,为了安全与可靠,放电回路线头焊上小铜片,接通放电回路时用小锤砸闭两个线头。几十年下来,这样的操作已不下百次了,修复的表以(数)十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