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中心的标签保护夹

楼主(2018-06-30):
一般唱片不是很多,还是手洗为主,然而手洗容易打湿唱标,用保护夹护着。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A:
这个头一次见到。唱片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一次见到。唱片夹

入了黑社会,天天就会见到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面看看,如何做到滴水不进的!背面螺帽没看到防水啊?

另面有皮垫和手柄。

网友C:
没有明白,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从唱机上取唱片还是整理唱片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明白,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从唱机上取唱片还是整理唱片时用?

这是用在手洗唱片上。在洗的过程中,防止水打湿唱片上纸标签做的保护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用在手洗唱片上。在洗的过程中,防止水打湿唱片上纸标签做的保护夹

我是外行,最近突然想买个唱机玩玩,对相关的东西完全不懂。冒昧问,唱片需要用水清洗?用什么水清洗,洗多久?望能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外行,最近突然想买个唱机玩玩,对相关的东西完全不懂。冒昧问,唱片需要用水清洗?用什么水清洗,洗 ...

一定要洗,有条件用专用水加超声波洗。但不能用自来水清洗,用纯水或过滤水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洗,有条件用专用水加超声波洗。但不能用自来水清洗,用纯水或过滤水洗。

l另外再请教,一般LP的黑胶用多久久需要清洗了?或者如何判断唱片需要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另外再请教,一般LP的黑胶用多久久需要清洗了?或者如何判断唱片需要清洗了?

按要求是放一次洗一次,如果嫌麻烦放二、三次就要洗了,因上面存在静电吸灰。二手唱片必须先洗在用。洗好的片子要放在干净的带子中。不能放在原有的带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要求是放一次洗一次,如果嫌麻烦放二、三次就要洗了,因上面存在静电吸灰。二手唱片必须先洗在用。洗好 ...

我不是发烧友,对于一般只有几张LP唱片的人,如何使用、保养和维护?如果要清洗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有什么,因为只有几张LP也不希望投资买这些相关的辅助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发烧友,对于一般只有几张LP唱片的人,如何使用、保养和维护?如果要清洗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有什么 ...

就用手洗,用女人洗脸的刷子,其它软刷也行。放上洗衣液朝一个方向刷去,来回几次、在用纯水冲掉凉干或软布沾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用手洗,用女人洗脸的刷子,其它软刷也行。放上洗衣液朝一个方向刷去,来回几次、在用纯水冲掉凉干或软 ...

对洗衣液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先用洗衣液,然后再用清水过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洗衣液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先用洗衣液,然后再用清水过一遍?

是的。最好用洗羊毛衣的液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好用洗羊毛衣的液体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这个水洗会加快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水洗会加快老化吧?

不会的。当然放一次就有磨损,这就要求调整到位,降低磨损最小。这就是玩唱片的难处之一

网友:
我都是用清水加刷子洗衣液洗

网友E:
既然这么小心地保护唱标那夹子里层要用软性材料才能贴紧。不然还是会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这么小心地保护唱标那夹子里层要用软性材料才能贴紧。不然还是会透水。

夹紧了不会进水,在说不是泡在水中,及时泡在水中也不会马上浸水、不信你试试。主要防饯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紧了不会进水,在说不是泡在水中,及时泡在水中也不会马上浸水、不信你试试。主要防饯水

哦。。我是直接拿来洗。家里干净不会经常洗。所以直接洗唱标也没有任何问题。再说还有超声波洗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