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胎低音炮

楼主(2018-06-30):
车子的音响不太理想,不想作大的改动,只想在小车尾箱的备胎上放一个低音炮。
各高手给个低成本的功放方案来吧。谢谢啦

楼主:
补充下:备胎大概是:宽450X深160mm

网友A:
车里电源电压低,低音炮需要功率大一种是采用低内阻晶体管功放加低阻抗喇叭,一种是12伏升压获得大功率,先去趟破烂站会有意外惊喜,也许几块钱就能买到一个喇叭和电路完好的车载低音炮,就算是有故障也很容易修好,比制作容易多了。

网友B:
请问楼主的是两厢车还是三厢车还是越野?备胎里面放低音炮的话行不通的,因为没空间,就算勉强放进去,效果也不好,因为尺寸小。楼主若是三厢轿车,可是考虑在后备箱放梯形10寸/12寸的低音炮,价格在220到400左右。如果是两厢车或是越野考虑安装超薄的纯低音到副驾座底下,那样更出效果,价格在580-70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里电源电压低,低音炮需要功率大一种是采用低内阻晶体管功放加低阻抗喇叭,一种是12伏升压获得大功率,先 ...

真给你说对了,年前就是在回收站,找得一个8寸的坏低音炮。
拆开看是东芝C5198+A1941,220V供电,经IC(打磨掉字了)分成双15V供电路板使用,修好接手机试了下,可能是喇叭不行,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是两厢车还是三厢车还是越野?备胎里面放低音炮的话行不通的,因为没空间,就算勉强放进去,效果 ...

SUV,后备箱空间还可以,可放2个32寸和2个28寸行旅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是两厢车还是三厢车还是越野?备胎里面放低音炮的话行不通的,因为没空间,就算勉强放进去,效果 ...

能来矿坛的,都是想自己动手的,买的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SUV,后备箱空间还可以,可放2个32寸和2个28寸行旅箱。

此炮电路,如改为单12V供电,不清楚是否可行。

网友C:
你把备胎坑占了。那备胎放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备胎坑占了。那备胎放哪啊?

我的意思是:后备箱有条备胎,做个圆型的低音炮放在备胎的内径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后备箱有条备胎,做个圆型的低音炮放在备胎的内径里面。

搜噶。明白了

网友:
音箱好多学问,不是你好车的低音炮装你车上就会出效果的

网友:
我在XB淘了一个备胎低音箱,自己装个10寸喇叭再DIY一个功放效果杠杠的。

楼主(2018-09-27):
这段时间有空,就瞎折腾了:直接使用备胎的轮毂,在周围加了用泡沫板裁的圆圈,多个叠加起来,最上面用防火板开孔,加上喇叭、功放,通电试了下,低音效果出来了,等有空找个10寸的喇叭再试。

面版样子有点丑,等找到10寸喇叭再优化一下哈。

泡沫板裁成460mm的圆圈7个

网友D:
低音炮往往是破坏音乐效果的罪魁祸首。对某些场合来讲还是噪音的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音炮往往是破坏音乐效果的罪魁祸首。对某些场合来讲还是噪音的来源。

不是纯的低音,在尾箱左右加各加了2个高音喇叭,只是想弥补一下,原车没有低音的气氛,基本不对原车作改动,投入也不大,200元以内搞定。

高音喇叭,左右各一个。

网友:
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不要报太高期望,可以去音像店倒模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