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研究一款供收音机使用的稳压电源

楼主(2018-06-30):
现在收音机使用外接电源  干扰很大   能否研究一款供收音机使用的干净的稳压电源?   或有成熟的电路展示一下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12楼的电路图次级4支整流二极管并上4个瓷片电容可消除脉冲噪声。

网友(2018-08-01):
1000PF左右,耐压要比输出高4~5倍够用了。

楼主(2018-07-01):
引用 网友A:
用带屏蔽层的变压器,加强滤波,用线性稳压器,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谢谢

楼主:
没有干扰就行的

网友:
好像德生660就是用变压器和7806的。

网友B:
大容量锂电最好,只要接市电,干扰就如影随形无法避免,任何滤波隔离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锂电最好,只要接市电,干扰就如影随形无法避免,任何滤波隔离都是浮云

谢谢 没办法就得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
1980年左右就有了。
就这种

用带屏蔽层的变压器,加强滤波

网友C:
用分立元件和78**稳压都做过用过,分立元件强于集成稳压块。中波噪音大一点,但接收灵敏度也提高了,调频和电池无二。电路图是电子报上的,为便于制作,稍有改动,效果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分立元件和78**稳压都做过用过,分立元件强于集成稳压块。中波噪音大一点,但接收灵敏度也提高了,调频和 ...

谢谢 等有空做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屏蔽层的变压器,加强滤波,用线性稳压器,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这种安泰信aps1501b的手机电源能不能改进一下 供收音机使用?

网友D:
我认为用大容量锂电最好!

网友:
看见这个标题就吸引进来了,记得80年入门无线电后,第一个作品就是制作一台稳压电源,3W小变压器用的是坏的变压器重新绕制的,漆包线用JZ7-44中间继电器的线包拆的,晶体管买的业余品无字的,电路与12楼的基本一样,

网友:
以前因为经济因素考虑用外接电源,变压稳压电路来替代机内电池,实际使用也不方便,拖泥带水。现在用充电电池可以方便替代。要求高的最好不要选用变压稳压方式,开关电源基本放弃。

楼主:
用的手机维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用大容量锂电最好!

不要说收音机,就是功放也是蓄电池供电的最好。我有个小功放就是用12V蓄电池供电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听非常好的效果。小音量下频响还不会有明显的变差。

网友E:
只要采用市电作为电源,无论电路采用什么形式干扰都不可避免,毕竟现在电网中的干扰频谱太过丰富,从中低频到高频甚至特高频都有。一台采用市电的电源变换设备毕竟空间有限,尽管在电路上采取了各种抗干扰措施,电网中的干扰信号还是可以轻易越过电路在不大的距离内通过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等因素耦合至输出端到负载。因此若要取得较好的效果,唯有采用高质量的化学电池供电是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采用市电作为电源,无论电路采用什么形式干扰都不可避免,毕竟现在电网中的干扰频谱太过丰富,从中低频 ...

谢谢

网友(2018-08-01):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瓷片电容的容量取多大合适?

1000PF左右,耐压要比输出高4~5倍够用了。

网友:
网上有3V或6V的线性(用铁芯变压器那种)直流稳压电源卖,10多元1个.

网友:
如不嫌麻烦,买个双3V的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交流3V+3V),功率5W的,就可加个整流滤波电路(用4个1N5821加4700UF/25V),就可以组成电源了,3V和6V用个开关切换,取决你的是3V还是6V机器.
以上成本<10元,玩玩DIY可是锻炼下~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主要想要一个1.5-9v可调式 收音机用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主要想要一个1.5-9v可调式 收音机用的电源

网上有那种1.5V-3V-4.5V-6V-7.5V-9V-12V多档位稳压电源.价格6-15元.可搜索"可调稳压电源",带变压器和多档位波段开关就是了.我在90年代读初中二年级时就在镇"五交化"门市购买过给收音机用.那时DIY了好多年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分立元件和78**稳压都做过用过,分立元件强于集成稳压块。中波噪音大一点,但接收灵敏度也提高了,调频和 ...

你好  坛友   参照电路图制作了电源   但只能调到6v 且13005发热  不知为何?     图中红圈里的电阻是1000k=1M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坛友   参照电路图制作了电源   但只能调到6v 且13005发热  不知为何?     图中红圈里的电阻是1 ...

对起,是100K,我一般用100至150K,调的范围小,是不是可调电阻小了。空载不发热,要加散热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  坛友   参照电路图制作了电源   但只能调到6v 且13005发热  不知为何?     图中红圈里的电阻是1 ...

变压器次级电压多少伏?太低了调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起,是100K,我一般用100至150K,调的范围小,是不是可调电阻小了。空载不发热,要加散热片。

可调电阻10k      把1000k改回100k   红圈里的电解电容爆了   图里这个电解电容是否极性画反了   ?输出的电解电容是否正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次级电压多少伏?太低了调不上去。

次级  17v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调电阻10k      把1000k改回100k   红圈里的电解电容爆了   图里这个电解电容是否极性画反了   ?输 ...

红圈电解是画反了,输出电容也画反了,该电路地线为负极注意啊!赶紧改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圈电解是画反了,输出电容也画反了,该电路地线为负极注意啊!赶紧改过来吧。

...................

楼主:
原图有误       把图更正下     避免其他坛友走弯路

网友H:
收音机用稳压电源找个录音机的次级9V变压器就得,用LM317调压,一刀三位开关分别切换三个调整电阻,让输出电压略高于3V、4.5V和6V。实际上其他电压如1.5V、7.5V、9V用得很少。如果想减少在稳压集成块上吃掉电压浪费电能,最好在变压器次级也适当抽头,与调整电阻一同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音机用稳压电源找个录音机的次级9V变压器就得,用LM317调压,一刀三位开关分别切换三个调整电阻,让输出 ...

谢谢    也是闲来无事 就按这个电路做了一个 发现几处笔误 更正过来  免得其他坛友走弯路

网友I:
实际6伏的话,我都是用两个磷酸铁锂串联,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际6伏的话,我都是用两个磷酸铁锂串联,很好用

谢谢   这个只是闲时做了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