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D机请帮忙看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8-07-01):
这台CD机通电正常,但一放碟子进去后主轴电机不转,把光头移到最外面通电能回。另外这光头也看不出是什么型号的,请大师们看下,顺便指导小弟一下。谢谢。另外在无意中发现不断在开关键上连续开关时主轴会转,而且转得不停得把开关关了,再通电时又不转了。进出仓正常。

网友:
SONY  210  光头

网友:
换光头,光头老化,测不到cd片,主轴最多动一下

网友:
使用指针表R*1档测量主轴电机是否运转,不运转说明电机坏需要拆修,电机运转再检查光头连线是否有折断的地方。

网友:
可能性最大是光头老化。

网友:
光头坏比较大!!

网友:
这机子多年不见了看主板上的电容用的一般,进出仓限位开关和光头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光头坏了

网友:
不能加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