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NE555做过D类功放电路,效果怎样

楼主(2018-07-01):
电路如图。就一个NE555

网友:
这还用问?能响,音质肯定不有提了。

网友:
效果怎样?我还有很多,正愁没有用呢?

期待效果

网友:
D类功放有专用的IC

网友:
不如LM4871一类的AB类或CS8508一类的IC,电路简单功率大,声音基本有保障。

网友:
只能说有音无质,有个响而已。

网友:
没做过,电路N年前无线电杂志上见过

网友:
尝试可以,但是效果不行。如果是实用还是用8002吧,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