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想请教个问题。刚装了一台熊猫B303三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想用3.7v电池....

楼主(2018-07-01):
各位大侠,想请教个问题。刚装了一台熊猫B303三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想用3.7v电池供电,是不是在装机是就用3.7v供电调节静态电流?请大侠指教。

网友:
用4V可能好点,这样在刚充好电时不至于增益太高,噪声太大。

楼主:
zeng_zww用4V的话,就不能用18650锂电池,只能用手机用的那种电池。就想用18650锂电池供电。不知能行得通吗?

网友A:
普通电池开始时也高于标称值1.5伏,一般都会超过1.6伏,又该怎样确定呢?

楼主:
JHXC熊猫B303收音机供电是4.5v,现在想用3.7v供电,不知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JHXC熊猫B303收音机供电是4.5v,现在想用3.7v供电,不知可行不?

供电4.5伏的机器改用3.7伏供电,效果肯定差些,最好的方法是重调。

验证也不难,你用两种电压试一试就能感觉到。产品机器麻烦些,自制机器顺势重调一下不太难。

楼主:
JHXC谢谢了。我在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池开始时也高于标称值1.5伏,一般都会超过1.6伏,又该怎样确定呢?

您街上买节1.5V电池仔细量一下。

网友:
应该是的,在装机时就用3.7v调静态电流,让各个管子的电流正常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街上买节1.5V电池仔细量一下。

现在很少用传统电池了,这类一次性电池对比可充电池不太经济,比方说那个五号的南孚电池,零售价一般2-3元一个,而铁锂电池差不多贵两倍,一节相当于两节,充电十分方便。我的一台德生收音机配置的是大号电池,如果去买至少是5-10元钱一个,用一次就扔掉了,我用四节铁锂电池,两节并联再串串联,插进两个占位筒,需要的钱与普通电池差不多,反复充电100次不会有问题吧!

新电池的端电压、可充电池充足电之后的端电压都会高于标称值,设计收音机时肯定不能以端电压作为依据,常见的还是以标称电压为准较好。

铁锂电池标称是3.2伏 ,充足时候的端电压大概在3.4伏以上;锂离子电池标称是3.7伏,充足之后的端电压大概在4.2伏;锌锰电池标称是1.5伏,新电池可达1.6伏以上...................。

楼主:
DENGJHXC你好。我想问一下,10——250,10——290差容电容器能不能用2*270等容电容器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DENGJHXC你好。我想问一下,10——250,10——290差容电容器能不能用2*270等容电容器代替?

原则上是可以的,磁棒线圈和振荡线圈的电感量需要适当修改或配置,再就是等容可变需要在振荡连串接一个电容,通常叫垫振电容,这个电容一般在280-300PF范围选取,如有条件测试一下电感和电容,用谐振公式核实一下就行。

楼主:
JHXC感谢你了。

网友:
不用客气,大家相互交流,共同切磋!

网友C:
引用 楼主:
zeng_zww用4V的话,就不能用18650锂电池,只能用手机用的那种电池。就想用18650锂电池供电。不知能行得通吗 ...

我说的是调试电压用4V,18650电池充满电是4.2V,怎么不能用了?

楼主:
zeng_zww好的,就是按你说的在调试。

网友D:
在第一第二两级高放的电源部分加装一个3V的稳压管再调试,末级功放问题不大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第一第二两级高放的电源部分加装一个3V的稳压管再调试,末级功放问题不大

这才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调试电压用4V,18650电池充满电是4.2V,怎么不能用了?

可以用的,没问题。

现在市售的普通锂离子电池并非标准的3.7V,满电的电压一般都在3.85V~4.05V之间。估计是和铅蓄电池的情况一样,为了某种环境因素的需要而人为增加电介质比重,使静态电压升高。

楼主:
xinjun5557有改进的线路,用的是ltf-2,ttf-2-1,ttf-2-9.只有输出变压器要自己绕制。应该完全可以装成功。

楼主:
就是这个线路图。

网友:
变频与中放工作在4至5伏时,各项性能指标均在良好状态,滑动甲类供电下降肯定影响功率输出,只是不严重而已。这种三管机很难复制的关键是:几乎搞不到高灵敏度的杨声器!有坛友炫耀0.1W五吋喇叭时,是那未地得意扬扬

楼主:
CD77-2B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安装过熊猫B302电路。302与303大同小异。该电路虽然是三管,但是电路程式复杂,使用元件也多,而且两个中 ...

302比303难做,中周要自己绕的,303用成品的,就是变压器都是自己绕。我原来也很想做302,想了很久。后来还是做30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