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片和轮胎问题

楼主(2018-07-01):
1. 前轮碟刹,后轮鼓刹,准备换前轮刹车片,后轮要同时换吗? 后轮看不到也不好拆。

2. 如图: 后轮,现在看花纹槽中间有裂纹,需要更换吗?

网友:
多少公里数?平时开车有没有急加速急刹习惯?良好开车习惯,一般后刹车片家用基本终身不用换。我年头也买了一套前碟后鼓,18万公里,前碟换了,后鼓拆出来修理工说还很好,不用换,清洗一下搞定了。现在还多余一套后鼓片。。。。

网友:
后轮赶紧换了吧,实在手头紧就换最便宜的,什么回力啊,三角,朝阳啊。再怎么样新的轮胎总好过旧的问题胎。

网友:
换掉吧。安全是第一位的。长途要是暴了胎就麻烦了。特别是高速上非常不安全
国产一线品牌轮胎不比国外的差。三角、回力、朝阳、路航、双星之类都行

网友:
多少公里了?换不换最好找个店拆开看一下来令片的厚度再决定吧。好拆

楼主:
3万多公里,半年前轮胎换位,这个后轮是从前轮换过来的,当时看前剎车片薄了不少,快磨到会产生啸叫的那个铁片了,后鼓不会拆沒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万多公里,半年前轮胎换位,这个后轮是从前轮换过来的,当时看前剎车片薄了不少,快磨到会产生啸叫的那个 ...

3万公里后轮刹车片肯定没有问题,首先刹车制动基本是前轮7成,后轮3成。前轮刹车片比后轮要磨损快2倍。然后鼓刹的比碟刹更耐磨,所以一般家用10多万公里的车都磨损不大。。。普通便宜小轿车,找路边小店换刹车片加保养应该在100元左右(不包括配件)

网友:
刹车片很便宜的。找个店。全下来100多块钱够了

网友:
特别是前轮一定要勤检查,安全很重要,后轮也不能含糊

网友:
轮胎问题不大,现在这天气不跑长途高速应该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