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问题 紧急求助 !!!

楼主(2018-07-02):
一台海尔23挂机  用了近20年  以前换过压缩机电容和风扇电容   昨晚开机后压缩机只运行1分多钟就停了 风扇也是   反复开关机都是这样  现在该如何处理   换台新的吧 季节不合适   空调正在高价位   请人来修更不划算  这台旧机卖不了几十元   烦请高人指点一下  大概是什么故障  能否自已处理   谢谢.

网友A:
还是查下压缩机电容,风扇转了,压机是否起动,一分钟大多是压机堵转保护了,测下电流,换电容.如果压机正常,电流小,摸下压宿机运转时铜管温度,温度没变化漏了.另外外机风扇排风不良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但不止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查下压缩机电容,风扇转了,压机是否起动,一分钟大多是压机堵转保护了,测下电流,换电容.如果压机正常,电 ...

谢谢回复 风扇电容前年我自已换的 确如你判断  当时压机运行10多分钟后外机声音不对  白天观察风扇不转 换电容后好了  没有钳表测不了电流  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模快之类的东西   现在还没拆开  年龄大了 这个活实在不想干 【66岁 三期高血压】 我可以换个房间睡觉  只是认床换个地方睡不着  头痛   压机电容前些年找人换的  收费150元  我认为不值  且换后外壳明显发烫  当时没注意  是不是容量偏大 ?

网友B:
是不是保护了?跑氟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风扇电容前年我自已换的 确如你判断  当时压机运行10多分钟后外机声音不对  白天观察风扇不转  ...

压机电容换后外壳明显发烫,是质量不好,估计又挂了,换了它
海尔没有什么模快之类的,很简单几根线,压机,风扇,换向伐.    一分钟压机电容最有可能,     其二是压机卡了,这机器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C:
开机先看看电流,没有钳表看一下电度表转的快不快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保护了?跑氟的可能性很大。

前天使用还正常呢   跑氟后压缩机还转不转  我觉着应该压机转 风扇转只是没冷风  不知理解正确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保护了?跑氟的可能性很大。

跑氟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止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机电容换后外壳明显发烫,是质量不好,估计又挂了,换了它

23挂机压机电容应该多大容量?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使用还正常呢   跑氟后压缩机还转不转  我觉着应该压机转 风扇转只是没冷风  不知理解正确否   谢谢 ...

先换电容吧,  跑氟后压缩机还转的,没有制冷剂冷却,二三分钟后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先看看电流,没有钳表看一下电度表转的快不快也可以

现在的智能电表看不懂啊 。

楼主:
好  可以试试   谢谢   再不行 就不弄了   明年换新的  20年 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3挂机压机电容应该多大容量?谢过。

记得25-30uf   吧,   偏大几uf  没事的, 好久没干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机电容换后外壳明显发烫,是质量不好,估计又挂了,换了它
海尔没有什么模快之类的,很简单几根线,压机 ...

好的   怕的是模块   这破机子 再投入就傻了   早该换了   只是季节不对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怕的是模块   这破机子 再投入就傻了   早该换了   只是季节不对   谢谢。

变频才有模块的

网友:
我很负责的告诉你,对了你手扶板凳听好,是内机主板虚焊问题,电烙铁加松香主板普片补一下

楼主:
谢认上各位回复   下午去买了个电容20元   换上就好了    这样就能休息好了    如果睡不好觉    第二天血压就会高的    还别说干这么点小活心里挺有成就感的。

网友:
不想出钱。没有技术,爱莫能助。

网友:
20年的空调了!证明国产还是有质量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风扇电容前年我自已换的 确如你判断  当时压机运行10多分钟后外机声音不对  白天观察风扇不转  ...

      建议您还说换台新的吧,这机器也够老了,该换了。千来块钱而已,就算到淡季也就最多便宜个百来块钱,相对于健康,这点钱算什么?这点钱够您高血压蹦上去跑趟医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您还说换台新的吧,这机器也够老了,该换了。千来块钱而已,就算到淡季也就最多便宜个百来块 ...

确实不够去医院的钱   去年住院除医保部份 自费4600多元   退休职工挺难的    农民可能更不好过吧   先用着吧   谢谢提醒 .

网友:
你这个情况内机感温头和内机风扇电机坏的可能性大,风扇测速的霍尔,或者磁铁损坏

网友(2018-10-11):
我一个格力,也是开机制冷,但是一分钟还是两三分钟就停机,并且闪红灯,拆开是摆风的小电机的线被老鼠咬了,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