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用的开关哪里有?

楼主(2018-07-02):
开关

开关

网友:
新买的绝对没有这个质量好,外表好看而已。这种开关好修的,触点打磨一下,弹簧片调整一下张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这种开关不好找!偶也找扭动型的难找到。一般船型开关是两道的,风搧上要三道的。无法偶现不用高速,开 ...

有三档的船型开关,上网找。

网友:
有象万宝风扇开关

网友:
船型开关,宝上搜搜可以找到的。

网友B:
哦!这种开关不好找!偶也找扭动型的难找到。一般船型开关是两道的,风搧上要三道的。无法偶现不用高速,开了就是低速。慢慢找吧!

网友:
拆开修修又能用几年

网友:
换调速器比较好用。

网友:
实在不行去二手旧物市场看一看。

网友:
外观没坏基本上都能修好,拆开看看吧,老开关用料都很实在一般不会坏,大部分都是氧化接触不良而已

网友:
只要开关壳没变形,擦擦触点就能用。

网友:
老开关质量不错拆开修修应该可以用

网友:
1、拆开打磨触点   2、机内飞线外观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三档的船型开关,上网找。

哦!谢谢!偶找找看!偶是老华生电扇,开口是元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偶找找看!偶是老华生电扇,开口是元孔。

三档,四档的旋转开关也可以找到,我曾经更换过老华生电扇的三档开关,同时备用了美的电扇的四档开关。

网友:
这种开关应该好配。旧电器上有的

网友:
好老的风扇,要找一样的不好找,只能换类似的

网友:
找矿工,他正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