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K241-Y 与 2SK241-GR

楼主(2018-07-02):
请问朋友,2SK241-Y 和 2SK241-GR 后缀不一样的管子,主要区别在那里?可以互换使用吗?

网友:
我猜着回答老师的问题,不一定对,供参考:
可能是管脚正像和镜像,GR的是镜像管脚。

网友:
idss不同,y,3ma。gr,10ma。差不多这样子

网友:
Y是一般管,GR高β值管。常见的C1815就有这两种区别。

网友:
Y黄,GR绿。类似色点分档,越往后某些参数越高。

网友:
其实就是和以前的国产过用颜色区分β值是一样的,Y黄,GR绿,还有一种BL(BLUE)β值更高。

网友A:
三楼正确,还有O挡

网友:
这个后缀就是色点:O——橙、Y——黄、GR——绿、BL——蓝
三极管的色点一般用Hfe分档。
而结型场管的色点一般用Idss来分档。
对于2SK241来说,色点橙(O)的Idss的范围:1.5-3.5mA;色点黄(Y)的Idss的范围:3.0-7.0mA;色点绿(GR)的Idss的范围:6.0-14mA。
具体查阅对应型号的器件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释疑,原来后缀是Idss的不同档次。

网友B:
看过PDF知道IDSS不一样,但不知道使用时都按照零偏压使用,性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应该把ID调整到哪一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PDF知道IDSS不一样,但不知道使用时都按照零偏压使用,性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应该把ID调整到哪一个范围 ...

使用时不是都按照零偏压使用,而是一般常见的是采用自生栅偏压来使用(源极串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PDF知道IDSS不一样,但不知道使用时都按照零偏压使用,性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应该把ID调整到哪一个范围 ...

为什么发明了这么多档次的IDSS,就是怕偏置麻烦嘛。

零偏置的时候,漏极源极电流IDS=IDSS。这是关键。省的计算了。

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等级的管子。这样,厂家可以卖出好几倍管子

网友:
矿坛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C:
IDSS的大小决定放大能力的大小,也即是增益的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DSS的大小决定放大能力的大小,也即是增益的大小,

好像不太对。增益大小与gm,跨导有关。这个管子好像是10ms = 10mA/V,就是说,栅极变化1V,漏极电流变化10mA。变化的10mA*负载电阻=电压 增益。
对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太对。增益大小与gm,跨导有关。这个管子好像是10ms = 10mA/V,就是说,栅极变化1V,漏极电流变化1 ...

同一个管子,一般其跨导与Id有关,Id越大跨导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一个管子,一般其跨导与Id有关,Id越大跨导越大。

是呀,刚才看了一下图表,还真是的,原来我没看仔细,谢谢纠正。

差别还真很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呀,刚才看了一下图表,还真是的,原来我没看仔细,谢谢纠正。

差别还真很大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K241Y的放大电路赶不上K241GR的放大电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K241Y的放大电路赶不上K241GR的放大电路好?

但是,如果漏极用电阻负载的话,不是LC回路,那么

IDSS小的可以用较大的偏置电阻,而IDSS大的只能用较小的偏置电阻;

小gm*较大电阻   和  大gm*较小电阻,谁好谁坏呢?自己判断吧

网友:
一般来说,放大的频率越高,需要越小的偏置电阻(因为分布电容的缘故),如果放大频率不高,可以用较大的偏置电阻。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下表中的测试条件~

没看出猫腻呢,望指教

网友:
测试条件是VGS=0

网友H(2019-01-28):
出题:给GR加偏置,将其Id降为Y档Idss大小。问,此时是GR的跨导大,还是Y的跨导大?

或者这样问:加栅负压(可自偏),将GR和Y的Id调整到同一个值,此时GR跨导大,还是Y的跨导大?

答案:Y的跨导大

提示:请看pdf曲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三楼正确,还有O挡

O已绝迹,从未现身于江湖

其实O的AGC作用是最最最强烈的,只需加0.5V偏压,跨导几乎跌落殆尽。请看pdf中“偏压-跨导”曲线。

GR的AGC就差多了,加同样的偏压,跨导跌落的百分比很低。

同样给0.5V的AGC电压,GR跨导仅仅从12跌落到10;而同样的0.5V,能让O的跨导从7几乎跌到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O已绝迹,从未现身于江湖

其实O的AGC作用是最最最强烈的,只需加0.5V偏压,跨导几乎跌落殆 ...

反向AGC作用最强的恰恰不是O档,而是GR档。这是因为O档管子Vp太低,一旦加上AGC电压立刻截止,起不到AGC的作用,反而是Vp大的管子,其跨导随AGC电压的增大而逐步下降,在达到最大信号之前不容易发生截止,从而就不容易产生失真,这被称作为“遥截止”特性,类似于电子管6K4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向AGC作用最强的恰恰不是O档,而是GR档。这是因为O档管子Vp太低,一旦加上AGC电压立刻截止,起不到AGC ...

超外差用GR可以,AGC电压要多大都能做出来。

如果是简易再生机,无AGC放大,仅凭检波后直流分量控制241,那么还是O档好。除非到发射塔下,否则一般电台根本没本事能把241O怼截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出题:给GR加偏置,将其Id降为Y档Idss大小。问,此时是GR的跨导大,还是Y的跨导大?

或者这样问:加栅负 ...

看了pdf曲线,按照你设定的条件,两者的跨导是基本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O已绝迹,从未现身于江湖

其实O的AGC作用是最最最强烈的,只需加0.5V偏压,跨导几乎跌落殆 ...

根据你提供的图,VDS=10V,都在0偏置,栅极变化正负0.5v时,Gr的跨导约在12ms~10ms之间变化,即:变化不大。而O的跨导在9.5ms~0.5ms之间变化,变化较大。可见,Gr的跨导大,跨导的变化不大,这对放大正弦波信号有利;O的跨导变化较大,经放大的正弦波信号,可能会出现“大小头”失真。如果输入的信号幅度很小,只有几个毫伏,那么影响就不大。至于放大量,还是Gr管的大一些的

网友:
如果都是0偏置,三者的IDSS和跨导,都是不同的,GR>Y>O;(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设定相同的ID,那么3者的跨导基本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