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缝纫机上的开关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8-07-02):
以前看见的缝纫机基本上都是圆头,这个缝纫机头是方的,还有开关和连线, 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功能还可以,请高手指教,谢谢 未标题-85  未标题-83  未标题-79  未标题-81  未标题-90  未标题-87  未标题-86  未标题-88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与电动缝纫机压脚同步的开关,压脚提起电源关?

网友:
呵!无用啊!可能是为了挂线方便,或是为了绣花用。偶这有台同样的,那有小钮为打开用。此机吃薄不吃厚,用薄布特好,声小音好!那时要票供应,很不好买到啊!此机产量少,故存的量少!

网友:
那开关估计是使用者自己加上去的,可能现在不用了?

网友:
用着一台这样的缝纫机,自己改成电动的了,可以缝制鞋垫子,缝制衣服什么的,还可以吧!

网友:
照明灯为了看清针脚

网友:
很可能是个照明开关。

网友:
这台机器是脚蹬的不用电,这是后加的,用不用两可。

网友:
安装低压灯泡,  照明方便使用者看清针脚。  开关 那个盖子就是灯罩

网友:
小照明灯,后来的很多机器都是标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