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线圈DC24继电器的触头能切换380V电压?

楼主(2018-07-02):
什么继电器能切换380V电压:帮朋友做个机器的简单工控,需要用到DC24V继电器去控制AC380V交流接触器线圈通断,但在X宝上查了半天,没发现有触头电压能达到380V的继电器,也就是中间继电器,触头电流5A够了,知道的朋友推荐个型号。谢谢!(只需要一个触头就行)

补充内容 (2018-7-3 07:43):
决定按27#,30#,和园丁版主的建议选择无触点继电器(固态)原来想到固态继电器380V端和控制直流低压端的绝缘问题,后来查看了电路原理,内部使用光耦隔离的,可用。谢谢所有的各位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不大,负载就是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感性负载有什么问题吗?

感性负载有自感,反电动势,造成可控硅击穿,所以负载特性很重要,

网友A:
变通的办法:用双触点串联(但必须是同一个继电器的两个独立触点)来替代。
做得更好一点:过零点操作(触点两端电压过零点略提前点接通,电流过零点略提前点切断),当然这就需要操作与触点处的电流电压同步。提前的原因是考虑的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这样可以实现无火花(或火花极小)操作。

网友B:
中间继电器就是干这个的,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C:
HH52PL或MY2NJ都可以,工控上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都是这么用的......能应用到AC220V也能用在380V上,只不过交流接触器是相电而已,问题不大。如果你觉得不可靠的话直接用24V的交流接触器就行了,更简单。(比如CJX2-2510)选择线圈是AC24V的即可)

网友D: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优先考虑无触点开关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H52PL或MY2NJ都可以,工控上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都是这么用的......能应用到AC220V也能用在380V上, ...

谢谢,但AC24V的线圈不能用直流吧,我使用开关电路控制的,必须直流电压。用于生产的产品关键可靠度要高,否则影响生产事情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优先考虑无触点开关模块。

在这里无触点不要用,要和低压端较好的绝缘,低压端的地要接设备整体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通的办法:用双触点串联(但必须是同一个继电器的两个独立触点)来替代。
做得更好一点:过零点操作(触 ...

串联的意思是加大了未动作状态的绝缘电压吗?是不是常开时有两个电压分段点?过零点的问题我不是很理解,我控制端是24V直流的,在机器出现某个故障时实现停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无触点不要用,要和低压端较好的绝缘,低压端的地要接设备整体外壳。

哦,是这样啊!如果非要选用机械式中间继电器,对触点的质量和相关处理方法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继电器就是干这个的,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

就是这个中间继电器不好找,没找到线圈电压DC24V触点电压380V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中间继电器不好找,没找到线圈电压DC24V触点电压380V的。

522继电器有直流24v的,触点500v,5A.这是工控常用的。查一查电工手册。他们说的JZ7-44  中间继电器没有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22继电器有直流24v的,触点500v,5A.这是工控常用的。查一查电工手册。他们说的JZ7-44  中间继电器没有直 ...

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查一下

522继电器交流和直流的铁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522继电器交流和直流的铁芯不一样。

查到一个触点220V的,检验时的抗电强度在1500以上一分钟。没发现有50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一个触点220V的,检验时的抗电强度在1500以上一分钟。没发现有500V的。

就是这个继电器,这个资料不全面,就是500v 的,你 查一查 国家标准或者是部颁标准。

网友:
220V和380V,一般电流大点的继电器应该都可以用吧,可以选择触点和线圈有隔离的继电器,三相电度表里的继电器是不是能用

网友:
有24V控制的接触器,这样转换更安全

网友F:
普通继电器慎用380伏控制当中,容易造成突然爆炸燃烧事故。大功率交流接触器需要中间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才能使用普通继电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继电器慎用380伏控制当中,容易造成突然爆炸燃烧事故。大功率交流接触器需要中间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 ...

还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成了三个继电器(包括接触器)控制一个380V的电机?24V没法控制中间继电器?这是不是太隆重了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成了三个继电器(包括接触器)控制一个380V的电机?24V没法控制中间继电器?这是 ...

几个千瓦电机,可直接选择36伏交流接触器,用控制板继电器可直接控制,380伏大电流交流接触器必须由中间继电器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千瓦电机,可直接选择36伏交流接触器,用控制板继电器可直接控制,380伏大电流交流接触器必须由中间 ...

电机是380v的2.2KW三相电机,控制继电器的电压是24V直流,继电器触头接380V接触器线圈,电流倒是不大,关键是控制继电器触头电压没380V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是380v的2.2KW三相电机,控制继电器的电压是24V直流,继电器触头接380V接触器线圈,电流倒是不大,关 ...

380电压属于高压强电,切换开关触点必须有灭弧装置,普通继电器不具备所以不能工作在380伏当中,盲目用会造成电弧短路爆炸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0电压属于高压强电,切换开关触点必须有灭弧装置,普通继电器不具备所以不能工作在380伏当中,盲目用会 ...

这倒是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选线圈电压为AC380V的接触器,你可以选线圈电压AC220V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为什么要选线圈电压为AC380V的接触器,你可以选线圈电压AC220V的交流接触器。

朋友的多台原机器的接触器线圈电压就是380V,这个要全换非常麻烦,还有到机器上就三根线,换了还得加零线接成220V。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朋友的多台原机器的接触器线圈电压就是380V,这个要全换非常麻烦,还有到机器上就三根线,换了还得加零线 ...

是设备改造,哪你可以选欧姆龙大八脚10A触点的小型继电器,不放心的话可把两个常开触点串联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的意思是加大了未动作状态的绝缘电压吗?是不是常开时有两个电压分段点?过零点的问题我不是很理解 ...

双触点串联拉长的电弧长度,有利于电弧的冷却,帮助电弧熄灭。想想看为什么交流接触器大多采用桥接触点呢?

网友H:
用一只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3-32Vdc,负载电压24-380VAC

楼主:
谢谢,查了下原理这东西可行,里面可能是可控硅的,控制端是光耦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设备改造,哪你可以选欧姆龙大八脚10A触点的小型继电器,不放心的话可把两个常开触点串联使用。

这个办法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触点串联拉长的电弧长度,有利于电弧的冷却,帮助电弧熄灭。想想看为什么交流接触器大多采用桥接触点呢 ...

茅塞顿开,试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只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3-32Vdc,负载电压24-380VAC

查了原理这个可行,里面是可控硅用光耦电路实现的信号隔离。

楼主:
决定按27#,30#,和园丁版主的建议选择无触点继电器(固态)原来想到固态继电器380V端和控制直流低压端的绝缘问题,后来查看了电路原理,内部使用光耦隔离的,可用。谢谢所有的各位帮助

网友:
我觉得固态继电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无触点安全可靠。有交流380V输出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视负载性质而定~

如不是纯阻负载还是不要用了~

问题不大,负载就是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感性负载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个简单,用24V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按27#,30#,和园丁版主的建议选择无触点继电器(固态)原来想到固态继电器380V端和 ...

这个固态继电器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AC24V的线圈不能用直流吧,我使用开关电路控制的,必须直流电压。用于生产的产品关键可靠度要 ...

用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交流接触器可以选择低压系列的。

网友:
选择这类交流接触器一步到位,

网友C:
回复以上楼上建议固态继电器的直接用在感性电机负载的,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不是纯阻性的~

问题多多~

请问主要是些啥问题,感性负载会产生反压击穿可控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以上楼上建议固态继电器的直接用在感性电机负载的,误导!!!

不是用在电机上,而是控制电机的交流接触器线圈上,会产生自感反压击穿吗?见27楼图片,既然生产商标识的可用于AC380V,没指明必须阻性负载,他应该考虑了感性负载的问题,你说呢?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在电机上,而是控制电机的交流接触器线圈上,会产生自感反压击穿吗?见27楼图片,既然生产商标识 ...

如果是那种模块的应用在交流接触器线圈上是可以的,因为那类固态继电器容量比交流接触器线圈容量大非常多,当然从可靠性来说还是有点瑕疵的,我这边固态继电器一般是用在高低温箱加热棒之类阻性负载的,像高低温箱压缩机也是固态通过交流接触器控制的。其实市售是有DC24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

AC的交流接触器用在DC上线圈会过热

AC的交流接触器用在DC上线圈会过热

网友J: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非常容易击穿,也可能我们厂进的备件不合格,DC24V的接触器型号挺多的,我们用的施耐德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非常容易击穿,也可能我们厂进的备件不合格,DC24V的接触器型号挺多的,我们用的施耐德 ...

哦,是得考虑下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K:
我维护的一台设备是12V40A固态继电器通断单相220V750W电机,每天至少动作百次,在我手上3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感性负载轻载用固态继电器应该也可以。

还有10多个25A固态继电器控制220V电磁阀线圈也没见出过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维护的一台设备是12V40A固态继电器通断单相220V750W电机,每天至少动作百次,在我手上3年 ...

380V的用过吗

网友:
没有。
但是型号说明可以使用380V的应该也是可以的。可控硅耐压1000V以上的也是常规元件,继电器可能也用这个级别的吧。刚刚淘宝看了一下出来一大堆

楼主:
看起来右边的型号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控硅的选型并不是光是电压电流那么简单

请教不简单在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哪些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