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3电路分析

楼主(2018-07-02):
下面这个1353黑白机伴音电路,在陶瓷滤波器输入端断开并接上一根长导线,可以按收6.5MHz电台,我学修电视机时试验伴音电路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把6.5MHz陶瓷滤波器换成一个可调选频元件,中周和它同步调节,岂不是一个短波收音机?

网友A:
不可以,这是个6.5的调频信号,前面是高频头VHF,UHF 波段的,他的信号是38MHZ 的。

楼主:
可惜现在没有那个线路板,要不然就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是个6.5的调频信号,前面是高频头VHF,UHF 波段的,他的信号是38MHZ 的。

以前亲自试过,用6.5M滤波器,断开前级1366,信号好的是侯只用镊子作天线都能收到,不过只能收6.5MHz信号,另外短波好也是调频的一种类型吧,前级输出的视频信号是6.0MHz宽带,音频通过一个滤波器进行选出6.5MHz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是个6.5的调频信号,前面是高频头VHF,UHF 波段的,他的信号是38MHZ 的。

38MHz是什么信号?那是中放的中频信号。视频信号带究是6.0MHz,伴音中频是6.5MHz,另外前级1366输出还有同步信号供扫描电路使用不是吗?

网友B:
可以,现在的DSP收音机就是这样,但这电路中频部分增益太低,所以用于收台,灵敏度低且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现在的DSP收音机就是这样,但这电路中频部分增益太低,所以用于收台,灵敏度低且不稳定

增益低不错,但可以在前面加上放大器

网友C:
这是个电视机伴音处理部分,是提取全电视信号中6,5兆调频伴音信号进行放大调频检波输出音频,它作为调幅收音机部分风马牛不相及。另外断开全电视信号后喇叭输出全是莎莎噪音,这点与调频收音机在无台位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电视机伴音处理部分,是提取全电视信号中6,5兆调频伴音信号进行放大调频检波输出音频,它作为调幅收 ...

那是你|里没有6.5MHz频率信号,我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短波频道上

网友D:
相当于中频为6.5M的调频收音机后半段,只有中放+鉴频+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电视机伴音处理部分,是提取全电视信号中6,5兆调频伴音信号进行放大调频检波输出音频,它作为调幅收 ...

另外断开后要加上一根长导线做天线才行,再说任何收音机没天线也不能收到台啊,无论什么型式的天线总归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中频为6.5M的调频收音机后半段,只有中放+鉴频+低放

非常正确,定频接收机

网友:
宽频接收机,淘宝上有卖!就是用彩电的高频头改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
还有一种 : 100K-1.7GHz 软件无线电 全波段RTL-SDR接收机

网友E:
电视伴音是调频信号,短波是调幅信号,先不说伴音中放的增益有多少,够不够,调频信号的解调和调幅信号的解调不同。一大块电路板伴音仅仅占一小部分。其它部分都没有用(用到短波收音机上)。与其改调幅短波机,不如改调频收音机,仍用 6.5 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伴音是调频信号,短波是调幅信号,先不说伴音中放的增益有多少,够不够,调频信号的解调和调幅信号的解 ...

但是调频没有包含6.5MHz这个频率,但短波包含6.5MHZ,那么这个6.5M的电台是什么波段?不是电视伴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是不是不经过变频直接解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调频没有包含6.5MHz这个频率,但短波包含6.5MHZ,那么这个6.5M的电台是什么波段?不是电视伴音,是《 ...

你确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在 6.5兆 的播音?49米波段是从 5.950 到 6.200 兆,6.5 兆在其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在 6.5兆 的播音?49米波段是从 5.950 到 6.200 兆,6.5 兆在其外面。

短波总复盖范围多宽?你比我更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短波总复盖范围多宽?你比我更清楚

去网上查查吧,也可以看看中央台频率表。还有就是短波都分成了米波段(过去叫公尺波段)。42米完了就是 49米。你也可以看看那些多波段或全波段收音机如有十个短波的德生,索尼等收音机,看看有 6.5兆吗?如:索尼 ICF-7601,它的短波 3 就是 49米波段,其中 5.950 到 6.200 是白色数字,而 6.250 到 6.400 是灰色的,就是说那一段没有什么广播电台的。

这个讨论到此为止,我不会再回复什么了,原因?你比我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网上查查吧,也可以看看中央台频率表。还有就是短波都分成了米波段(过去叫公尺波段)。42米完了就是 ...

6.25-6.40是灰色………………我数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网上查查吧,也可以看看中央台频率表。还有就是短波都分成了米波段(过去叫公尺波段)。42米完了就是 ...

近二十年了,我能查到的是当前的,以前的我不晓得了,反正当年用镊子触碰会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至于是不是6.5M我是跟距6.5M陶瓷滤波器猜的,伴音中周好象也是6.5M吧,这是当年师傅教我修1353伴音电路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近二十年了,我能查到的是当前的,以前的我不晓得了,反正当年用镊子触碰会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至于是不 ...

短波在6.175MHz信道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辽宁盘锦晚间和早上收听信号很强,白天基本收不到了,6.5MHz陶瓷滤波器下降20分贝的带宽是500-600KHz,我想混进去的应该是6.175MHz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波在6.175MHz信道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辽宁盘锦晚间和早上收听信号很强,白天基本收不到了,6.5MHz陶 ...

嗯,这个解释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波在6.175MHz信道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辽宁盘锦晚间和早上收听信号很强,白天基本收不到了,6.5MHz陶 ...

嗯,这个解释很有可能,另我重庆地区全天都能收到台

网友:
以前修黑白电视机时也遇到过,可能是强台信号,低Q值输入,在6.5M的边缘,但调频解调是怎么解调出调幅的?可能与用那种3脚的音频解调陶瓷滤波器有关

网友(2018-09-03):
引用 网友G:
说1353不适合用做调幅还对,因为1353内部有双二极管限幅器,信号幅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被限幅而无法检波, ...

谢谢您给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