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microsystems主机

楼主(2018-07-02):
通电启动,可惜没有合适的显示器接口。看着像PC,不像服务器,因为有个耳机接口。就是不知道里面运行的是不是Sun的Solaris unix系统。手机发帖,麻烦,图片一会上!

补充内容 (2018-7-5 08:58):
11楼更新。这机器,好几个大黄啊,卖板子都不便宜。

补充内容 (2018-7-5 08:59):
11楼更新。好几块大黄!

网友:
SUN高档货啊!

网友:
用的68针SCSI硬盘,内存CPU显卡主板等都是SUN专用的,里面装的应该是Solaris的某个版本。但是SUN的机器用的NVRAM,不是一般的BIOS,上电启动可能会有不能引导的情况。

网友:
古董服务器,好东西

网友:
SUN古董主机,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太旧,接口是视频RGB,亮度,同步分开,找个显示器都很头疼。用遥控终端连线用吧,反正也是用作服务器 ...

太老了,97年的服务器。就是看个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tra 1 是个很古老的桌面工作站,运行的是Solaris.

有专门的SUN->VGA的转换头,可以接普通的VGA显示器.

问题是不知道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否则玩玩solaris也没啥问题。除非找到老版本的系统,重新安装下。

楼主:
看看人家20年前的技术······整天吹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连人家20年前的水准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aris系统,如果遗失root密码,除了重装系统,好像别无它法.

有启动盘也行,问题是哪里找这些啊。这系统安装,也不轻松,估计是编译式的安装。

网友C:
Sun转VGA线我有 需要就上个图

网友:
我有个u2,以前可以用,现在放了几年了,那天出来,晒晒

网友:
老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n转VGA线我有 需要就上个图

多谢!不准备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人家20年前的技术······整天吹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连人家20年前的水准都没有。

看看人家20年前的技术······整天吹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连人家20年前的水准都没有。

网友D:
我的国一点儿也不厉害,先踏踏实实地赶上20年前的人家,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国一点儿也不厉害,先踏踏实实地赶上20年前的人家,再说!

我的国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整天吹的没边,没有了脚踏实地的实干,马上就被川普来一巴掌,哎!

网友:
有一台跟楼主同期的刀片机。。。。

网友(2018-08-05):
Sun 机器安装系统非常简单~

按住键盘 STOP + A  OPB就出现一个OK符号 或者> 号  安装盘放进光驱
再输入Boot CD  之后一路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