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充电钻原装充电器改装求助

楼主(2018-07-02):
手上有一个大有的原装快充,做工不错,想用于我自改的12v锂电池充电使用,现在的问题是:大有的原装充电器,外部有5个触点,不接大有的原装电池无输出,请高手指点该如何改装,不胜感激!我的电池是6节动力型18650电池三串两并,加了保护板,充电钻用的;(图片是网上借用的,和我的实物完全一样)

网友A:
先分析一下这五个触点吧

网友:
大有小强,哈,我也有好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一下这五个触点吧

谢谢,我想知道怎么才能让这个充电器不接大有的电池也有12.6v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大有的电池我没有,但我改了一个博世充电钻的充电器。
博世有四个触点,两个粗大的是正负极,还有一个触点识别电阻(与负极之间有100K的阻值),另一个触点是测量电池温度的热电偶(与负极之间有7K左右的阻值,回随温度变化阻值变小)。识别电阻和热电偶那个不接都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有的电池我没有,但我改了一个博世充电钻的充电器。
博世有四个触点,两个粗大的是正负极,还有一个触点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充电器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咋样试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一下这五个触点吧

你量一下电池的T 和B-脚电阻是多少,一般是10k或者100k的测温电阻。在充电器上也接同样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另外 他这款电池应该是平衡充,保护电路什么的都在充电器里面。从电池上接了B1 和B2出来。
0V(B-)、3.7V(B1)、7.4V(B2)、11.1V(B+) 应该是这样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一下电池的T 和B-脚电阻是多少,一般是10k或者100k的测温电阻。在充电器上也接同样电阻,应该就可以 ...

谢谢朋友,关键就是手上没有大有的电池,电池和电钻一起丢了,就剩下个充电器 ,想起来就伤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键就是手上没有大有的电池,电池和电钻一起丢了,就剩下个充电器 ,想起来就伤心

能帮我量一下你的充电器各个脚之间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帮我量一下你的充电器各个脚之间的电压吗?

不接电池,没有电压输出,各个脚之间电压都为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池,没有电压输出,各个脚之间电压都为0

你的搞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搞好了没?

这几天比较忙,没顾得上

网友(2019-06-14):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没顾得上

后面搞好了吗

网友:
把大有的原电池解小心拆解,找到电池测温热电偶及识別电阻对应的触点,再按图索骥就OK啦!

网友(2021-04-17):
这个有改成功的吗?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