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美国名机 CARY 300B SE 小计

楼主(2018-07-02):
朋友送过来一套 美国 本土原产的名机 CARY(凯瑞) 300B SE纯后级。
说是 原装的西电管 太贵,换成JJ的了,然后感觉 两个两个声道 声音大小,失真 和感觉都不一样。让我给调整一下。

雁过拔毛啊。 对此机器,原来对这机器丝毫不知情,网上也找不到可靠资料。所以借着调试的幌子,全面给体检了一番。

根据 实物,测绘的电路图

        这个电路,最大颠覆传统概念的就是 这两个1200μ的大水塘电容,要不是亲眼看见实物,一般人不会相信胆机用这么大的滤波电容 (不是有人经常说,滤波电容大了不好吗)。更逆天的是,这两个大电容 前面直接连接的是 整流电子管,主意是胆整流 而不是晶体管整流。
  它用了一种英国出产的 很小众的整流管 CV378。这是一种抗冲击电流很大的旁热式整流管,绝对不能用 5Z3 等直热式的代替,进口的也不行。直热式的管 灯丝就是阴极,阴极热的很快,所以根本扛不住两个1200μ大电容的开机冲击电流,估计一两次开机,管子就挂了。

  至于放大部分,其实很简单 ,就是 6SL7 接SRPP电路推300B。 300B灯丝直流供电。
  实机到手后,我发现 300B的灯丝电压是 DC4.5V。这个非常不好!!!
  大家都知道焦耳定律。热量与 电流的平方(或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对于 直热管来说,灯丝电压最好是控制在上下正负1%的范围,宁可略高,也不能低,低了阴极温度不够,电子被阳极强行拉出,对灯丝是严重而不可逆的损害!     在求得机主同意后,给灯丝回路的0.75欧(25W)电阻两端并联了一个1欧 5W的电阻,使得300B的灯丝稳定在4.9~5V左右。这样终于可以放心调机了。

      在机器的屁屁上,有个6.5的 单声道耳机 插孔。这可不是差耳机用的!   厂家出厂时,会附带一个小配件,就是一个6.5的插头,后面接两个鳄鱼夹子,这是配合边上的电位器调整300B屏流用的。
    当然到我手,这些就都没有了。 其实也不用,拆开底盖 调屏流很方便。  资料里写着 ,屏流调到83毫安。 这个值可不小。因为是 固定偏压的,阴极接地,屏压是400V。那么此时的静态屏耗是33W。 而300B最大屏耗是40W。 但WE原厂资料里 隐含的推荐使用是28W (50年代以前生产的300B,静态屏流不能大于60毫安!因为那时候的氧化物灯丝 发射能力还不行。)

下面是调试过程中的测试结果,

失真5%时的最大输出
在8欧负载上,输出9.2V,大约是10W。
此时的 频谱:
此时的失真 已经是3次谐波为主,3次 ,4次,5次 可见。
此时的频响:
中低频段很好,从10K开始衰减。10K~20K衰减了2DB

~~~~~

失真1%时的输出
此时大约输出4.8W。 即使这样,也要比 2A3的满输出大近乎一倍了。
此时主要是很小的2次谐波,高于2次的就看不见了。

此时的频响

10K~20K衰减了1DB。而资料里 写的是 —0.75DB

就这他这机器,把手头的贵族之声 网屏和 曙光 98试了一下。
98的电流比JJ的大,而 网的电流要比 JJ的明显小,——都是在 电路偏压不变时测量的。

网友A:
拔了啥毛了?管子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了啥毛了?管子扣下?

龙壕 土豪,看不上这些不入流的东西。

网友:
谢谢版主介绍这么详细的资料,收藏了慢慢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有特点,海版主灵活调试上传共享的好,学习了。

网友B:
测量一下输出变压器的变比。

网友:
感谢海版分享资料,学习了

网友:
感谢海版分享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C:
300B单端,二次谐波这么小,一定哪里有问题。
你把三次谐波分量除以基波,比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输出变压器的变比。

  刚才测的

输出接8欧负载。变压器一次侧 阻抗2.8K欧。
电感量 一个是10多H,一个是12H。漏感大于13mH。 直流电阻270欧姆。

网友D:
手头也有两只1200uF450V的大电解!一直不知道拿来干嘛,这下找到方向了谢谢海版分享!

网友:
117V的供电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00B单端,二次谐波这么小,一定哪里有问题。
你把三次谐波分量除以基波,比例是多少?

二次谐波小了不好么?三次谐波几乎没有就更好了。

如果想要二次谐波还不容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也有两只1200uF450V的大电解!一直不知道拿来干嘛,这下找到方向了谢谢海版分享!

  这么大的电容,可不是随便什么整流管 就能承受的。 尤其是这么高的电压,开机瞬间冲击很大。
原机选配的CV378非常难找到,但是用它肯定是有特殊的地方。
帖子中已经说了,
这里再啰嗦一般,绝对 绝对 绝对 不能用 5Z3P 等 直热式整流管,否则,开机 管子就挂。

网友:
多谢提醒,石整流可以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二次谐波小了不好么?三次谐波几乎没有就更好了。

如果想要二次谐波还不容易么。

300B管单管放大本身二次谐波高于三次15dB左右,这个也是单端功放好听的原因之一。
只有推挽机器,二次谐波抵消,失真都是以三次为主。音色如何,自有公论。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许测试电平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的

这个牛的指标还没有您自己绕的牛好呢,看来也不要迷信 洋货了。

网友:
小计---->小记

网友:
见识了海板的真功夫。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B管单管放大本身二次谐波高于三次15dB左右,这个也是单端功放好听的原因之一。
只有推挽机器,二次谐 ...

只要有三次谐波就不好听,不论单端或是推挽。

300B单管放大偶次谐波较高,单独听一个管子不会好听,也很少会有人只听一个管子。一般前面要加一个驱动管。加上驱动管以后,整机的偶次谐波就降下来了,这才为好听创造了条件。

推挽同样可以做到偶次谐波较高,三次谐波很低。

无论是偶次谐波,还是奇次谐波,都是非线性失真,在做机时应该尽量避免的,起码,是要控制到低于一定的水平的。

如果真有“二次谐波爱好者”,那建议别玩300B了。比它偶次谐波厉害的管子多了去了,又便宜,又大力。(例如FU50三接的偶次谐波几乎比它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
无大环路负反馈,能把300B单端做到这个谐波比例,真的是神人。

我们测试的某款300B单端:

网友:
估计用高U三极管推增益还是不太足,灵敏度估计在1V左右,作为纯后级,前面可能还需要一个胆前级。

网友F:
这机器怎么看都像版版DIY的

网友G:
把输出牛换成9伏的电源变压器,估计一般人也听不出来。

楼主:
  看了通篇回复,
矿坛 就 电真空 大师一人 一语中的,抓住梗概和精髓。
雄关漫道真如铁,大师莫属电真空

膜拜

网友:
感谢海版分享资料,认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输出牛换成9伏的电源变压器,估计一般人也听不出来。

300B真不是一般人玩得好的东东

网友:
机是好机,手是高手,真羡慕你们。

网友(2018-10-17):
感谢海前辈分享,又长见识了!

网友H(2019-04-01):
那么久了才看到这个帖子……
  其实 说真  真心没必要盲目追洋品……   就这数据 地摊都能吊打  海哥是不?

网友I:
电源变压器高压绕组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变压器高压绕组是多少伏?

  十分不好意思,维修时 测量在正常范围,就没有记录,现在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久了才看到这个帖子……
  其实 说真  真心没必要盲目追洋品……   就这数据 地摊都能吊打  海哥是 ...

刚刚看到 无烟老总的重要批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 无烟老总的重要批示。

哥 面板上两个开关  控制啥机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 面板上两个开关  控制啥机关???

一个是电源开关。另外一个开关在300波的阴极与地之间,静音作用。

网友J:
这个机器电源滤波电解应该是120uF、图纸如果是1200uF就是印刷错误。机器上那两只又是人为按照图纸又搞错。

网友:
海版;刚好我这里有十个输出牛,麻烦.........

这是开玩笑的,

        希望众网友除了学习海版的技术,更要学习勤劳,钻取时间的毅力。矿坛上辈人,有些己作古,

有些年纪很高,象 程权的学生,已九十岁了.海版这台机造了三个月。而我,七十多,写篇文要比几年前多数倍

时间。所以后辈的矿坛人,要珍惜你们的年青,珍惜你们精力的旺盛,及时/勤于DIY,莫等手慢脑慢空悲切,

早上拿着2A3看个三五七年,暮时发白花如雪.一懒慢,就是大半辈子了.勿当懒鬼零件鉴定家

网友:
感谢海版分享详细资料,开眼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电源滤波电解应该是120uF、图纸如果是1200uF就是印刷错误。机器上那两只又是人为按照图纸又搞错。

  不好意思,
原机,从没拆修过,更不存在您说的有人“将错就错” 换电容的情况。我是第一手开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原机,从没拆修过,更不存在您说的有人“将错就错” 换电容的情况。我是第一手开壳的:ha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怎么看都像版版DIY的

我看着也很像DIY的,牛罩顶盖很明显是国产的还有那个“镀金”的RCA座子也是国产货还有尼康电容。。。。也许整机确实是米国原产的可能是有些元件更换了

网友:
单端二次谐波好听的谬论并不成立!推挽不好听可能是你并没有真正听过好听的推挽!去看看国外的名机有几台是单端的?同样是300B管子推挽绝对比单端更好听,单端简单易做管子配对要求很低成本低声音肯定比不上推挽,推挽要求高不仅仅是管子配对的问题更多的是电路的平衡性失真低瞬态和动态都很好制作复杂要求高同时成本也比单端高调试没有专业仪器设备很难做好这就是DIY不愿意做推挽的主要原因之后做不好就冠名奇次谐波难听的称号

网友K:
说实话,这名机内部的工艺水平比论坛里很多烧友DIY的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这名机内部的工艺水平比论坛里很多烧友DIY的差远了。

  美式 机器就这样,粗狂豪放,你要是见过 所谓上万元的麦景图里面,就知道 啥是乱中取胜了。

网友(2022-04-30):
资料很详细,谢谢老师,收藏了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次谐波小了不好么?三次谐波几乎没有就更好了。

如果想要二次谐波还不容易么。

这是测试仪器的问题 这种用软件测的就是不太准确

网友:
看来也不能崇洋媚外了,看这做工和我的做工差不多什么热缩管、扎带齐上阵,估计是美籍华人做的,很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好不好听是次要的,要的就是美国的品牌和西电的管子

网友:
固偏下,300b的栅漏电阻不能大于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