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音箱DIY改造蓝牙音箱

楼主(2018-07-02):
DIY&分享—GravitySh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蓝牙音箱是指音箱内置蓝牙芯片,以蓝牙连接取代传统线材连接,通过与手机、平板电脑或者笔记本等蓝牙播放设备连接,达到方便快捷的目的。
其实简单点:蓝牙音箱=蓝牙+音箱。就是这么简单不是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自己是否也可以DIY改造一个蓝牙音箱呢?
P01  DIY蓝牙音箱

看看下面视频你也可以做一个蓝牙音箱: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2MzA5Mzg4NA==.html
V01  DIY视频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材料准备
1、便携音箱1个(或其他普通音箱)
2、蓝牙模块个
3、线材工具等等
P02  DIY材料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DIY 的角度看原理其实比较简单,只要是利用蓝牙模块接收到的音频信号送到便携音箱的音频输入端放大后通过喇叭输出。蓝牙模块与音箱的功放模块电源都是直接采用其内部的锂电池供电。
P03  原理图示

三、DIY过程分享

这次DIY使用的蓝牙模块是旧的蓝牙耳机里面拆下来的,将其原来的电池、麦克风、耳塞去掉就可以作为蓝牙模块使用:
P04  蓝牙模块

便携式音箱,两个喇叭,扬声效果比较好,还有USB和SD卡播放功能:
P05  便携音箱

音箱内部的多功能数码电路板主芯片和外围电路:
P06  数码控制板

音箱上面有数码板的操作界面以及插座;音箱前面的音频接口、充电接口以及开关机键:
P07  音箱操作界面

将蓝牙模块的输出端焊接到音箱功放的输入端,电源使用的是音箱内部的锂电池供电:
P08  焊接模块

焊接完成测试通过:
P09  测试完成

四、说在最后
这次的DIY的效果理想,音箱通电之后蓝牙模块也同时工作,手机蓝牙连接到蓝牙模块就可以播放音乐了,距离在10M之类都可以无失真无断续传输音频信号,而且播放效果也很不错。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A: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

谢谢支持!!

网友B(2018-09-07):
改了挺方便但是买蓝牙音箱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挺方便但是买蓝牙音箱也不贵

享受DIY的乐趣

网友C:
不用3.5接线 很方便

网友D:
这个我当年也做过一个,效果不赖。

网友E:
前段时间,我用一个双声道蓝牙耳机改为一个蓝牙转接器。

楼主(2018-10-18):
引用 网友C:
不用3.5接线 很方便

是的 ,效果还不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当年也做过一个,效果不赖。

是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我用一个双声道蓝牙耳机改为一个蓝牙转接器。

原理就是一样的

网友F:
我这有好多蓝牙音箱耳机的板!只是自己比较懒!没动力去改!

网友G:
这个有意思,好像以前捡到过蓝牙耳机找找去

网友H(2018-11-17):
这个好改,享受乐趣,现在蓝牙音箱好便宜

网友I:
改过一个,蓝牙耳机输出接小音箱aux,声音很小还有杂音

网友J:
买个蓝牙模块装音箱里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有好多蓝牙音箱耳机的板!只是自己比较懒!没动力去改!

动起来,享受其中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意思,好像以前捡到过蓝牙耳机找找去

哈哈,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改,享受乐趣,现在蓝牙音箱好便宜

因为现在的蓝牙模块成本比较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过一个,蓝牙耳机输出接小音箱aux,声音很小还有杂音

有可能是蓝牙耳机本身输出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个蓝牙模块装音箱里就成。

是的,很简单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