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北极兵老师

楼主(2018-07-03):
请问老师108-2收音机,我按照您说的,把C11.12拆了,声音有所改善.可是声音大了就自激请问是怎么回事呀?声音小的时候很好,灵敏度很好,是不是低频部分的问题,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如果低放部分电流调整合适,自激可能是低放增益过高或检波滤波不良造成的,可试着在电位器上并一只10n电容或增大滤波电阻。推动级可在管子发射极串一只20欧小电阻,适当降低增益。

网友:
功放等效电路就是电感三点式振荡器,C11和C12不拆会产生低频振荡,拆了也没有用,会往更高的频率振荡,好像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在电容上串联电阻跟没接电容差不多,主因是输出和输入电感量的比例不合适,有些老机器也有这样的问题,用喇叭收听正常,用耳机就会叫,小机器特别容易自激,用锗管的不易自激,你可以使用低放大倍数的管子试一下,也可以把喇叭改成4欧姆,这样可以通过加重负载来破坏自激条件,或者在初级线圈并联电阻和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