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们,不同品牌的电子管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8-07-03):
买了电子管收音机后,突然想到,电子管现在已经是不生产了的东西,将来如果出现有的管子器件性能下降,还有相同性能的管子可能代换吗?比如德国的管子用日本、美国或苏联的管子代换,怎样知道代换的原则呢?有电子管代换手册吗?谢谢!!!

网友A:
电子管现在生产。电子管代换手册网上和本坛有大量资源,找一找。

网友B:
按照基本参数(灯丝电压,电流,跨导,放大因数,极限值)和管脚形式代换

网友C:
基本没什么问题,电子管收音机里的管基本都是大众普及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现在生产。电子管代换手册网上和本坛有大量资源,找一找。

哦,我试试找找看,有备无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基本参数(灯丝电压,电流,跨导,放大因数,极限值)和管脚形式代换

这些个参数对于我这个电子管还没有入门的,有点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没什么问题,电子管收音机里的管基本都是大众普及型的

但愿如此!谢谢!!

网友D:
电子管不同品牌,不同厂家直接用,基本参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电子管的技术指标参数一致性还是挺高的。

网友E:
从电源牛开始,6Z1,6P1,6N2,6K4,6A2.就这样

网友F:
我做的胆机,使用的电子管6P1,只要是型号相同,不管北京,上海,曙光甚至苏联的。一样使用。

网友G:
一般书后面的电子管代换表是可靠的,查过手册后可以直接代,网上的(尤其是商家所说)的代换很多不可靠,甚至有差别十万八千里的管也说能直代

网友H:
   这个问题,需要看您 心里期待的代换精度是多高。 严格来说,实际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电子管,取一万个管,也不会有一个与手册上参数完全一样的。 主要还是心里接受程度,要说工作唱响,那绝对没问题。 适当改电路和管座 管脚,6P3P都能让它在300B的电路里响了。 欧洲的EL11、 12 、 13,价格极贵,用6P3P通过改管座 代换,一样用。

网友:
同型号的管子不同厂家是可以直接代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不同品牌,不同厂家直接用,基本参数都是一样的。

查了一下,过去的老管子,现在不太好找替代的型号了。
比如我的机器里面有一个好像是飞利浦MINIWATT EBF89 ,现在就不好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电源牛开始,6Z1,6P1,6N2,6K4,6A2.就这样

您是说我的机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的胆机,使用的电子管6P1,只要是型号相同,不管北京,上海,曙光甚至苏联的。一样使用。

有经验,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书后面的电子管代换表是可靠的,查过手册后可以直接代,网上的(尤其是商家所说)的代换很多不可靠,甚 ...

没有书,不知道现在还能查到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需要看您 心里期待的代换精度是多高。 严格来说,实际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电子管 ...

谢谢版主,请问电子管收音机工作时间长了发热,摸外机箱在中心部分上面,能有40多度正常吗?主变压器也很热,4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同厂家的汽车,都能在路上跑吗?

搭车的问路一回。

新手啊,兄弟。莫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请问电子管收音机工作时间长了发热,摸外机箱在中心部分上面,能有40多度正常吗?主变压器也很 ...

正常。

楼主:
这就放心用了!再次感谢!!

楼主:
感谢兄弟上传文件!!请问这是电子管代换手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书,不知道现在还能查到相关资料吗?

去弄一本,手册不难买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请问电子管收音机工作时间长了发热,摸外机箱在中心部分上面,能有40多度正常吗?主变压器也很 ...

  那是肯定得发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弄一本,手册不难买到

网上已经找到电子版文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是肯定得发热的啊。

第一次使用电子管机器,没有经验啊!谢谢谢谢!!!!

网友:
22楼给的是早已淘汰的pcx文件需要用指定的看图软件比如大眼睛等等打开,必要没有安装,有时下载软件会惹来麻烦,也不知道是不是代换表。机械工业版《最新常用电子管速查手册》就有较全的电子管代换。
矿坛就有“国产电子管代换”如下:

网友J:
另外再上一个代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再上一个代换表:

再次感谢版主上传文件数据!!

也发一个国外收音机博物馆网站的链接吧,可以输入国外收音机用电子管型号,查管子的相关数据和代换型号。

https://www.radiomuseum.org/tubes/tube_6dc8.html

网友K:
这个比较有用!谢谢您前辈收藏了

楼主:
ECL82        6E8
ECC85        6AQ8
ECH81        6AJ8
EF89        6DA6
EBF89        6DC8
EM84        6FG6
以上是飞利浦收音机所用电子管型号。
在国外网站也找到了大部分的货物,准备购买回来备用。但是这里面相同型号的管子有意大利生产的,也有日本生产的也有美国产的。音质会一样吗?不一样的话,哪个国家的音质更好一些,寿命更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比较有用!谢谢您前辈收藏了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