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收音机

楼主(2018-07-03):
小日本的东西真够先进的1974年就开始2SC945三圾管做收音机了

网友:
这个电路相当于矿石机加了一级低放,但调谐回路比正常的矿石机电路要差一些,不知道收听效果如何?

网友:
        是矿石收音机加了一级晶体管放大,需要很好的天地线,没有就收不到广播,接收效果也取决于天地线的优劣。

网友:
        不过来说,这款收音机,比较适合少年儿童,入门的时候制作,既可以了解矿石收音机的原理,即可以先把矿机做好做响了,然后再接后面的晶体管低频放大部分,并且从中了解和体会晶体管放大原理,是一个好的入门教材。

网友:
适合初学者练练手。

网友:
74年不算早了。

网友:
1974年还先进?这都是50年代剩下的电路了。

网友:
三极管型号大概是后改的,原版不是这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