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2+BC584B收音机收听情况

楼主(2018-07-03):
如果打不开看下面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楼主:
主要是利用了矿石机做为调频信号放大器,放在矿石机旁边,晚上通常可以收到15个台左右,最多可以收到20个台。小功放与收音机的联接还有点问题,一边是1.5BV的电压,一边是3V的电压(小功放),对收音机的性能有影响,所以不能全部体现出来,耳机收听效果更好。白天用小功放正常可以收到7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利用了矿石机做为调频信号放大器,放在矿石机旁边,晚上通常可以收到15个台左右,最多可以收到20个 ...

原沐原味的直放机, , 声音很柔和,  电台过渡很平滑, 没有再生机的尖锐感

网友A:
好像有点混台,放在矿机旁,但没见你调谐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点混台,放在矿机旁,但没见你调谐矿机?

耳机听不会混台,而且很清晰。矿机调好一个兼故多数台的位置为省时间就没调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