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美多663-2-5,通电喇叭只有小小的嗡嗡声,无台,N2不烫手,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8-07-03):
灯全部亮,6P1,6Z4烫手,从拾音孔用起子碰触,无咯咯声,问题在哪里?

网友A:
从6P1开始,逐级往前查,查电解,电容,测各级电压,功放好了再查中放,变频。

网友:
从喇叭向前查起,每个零件都不能放过,必要时零件用替换法。

网友:
还要测量电压,电流(测阴极电阻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6P1开始,逐级往前查,查电解,电容,测各级电压,功放好了再查中放,变频。

谢谢指导!

网友B:
6p1,6z4烫手正常,灯丝亮就烫手,这是低频放大的毛病,从喇叭往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6z4烫手正常,灯丝亮就烫手,这是低频放大的毛病,从喇叭往前查,

好的,谢谢指导!好久没有修电子管收音机了,忘了。

楼主:
6p1的6脚电压225,6n2的1脚电压80,6脚电压为0

网友C:
        喇叭有嗡嗡声是交流声,喇叭应该没问题,拾音处没声应该是低放和功放有问题,先认真查查低放功放部分。

网友:
        电源部分也要查一查,特别是老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的滤波电容,很容易老化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有嗡嗡声是交流声,喇叭应该没问题,拾音处没声应该是低放和功放有问题,先认真查查低放功放部 ...

从拾音孔或从音量电位器中间碰触,喇叭有咯咯声,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拾音孔或从音量电位器中间碰触,喇叭有咯咯声,比较大

        拾音处有比较大的咯咯声说明低放电源都没大问题了,没有收音,你不要乱动中周,检查天线,检查波段开关,转动几下,外观看看有没有烧坏的电阻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拾音孔或从音量电位器中间碰触,喇叭有咯咯声,比较大

电源部分,6P1功放和6N2低频放大部分没有问题,检查6K4中频放大级和变频级,先检查屏极电压是否正常,不要乱调中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6P1功放和6N2低频放大部分没有问题,检查6K4中频放大级和变频级,先检查屏极电压是否正常,不 ...

用起子碰双联,有大的嗡嗡声出来,

楼主:
从拾音孔输入音频信号,喇叭好大声音。从6k4的1脚输入,喇叭也有声音,但小点,从6a2的7脚输入,喇叭无大声音,应该是6a2这里有问题。

楼主:
中周好像调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好久没有修电子管收音机了,忘了。

我也是,再慢慢熟悉吧。不然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