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中的SS8050坏了,换哪种管子好?

楼主(2018-07-03):
一天未关好窗户,半夜出来用电蚊拍打蚊子,连拍5只,只听到啪啪响,拍第6只蚊子时,眼看蚊子从拍子下飞走了。检查了电蚊拍,是电路中的SS8050烧得三个极连在一起了,电池已改成锂电池,正常工作时约250mA左右,故障时450mA.现在有2SD667(100V,1A,0.9W),2SC2655(50V,2A,0.9W),2SD965(20V,5A,0.75W)三种管子,用哪种较好?

楼主:
是SS8050比这三种管子耐用吗?

网友:
技术参数
类型:开关型;
极性:NPN;
材料:硅;
最大集电极电流(A):0.5 A;
直流电增益:10 to 60;
功耗:625 mW;
最大集电极-发射极电压(VCEO):25; [1]
特征频率:150 MHz
PE8050 硅 NPN 30V 1.5A 1.1W
3DG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2SC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MC8050 硅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CS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网友:
电蚊拍升压变压器输出约500V脉冲,对振荡管有反射脉冲电压,因此最好用耐压高一点的管子,贝它高点便于起振,用8050作振荡管的电蚊拍很次

网友:
2SC2655可能更好

网友:
2SD965好用,放大倍数大,适合振荡电路,过去照相机闪光灯用

网友:
2SD965还有40v档的

网友:
SS8050 应用很成熟的,并且也好找,为什么要换。换个管子,驱动参数都不一样,不一定能用。

网友:
SS8050应该够用了,会否其他原件参数有变?

网友A:
是不是,高压的泄放电阻开路了?这样会造成次级电压升高,反馈到初级电压也很高,就烧掉三极管了。
当三极管截止时,变压器初级电压是次级电压变回来的。
如果变压器没有负载,则等效一个电感,电流突然截止时,在三极管的C极会感应出  很高的电压的。
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高压的泄放电阻开路了?这样会造成次级电压升高,反馈到初级电压也很高,就烧掉三极管了。
当三极 ...

原来电蚊拍是用的二节普通电池,后来改用了锂电池,电蚊拍的力道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3001可能更好

你没试就说13001可以代换,人家电蚊拍是低压大电流工作状态,13001是高反压小电流管子,能行吗?

网友:
D965有些电蚊拍用

网友:
8050很好找。

网友:
电蚊拍原来是两节1.2V的电池 ,换18650后高压太高,有时还会自放电,原电路板整流电路没用了,可以把两个整流管串起来接在18650电路里降压。就不容易坏管了。

楼主:
用2SD667(100V,1A,0.9W),2SC2655(50V,2A,0.9W),2SD965(20V,5A,0.75W)这三种管子都可以正常工作,就是不知道哪种耐用。

网友C:
个人认为2SC2655
或者D882,封装是TO-126
或者TIP42,个体大很多,TO220

网友:
2SD965好、故障率低

网友:
2SD965试下看,闪光灯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2SC2655
或者D882,封装是TO-126
或者TIP42,个体大很多,TO220

我曾经用TO-126封装的2SC3421(120V,1A,1.5W),并选了高B值的管子替换,电流只有180mA,激励不够。刚拍下2SD882来试下。

网友:
我用ss8050 没烧,也是锂电池。查看ss8050基级电阻多大,我用1k欧,太小易烧此管,还有就是ss8050有次品电流0.5a的,我用的是大电流1.5a的!!

网友:
还是换同一型号的比较好

网友D:
四倍压,没加泄放电阻,没烧三极管。

网友:
2SD965好用,一直在用。

网友:
手摸了一下,电人都很好用,可以当电 棍用,缺点必须接触到皮肤,电压200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2SC2655
或者D882,封装是TO-126
或者TIP42,个体大很多,TO220

刚刚用图示仪测量了下手头已有的几个管子,基极电流0.01mA,集电极电压45V(10V/div),
2SC2655.
2SD965.
2SD667.
S8050,测量时就发热了。
STS8050.
SS8050.
3DG8050.
13001.
13001,用0.1mA档基极电流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倍压,没加泄放电阻,没烧三极管。

这个变压器是自制的吗?

记得开关电源,次级都必须带负载的,因为如果什么负载也没有的话,第一次启动电流造成的C极反峰电压,足以烧掉功率管的。

难道这里原理不同?

网友:
变压器是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说明2SD965放大倍数高吗?

是的。2SD965放大倍数比较高。近4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说明2SD965放大倍数高吗?

还测量了几个进口管子,与国产的管子有差距。进口管子普遍高于标称值,国产管子稍低于标称指标。

网友:
可以用理9013和9012直接替换

网友:
可以用9013和9012直接替换

楼主:
我看了下身边这款电蚊拍,与众多的电蚊拍的电路还不同,它没倍压电路,而是用二只1N4007串联加电容。据说是欧盟安全规则。

楼主:
我的这个电蚊拍的电路:
据说是符合欧盟安全标准的,指次级二极管的接法。但对三极管的耐压要求也提高了。

网友F:
别的管子的参数与8050的参数比一下,各项参数高于8050的管子就可以胜任,还得考虑一下外形尺寸,是否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的管子的参数与8050的参数比一下,各项参数高于8050的管子就可以胜任,还得考虑一下外形尺寸,是否好安装 ...

不一定啊,高过SS8050的管子大都是中功率管了,在这个电路中会激励不足,所以相当不容易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啊,高过SS8050的管子大都是中功率管了,在这个电路中会激励不足,所以相当不容易选。

其实还用SS8050就行。SS8050与S8050参数相差很大!前者1.5A电流/1.5W;后者0.65A电流/0.6W。你这个损坏的原因是改电源造成的,与原电路设计无关。前面有网友说过了:给电源串联一只1N4007二极管降压0.65V使用就安全了,而且最省事。换用其他管子偏值需要调整......

网友(2023-10-25):
D882,封装是TO-126

网友:
装上试试效果,我的电蚊拍来电慢,是什么原因,要电一会才炸蚊子。

网友:
你这应该是其它原因导致的8050击穿,我都改几年,也没见烧8050。

网友:
记得我还有一袋网上买的电蚊拍专用管,用了几个,现在用不到了。

网友:
ss8050应该很容易找到的才是,没有就去维修哪里找一找。不好意思挖坟了,怎么删除找不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