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58D温度一直往上升!

楼主(2018-07-03):
开始是换发热心接线错误,858D后面的保险丝烧断了。
再接好线后,就是温度失控,一直升到500以上,把手柄烧着了。
换了新的手柄也是一样。
请高手看看是不是主板上哪个芯片坏了啊?
怎么测量一下?
零件外观都是好的。
1号线和2号线是温度检测线,3号和4号电热丝供电。
应该是1,2接5,6
3,4接7,8.
但是错把3,4接到5,6上了,给温度检查接上电热丝的两条线了。
是不是温度控制方面的IC坏了?

网友A:
我只换过936四芯烙铁芯的发热芯,如果温度检测接反了就会一直升温,不知道热风枪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换过936四芯烙铁芯的发热芯,如果温度检测接反了就会一直升温,不知道热风枪可一样?

谢谢兄弟提醒,手柄是原装的,接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温度检测是热电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检测是热电偶吧

热电偶在发热芯里面吧,那个是原装的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

啥原因,分享一下经验